怎么样在STEP中的BLOCK添加 SFC 和SFB块

楼主(2006-10-18):
(无正文)

网友A:
选中要添加的SFC,SFB,鼠标拖动到梯形图路径上即可,如果使用指令表编程,那么执行CAll  SFBxx或者CALL SFCxx

网友B:
不用添加,直接在程序里调用即可,经过调用后,在BLOCKS自然会出现

网友C:
编辑方法参考楼上两位所说
在LIRARIES里找功能或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