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28变频故障

楼主(2006-10-18):
    我这一台旧ATV28HU29N4(1.5KW),输出电压过低,恢复成出厂设置,将OPL设为NO(因为我没带电机)运行。输出频率50Hz时,用万用表测量的输出电压仅为10V左右,我知道这样测不准确,但也不能这么低呀!!请斑竹帮忙指点,究竟是何原因?

网友A:
你先测一下驱动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B:
可能你测量的不是真正的输出电压,可能是干扰电压。

也有可能你的变频器根本就没有输出。

用数字表,一表笔对变频器的外壳地,一表笔分别测量U,V ,W

看一下,有无电压,如果有真正电压的话,当你用一个表笔去触发

其中的一相的时候,数字表会发出啧啧的响声的。

不过数字表测量的不准确。不过判断是否有真正的电压输出。

还是可以的。

网友C:
应该是假电压,检查模块和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