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教西门子300模拟模块编程方法

楼主(2006-10-18):
那位大哥给小弟介绍一下S7-300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编程方法,我要把温度控制器上的温度值传送到中控室去,我现在是将温度控制器的PV值通过模拟量模块输入到PLC里,请问一下在程序该怎么编,是不是要把输入的模拟量换算成温度控制器上显示的温度值,该怎么换算我还弄不太明白,是不是得在单独的一个程序块里做程序?

网友A:
模拟量输入应该是PIW的形式,在程序里先把PIW转化为integer, 这个integer/27648,然后在乘以温度控制器的满刻度值,结果就是了

楼主:
PIW转化为integer在那个程序块里转化啊?不是在0B1里吧?

网友B:
调用功能块FC105进行模拟量处理

网友C:
你的信号是什么?4-20ma,0-10v or热电阻?

楼主:
我输入的是4-20MA的信号

网友D:
fc105 没有效正零点的功能,如果零点会发生漂移的话,还是自己做fc块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谁有编过的程序啊,能给我看一下吗?非常感谢。本人信箱:tghlp·126.com

网友E:
调用功能块FC105进行模拟量数据处理;
还要确定你的传感器是两线制or四线制,然后修改量程卡的设置;

网友F:
你可以把 elites说的过程单独写入FC里,下次用时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网友G(2007-02-18):
网上巡逻:你的邮箱都没有,你也太大意了,你怎么在巡逻的?

网友G:
网上巡逻:你的信箱发不了,说我填写不正确,你的邮箱地址不对。

网友G:
网上巡逻:tghlp·126.com应是tghlp@126.com吧,我也发了很多过去了。去看看

楼主(2007-03-31):
谢谢楼上的兄弟,你发的资料我看到胃,非常感谢,我的项目现在已经调试完了,我直接调用的FC105

网友H(2007-10-12):
能告诉一下FC105的使用方法吗?我的信箱:liuqingguo1221@126.com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