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求救

楼主(2006-10-18):
现手上有一台森兰SB40  30KW的变频器,不带电机运行正常,电压也正常,带电机运行跳LOU(低压) ,电源板换过,模块为PM100DHA120,请高手指教是哪引起的

网友A:
检测接触器。

网友B:
有可能是输入电压有问题

网友C:
p,n的显欠压时,电压是多少?检测主板的检测点
是否正常?

网友C:
如果有问题,请打电话?我是森兰的技术员,13571877774 安进喜

网友D:
检测接触器和大的滤波电容

网友D:
可能是接触器或大的滤波电容的问题

网友E:
森兰的电解很差,我遇到几台其主回路电解容量为0,外观看上都完好

网友D:
国产就这个样。

网友C(2007-01-08):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吗?有问qq:705730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