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接触器翁翁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6-10-18):
在我给设备上电时,有一个接触器嗡嗡的响,我这样上了几次电之后,嗡嗡声就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请给位师傅指教。

网友A:
磁铁的极面可能脏了,可用纱布纸打磨干净,再在上面涂上薄薄的一层凡士林即可消除杂音;也可能是短路环开裂;还有可能是弹簧的拉力过强,可适当进行调整;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线圈没有接上

网友D:
同意一楼!作电工的都碰到过...

网友E:
短路环开裂为常见.

网友F:
同意楼上的,就是铁心没吸严。

网友G:
铁芯震荡

楼主:
可是接触器是刚用的呀!

网友H:
有可能是质量问题啊!

网友I:
是啊,能那到电工证,不可能不知道那回事啊,兄弟你全忘记了哦!

网友J:
同意1楼的,前几天刚处理完,接触器现象一样,处理方法基本相同.

网友K:
我同意别墅的。是电工多遇到过的。

网友:
电工多遇到过,是接触器的铁芯表面不能完全吸合,拆下来检查一下,就OK了.

网友L:
应该就是楼上说的这些问题了!

网友M:
常见的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小弟刚入行还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N:
它肚子饿了

网友N:
线圈老化

网友O: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肯定是因为线圈里进了杂质造成的,清理一下即可.

楼主:
短路环的作用是什么呀?还请各位大虾执教!

网友P:
衔铁上有脏物!!用金湘砂轻轻打磨一下!!

网友Q:
考虑一下电压问题

网友R:
该说的都叫各位大哥说了,我只能说同意上面的

网友S:
同意一楼的

网友T:
同意 一楼的 顶啊

楼主:
短路环的作用是保证衔铁的吸力始终大于接触器中的反作用弹簧、触头弹簧等反作用力,使衔铁稳定吸合,不致产生振荡。

网友U:
呵呵.同意一楼.铁心没合严.有脏物或变形.中间柱有间隙的.

网友V:
正确加10分

网友W:
没错 同意一楼

网友X:
我的做法是让它响一天。第二天换掉。

网友Y:
大家说的很全面了。如果是新的,要考虑质量和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Z:
磁铁吸不严,是磁阻增大。

网友AA:
“有一个接触器嗡嗡的响,我这样上了几次电之后,嗡嗡声就没有了,这是怎么回事”?
动铁心有摩查性卡阻,闭合不好就嗡嗡的响,闭合好嗡嗡声就没有了!!!

网友L:
呵呵,楼上说的最有道理.

网友AB:
还要一个重要原因:有蜜蜂在里面出不来,它在叫救命!

网友AC:
不是接触不良就是短路环开路

网友AD:
线圈电压在太底,或者线圈质量太差,翁翁响是交流接触器的老问题了, 不过如果太响就是问题了.
我用过ABB最新的电子线圈接触器 AF系列,宽电压,克服了这个翁翁响的问题.

网友C:
一楼的说得对

网友AE:
1,线圈电压不够
2,吸合不正
3,衔铁表面不平或脏

网友AF:
铁心有摩查性卡阻,闭合不好就嗡嗡的响.

网友AG:
这个东西就不要用,很容易出事的

网友AH:
同意一楼!作电工的都碰到过

网友T(2007-01-09):
新的质量有问题,旧的就换呀

网友AI:
这个应该是电工经常可以遇到的事情啊,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愿意动手就把接触器拆开清洗一下,要不就干脆换新的。

网友AJ:
短路环开裂为常见,铁心间有杂质或电压太低

网友AK:
同意一楼.铁心没合严.有脏物或变形.经常遇到

网友AL:
太常见了,

网友AM:
电工多遇到过,是接触器的铁芯表面不能完全吸合,拆下来检查一下,就OK了

网友AN:
哦!
学习一下,我们这里有好几个接触器都有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方面的问题,有时间去看看!!

网友AO:
不常用的接触器重新起用,常会有此现象。多动作几次就ok了。原因有楼上分析一样,不必大惊小怪!

网友AP:
同意刘工的说法.

网友AQ:
铁芯有杂质,铁芯接触面接触不好

网友AR:
同意一楼

网友AS:
那不是接触器的质量问题.
1电压不够
2 衔铁上有脏物
解决
加大电压
打开接触器.用布擦净上面的脏物.

网友AT:
FENGKUN说的不完全对,短路环起到移相的作用,防止铁心分开产生噪音。如果没有短路环,或短路环断开、损坏、开裂、脱落,将使交流电流过零时铁心失去吸和力而脱开,当交流电过零后期电压值足以吸动贴心时贴心再次吸和,如此往复就会使接触器发出噪音。不过,当铁心接触面有污垢时,使贴心的吸和力减弱,铁心吸得不实,在交流电的作用下就会产生嗡嗡声。一般接触面有污垢时产生的噪声比较和缓,而短路环损坏时产生的噪音比较强烈,会更加难以忍受。所以“电工初学者”所述大概是污垢所致。

网友AU:
  主要原因是衔铁吸合不好所致:
  1.弹簧太硬,活动部分发生卡阻.
  2.短路环损坏,断裂,使铁芯产生跳动.
  3.电压太低,电磁吸力不够.
  4.铁芯端面接触不良,有灰尘,油垢或生锈.
  关于短路环的作用,同意亦庄亦谐所说.

网友AV:
经常遇到,拆开擦擦铁芯端面。

网友:
磁铁的极面可能脏了,或者说是极面长时间不用不动作生绣了.动作几下以后铁绣掉了,就干净,不响了,很正常.再碰到这种情况,就多频繁开关几下子就好了.

网友AW:
接触器线圈电压不够

网友AX:
看后我也能解决了

网友AY:
同意一楼的说法

网友AZ:
清洁很重要

网友BA:
是铁心吸合不好,或结合面上有油污,有的接触器质量就是不好,有个办法对于非常顽固的接触器非常有效,就是在铁心结合面上抹少量黄油,消声效果很好,但对接触器寿命有影响,因为它使磁路受阻,使铁心发热.

网友BB:
没有太大讨论价值

网友BC:
顺便看看电压等级.

网友BD:
就是铁心没吸严, 短路环开裂为常见,铁心间有杂质或电压太低,愿意动手就把接触器拆开清洗一下,要不就干脆换新的。

网友BE:
就是铁心没吸严。

网友BF:
可能是装配的问题

网友BG:
同意楼上见解

网友BH:
磁铁吸不严,是磁阻增大

网友BI(2007-02-10):
电压电压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