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近开关寿命短的原因

楼主(2006-10-18):
本公司制造数控挤出吹瓶机,设备上大量采用接近开关进行位置检测,但接近开关经常发生故障,主要是长通或长闭,请教各位大侠导致接近开关断路或短路的原因有哪些?我们换了好几个牌子,从国产到进口都存在以上问题。

网友A:
你用的是三线还是两线的?
有可能开关附近有大功率设备造成的干扰。
或相同工作频率的设备干扰。我的客户遇到过此类问题,
可以做屏蔽试试。13911263561张先生

网友B:
应该与环境温度有关。我遇到过类似问题,安装位置存在大约70℃的高温,使用P+F的接近开关,用不了多久就玩完。一直未找到有效地解决方法,哪位大侠有好的方法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C:
同意 方向的 观点  有的时候确实给温度有关

网友D:
除了温度原因以外,可能与接近开关电源受到浪涌电压冲击有关,可在每个接近开关电源两端并联一只额定电压稍高于电源的TVS保护一下。

网友E: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会偏高?

网友F:
可以试一试霍尔式接近开关

网友G:
负载检查一下

网友H:
不论二线还是三线接近开关,其输出都是晶体三极管,三级管断节或击穿接近开关就坏了。损坏的原因有1.接近开关质量不好。2.所带负载造成的,接近开关多选用DC24V,带DC24V继电器,其线圈电流要适合接近开关;继电器线圈是电感负载,断电时要产生反电势,有击穿接近开关的可能。现在机床上还是大量采用机械式的行程开关,尤其是重要位置,决不采用接近开关,为的是可靠性。

网友I:
重点检查负载继电器,线圈可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