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

楼主(2006-10-18):
在上工控网时,突然想假如有一个单相(A)和一个三相(B)西门子MM4系列变频器,让2台西门子MM4系列变频器运行,但电源只有单相220V.可否把(A)输出三相接入(B)电源端。这样(B)能运行吗?为什么?如不能又是为什么?

网友A:
楼主,没有表达清楚。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说清楚。

如:A 变频器是220V  还是380V输入。B变频器则又是多少伏输入的。一个220V  一个380V输入的。 功率也不一样。那怎么互代呢。

要有个前提的吧。不防说清楚一些。

楼主:
A的电源是220V,输出380,此时A的输出端380V接入B的输入端,假设A输出的电流满足B的额定电流,这时的B能正常运行吗?

楼主:
A 输出的380V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

网友B:
 A的电源是220V,输出380?不会是变压器吧,变频器的变频输出肯定不行

网友A:
220V的变频器。不可能输出380V交流电的。除非他有升压功能啊。

你的意思就是把A当电源来用。给380V的变频器供电来用。

这样不行的。你的电流不可能够的。也不能带负载。B会报警。

网友C:
没用!因为变频器输出是带高次协波的,不是标准正弦波(因此作为电源信号给变频器,质量太差了,变频器会报警)第二变频器输出电压是220V,给三相380V输入变频器作为电源会跳欠压报警!
您的意思可能想做一个三相380V的电源,可以这样做:首先用一功率比较大的220V变频器,我用的是5.5KW,输出使用LCR滤波器,再买一个三相220V变380V,大约3KVA左右的变压器,这样输出电源基本可以作为电源使用的!可以空载拖动220V变频器测试没有问题,我已经用了10年了!

网友A:
哈哈!不用这么麻烦。

直接买一个200VA的生压变压器220V升380V。就可以维修

了。可以维修160KW以下所有的380V输入变频器。还可以带5.5KW以下的电机试机。不站地方。又方便。只用200元就可以定做一个变压器。这样可以用几十年。用来搞维修够用了。如果带有缺相报警的变频器。把他的参数改一下就可以上电了。

楼主:
大家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
我的意思是假设现场有2台变频器(电源接口一个是单相、另一个是三相)电源只有220V,一个三相电机。电机只能有三相的变频器带动,而单相的变频器输出的电流满足三相变频器的额定电流。
问:三相的变频器能正常运行吗?

正如 瞿世才所说:
没用!因为变频器输出是带高次协波的,不是标准正弦波(因此作为电源信号给变频器,质量太差了,变频器会报警)第二变频器输出电压是220V,给三相380V输入变频器作为电源会跳欠压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