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移传感器+PLC控制精确控制液压缸可行否?

楼主(2006-10-18):
工程要求精确控制压力机(液压)下压的距离(精度0.1mm).
请问各位朋友看看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
信号采集,使用位移传感器,输出模拟量信号到PLC
控制器:PLC+模拟量输入模块
执行通道:三位五通中位闭锁双电控油阀+油缸
人机界面:触摸屏或其它操作面板,精确设置压力机下压部件行程
请问这样的配置方案可行否?液压系统所能保证的实际精度在什么范围?

网友A:
液压传动惯性太大,精度不好保证

网友B:
我司有款拉绳式位移传感器应用于液压行业比较多,但具体怎样来控制,倒是了解的不是很多。 基本上知道液压上会要用压力变送器、位移传感器、PLC、触摸屏等。具体的控制及安装方式可以请教同行或者向其它的工程师了解一下咯。

网友C:
可以,代价过大,不符合工程经济。

网友D:
方向阀须用比例阀,要不惯性太大,不能精确定位.意思是这样的:先比例阀开口量全开,快速移动,等差不多到位时(这个自已去算或估,涉及到惯性),再调小开口量,慢速靠近目标位置.

网友D:
还一个,就是精确到位后要精确保持,这一个要提高液压缸精度,二个要在液压缸进出油口增加液控单向阀,保证阀在中位时的油路闭锁

楼主:
在很多情况下只有使用液压才能达到工艺压力,保证液压精度也有探讨价值。个人觉得如果排除液压方案的话使用伺服电机+丝杆传动是能很好保证位移精度的,但是伺服+丝杆机构用在周向压力很大的情形下是否可行值得怀疑。希望各位有经验的朋友指点指点。

网友E:
有快进和工进两种速度,可以实现较准确的定位.但精度要到0.1MM恐怕有点困难.可以考虑用伺服阀,但成本会高很多.

网友F(2007-07-28):
我采用光栅尺已成功进位移控制,设定值与实际值不相差0.04MM

网友G(2019-06-27):
用比例阀,有位移传感器可以实现!精度千分之一能够达到,我们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