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磁?
大名。。

楼主(2006-10-18):
今天自己用电钻磨了个铁块,磨完之后有磁性,用消磁器消了,也不管用,不值得还以什么好办法,大家给想想

网友A:
同意  周公:刘志斌:
1.用消磁器多消几次
2.不着急的话用刘老师的办法
  放在一台震动大的机床上,十天半个月应该会退一些
3.着急的话用周公的办法
    烧[/b]

顺便请教一下
您是如何
自己用电钻磨了个铁块?

网友B(2006-12-01):
长见识了!

网友C:
 用交流线圈试一下呢,交流线圈产生的是交变磁场。或许可以帮你消磁。彩电的消磁就是这原理。

网友D(2007-05-04):
有退磁器买

网友E:
电钻磨铁,用磨头就行了,消磁么,周公的方法最好了,烧一下。

网友F:
用消磁器可以退磁,但要注意方法:要退磁的物体退磁后,在退磁器电源保持接通的情况下,缓慢移开,不能快速移开;不能在两者还未移开时就断退磁器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