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极对数

楼主(2006-10-18):
大家说说,在不拆电动机的情况下,如何用万用表测得电动机的极对数?(铭牌上没有标)

网友A(2008-10-09):
看额定转速就可以知

网友B:
计算

N=60F/P    P就是极对数

用表是量不对来的

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C:
转载:拆开电动机接线盒的六个接线端子用万用表找出其中一个绕组,把万用表置于毫安档,面对电动机风叶顺时针转动一周(要求中间不能停顿和要转足一周)观察万用表针摆动几次,指针摆动次数就是磁极对数。然后由公式n=60f/p计算。

网友D(2017-12-03):
引用 网友C:
转载:拆开电动机接线盒的六个接线端子用万用表找出其中一...

楼上好贴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