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频运行对电机及变频器的损害?

楼主(2006-10-18):
我想请教一下,变频电机长期在低频情况下运行对电机和变频器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A:
當然有影響,如果不是專門的變頻電機,在長時間低速運行之後,電機會因為散熱不良而過熱,而變頻器通常在低速下也會使用三倍轉矩輸出,同樣會對變頻頻器帶來過熱的問題,如果有必要的話,用專用變頻電機或者加變速器會更好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