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对伺服电机的磁极方向有要求,编码器安装时要与伺服电机的磁力线方向有一定的角度不能大于35度

楼主(2006-10-19):
 编码器对伺服电机的磁极方向有要求,编码器安装时要与伺服电机的磁力线方向有一定的角度不能大于35度,各位知道吗?如果磁极角度不对,也会造成"飞车"请各位高手讨论!

网友A:
楼主说的问题是伺服的问题,有些伺服是需要特殊的电机相位信号的。为此,很多厂商将这个信号实现在编码器上,这种编码器的安装就需要与电机(永磁同步)的磁场有相对角度要求。

网友B:
重要的不是编码器的角度,应该是内部的三相的霍尔传感器的位置必须与电极的角度一致,否则,变换电流方向的位置不对,电机也就不能被控制。

楼主:
我们用的是三菱伺服系统,电动机我们没有拆开过不知道内部有三相的霍尔传感器,请尼古拉斯.凯奇:讲的详细点吗?

楼主:
请尼古拉斯.凯奇:讲的详细点好吗?

网友B:
我们用的是三菱伺服系统,电动机我们没有拆开过不知道内部有三相的霍尔传感器

应该就是因为没有这个传感器,才要求编码器的位置必须准确吧。

网友C:
关键问题在于驱动器,如果你是用美国COPLEY的驱动器,驱动器内部可以自动检测霍尔或编码器位置,就没什么问题拉。一般伺服驱动器也可以检测,不过需要专用软件。对客户是封死的,一般客户不能自己调整。

楼主:
三菱伺服系统c5系列驱动器,驱动电动机NC200,编码器SA104绝对值型,编码器与电动机转子的连接是凸,凹连轴器,
编码器侧是凹的连轴器,电动机侧的是凸的连轴器,凸,凹连轴器都有一边有标记,
在安装时标记一定要对上,如果标记对不上,(也就是调转180度)安装会造成上电就"飞车"的事故,在我们的培训资料<M500维修手册>里有,在日本三菱总部的培训课里讲过,在其它培训课多次强调过,(与参数无关!与参数无关!)
我画的图片发不上去,不知道叙诉清楚没有,
但是,多台机床我们调转180度安装,并没有造成上电就"飞车"的事故!已经工作三年了,日本讲师亲自实验后也没有办法解释!
各位高手能帮我解释吗?难道是书和课有错误吗?

楼主:
沈阳老宋你好:
以前问你的就是这个问题,期待沈阳网友见面会,

网友D:
看见楼上的师傅们讲了这么多,我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小弟是一位新手,对伺服只是了解一点点,就想起了以前碰到一个问题.一台机械手电机是采用安川的伺服电机,由于编码器接头老是接触不好出现AC9报警,在更换编码器接头时我是取下一根线然后又焊上一根线的,总共是四根线接头上有六个头,中间两根没有接,请问这四根线的顺序可以随便调换吗?如果调换后会出现什么情况?一般来说如果伺服是按照位置控制方式,最注意的是什么?对于增益有该有什么样的要求呢?非常感谢各位师傅的帮助!

网友B:
请问这四根线的顺序可以随便调换吗?如果调换后会出现什么情况?
换了顺序,最好的结果是驱动器报警,正常的结果是编码器完蛋,代理不给修,买个新电机

网友E(2008-09-04):
这个问题,到现在我也没整明白,请教高手。怎么才能确定伺服电机的磁极方向和编码器的方向

网友F(2013-12-14):
卸下伺服电机为什么还会自转?电源未关

网友F:
改变伺服电机安装方向为何会自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