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教:用气囊式时间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组成正,停,反,停,正,停,反.........电路!

楼主(2006-10-19):
求教:用气囊式时间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组成正,停,反,停,正,停,反.........电路!当然,要有启动,停止按扭的完整电路.

网友A:
楼主没说清楚:对元件的数量有无要求呀?

网友B:
要循环多少次呀???????????????/

网友C:
1.气囊式时间继电器可靠性不是太高
2.建议用个洗衣机定时器

网友D:
对要求不够详细,没搞懂题意

网友E:
可以做成功.但电路可靠性不好.

网友F:
同意楼是意见

网友G:
气囊式不耐用,时间也不精确!

网友H:
请教所用的元件数量???

网友I:
气囊式不耐用,精度不高

网友J:
简单的呀!~

楼主:
元件数量尽量少,循环次数不限,要有启动.停止按钮,当然我知道用晶体管时间继电器很容易实现,但那样考验不了逻辑思维能力!此题考验的是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楼主:
用气囊式时间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组成电动机的正,停,反,停,正,停,反.........电路!当然,要有启动,停止按扭的完整电路.
我想,不会有人问我线圈多少伏电动机多大的吧!此题考验的是逻辑思维能力!

网友K:
2时间2中间2接触器2按钮

网友L:
晕!太小人克了吧

网友M:
气囊式不耐用,精度不高
不过气囊式的有个优点就是断电延时比较方便.不过说实际的这个电路不难但气囊式SJ也很久不用了.感觉现代化的控制柜里放一这以不是土的问题而是一颗老鼠屎的效果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