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问把两个相同的输出电压的开关电源的并联会怎么样?

楼主(2006-10-19):
如题,两个24V的开关电源,输出端正对正,负对负的短接在一起并联为外部设备供电,会怎么样?
我用万用表的MA档测量发现他们之间存在回路电流,从0一直上升到50MA的时候我把他们断开了,继续测量下去估计会冒烟,开关电源能不能并联?

网友A:
一般接二极管

网友B:
开关电源有电压微调

楼主:
我微调过了,两个开关电源的电压均为23.6-23.7(数字万用表),当并联的时候输出电压开始升高26.8V,
TO PP311
你的意思是两个开关电源通过二极管并联?这个方案可行.
但是当时在现场没有二极管,我就直接并联了,结果开关电源冒烟,幸亏及时停电.
我想确认的是
开关电源不通过任何设备能否直接并联,是我的电源的质量问题还是根本就不能在一起并?

网友B:
应该可以并联,关键是电压一样。

网友C:
应该可以并联,关键是两电源的输出电压等级要一致
我处有过48V电源并联的实例

网友D:
两个开关电源并联,如果24V电压控制24V信号处理的设备加上24V用电设备,这样会对信号处理设备产生干扰,我这样试过很多次,太大的干扰不能使信号处理设备正常使用,就算负极连接,24V电压一致都不行

网友E:
简单,加一个二极管或小阻值电阻后再并在一起

网友F:
电压相同但初相角不一定一样啊有电压

网友G:
各位如果真正明白了开关电源的原理,就知道如果将两开关电源并联纯粹是胡闹!
开关电源是有反馈稳压系统的,当输入电压或负载变动时,可以通过检测反馈电压的变化,从而及时调整输出电压至正常值。两个电源总有一个输出电压高一点,一个低一点,完全一样大小是不可能的。当它们并联时,输出电压是从高还是从低?可能是在中间值,这个值都反馈到了两个电源的控制端,原先输出电压高的那个电源以为它输出的电压变低了,从而想办法拼命提高它的输出电压,而原先输出电压低的那个电源以为它输出的电压变高了,从而想办法拼命降低它的输出电压......俩电源这么一拼命,结果就看谁的命大了!
有学过电路分析课程的朋友大概还记得吗?----两个不等的电压源是不可以并联的!如果并联,理论上说产生的电流是无穷大!不信你可以试验一下将一个24V的电瓶和一个12V的电瓶并联一下将出现何等壮观的场面!

网友G:
当然加了二极管后情况将有所不同,如果二极管特性完全一致,电压将是以输出较高电压的那个电源为主动输出,此时俩电源的反馈有各自的参考点,就不会出现打架的现象了。

网友H:
只要电源的输出内阻,电压一样是可以并联的,但是实际中总归有差异的,加二极管因为是单向导通的,所以可以解决,或者直接买可以并联的电源,市场上有卖的

网友I:
还是芯片级维修:说的有道理
支持!!

网友B:
问了做电源的朋友,结果是: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看电源的线路。

网友J:
芯片级维修说的有道理,一般电源都不要并联,除非电源厂家推荐你可以这样做。但也不是就绝对不可以,这和电源内部电路关系很大,反馈采样点不一定就在电源的输出端,有很多电源比如直流电源的采样点就可能在滤波电感前面,还有的根本就没有输出测采样,这样的电源是可以并联的。

网友K:
电源是可以并联的,最好加装二极管。

网友A:
很早以前,我见过前辈就是用二极管的,他说直接并会打坏电源,意思是相互供电,西门子的冗余电源接法,如不用它的模块.也是用二极管
隔离,至于直接连,本人从未试验用,不敢,也不会

网友L:
也来多嘴一句,相同输出电压的开关电源可以多个并联,但需要通过硬件或软件上做均流设计,即还需要通过采样输出电流做反馈,达到自动调节输出电压和均衡电流的目的.

网友M:
可以并联但只取一个值做两个电源的反馈。

网友N:
可以并,相同型号的。我们就是并着用。

网友O:
急:
请问:一路是直流屏出来的DC220V,一路是AC220V整流出来的DC220V///二路电源能否并联使用呀?
请大家教教

网友P:
一般是不允许的,这样很容易导致开关电源烧毁,你可以将他们的正端独立使用,负端并接在一起,这样保证没问题

网友Q:
并联电源是有条件的,不能乱并的。

网友R:
这里涉及到两个严重的问题
1,均流问题
2,环流问题
如果只想把其中的一个电源当作备份,那加二极管并且电压等级差不多就可以了
如果想两者输出电流一直,那就要配系统,而且要看两路电源是否有均流功能
以上只限于直流电源

网友S:
我也有个问题,并联电源加二极管,但如果二极管被击穿了怎么办,不也同样会把电源烧掉吗?采取什么样的保护措施可以实现并联电源的安全?谢谢!

网友C:
对于小容量,低电压开关电源并联我真不太清楚,但我局用的-48V大容量通信电源并机实例

网友T:
如果是2个一样的电源,应该可以并吧!

网友U:
没试过~~!!请问一般选多大的二极管~~正负极都要加一个的吧!!

网友V:
接二极管好些

网友W(2006-11-22):
开关电源的负极和三菱PLC的电源的负极并在一起,能用,但不知道会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X:
  电压要相同,不同输出电流的并在一起要接二极管防止回流。

网友Y:
具体要看开关电源的电路类型

网友Z:
并联的目的是什么?共地就可以!

网友AA(2007-01-09):
一定要加二极管,否则变成互为负载了,两个电源的输出偏差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网友AB:
每个输出加小电阻后再并联效果比加二极管更好

网友AC:
厂家绝对不会允许直接并联,一定要加2个二极管,道理大家都说了.只要二极管的选的电压足够大是不会击穿的,我们德国那边给齐鲁石化设计的一套2组并联直流电源(一套备用的),就是这么设计的,另外我们加了自动检测二极管工作状态并报警的MCU部分,避免二极管问题造成电源损失.

网友U:
to 德国北宁集团:有图纸吗??发上来给大家看看~~~正好 让我也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D:
我身边就有呀,2个2.1A的直接并联。

网友AE(2008-04-21):
并联可以的,加二极管或是专用于电源冗余的一个小设备,好像原理也是二极管。

网友J:
输出端直接并联是不可以的。

网友AF:
1、开关电源是一个完整独立的自动电压闭环控制系统;

2、两个开关电源并联使用会造成两个系统误检测、误调整,不能正常工作!

3、在这里讨论两个开关电源并联使用,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大家的误导;

4、一般开关电源,并不是通用电源,它是根据特定负载设计的,适用范围只适宜特定负载,不能超出范围使用开关电源;

5、如果开关电源能并联使用,那就等于说有两个闭环控制系统可以控制同一个物理量;

6、如果有点自动控制知识的人,都明白一个闭环控制系统只能控制一个物理量,不可能两个闭环系统控制一个物理量!

网友AG(2011-12-18):
那如果只把COM端短接在一起,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H:
可以并联,输出电压相同,并联后可以提供两倍的容量(一般并联的开关电源为同容量的),同时也可以作为电源冗余,增加安全性,并联不会出现问题,我们经常使用这种方法实现电源备用。

网友AI(2014-12-02):
弱弱的问一句,并联的时候,二极管和电阻是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