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

楼主(2006-10-19):
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magnetostrictive linear-position sensor)利用非接触之科技监察着活动磁铁的位移,由于磁铁和传感器并无直接之接触,因此传感器在恶劣的工业环境下,例如易受油渍、溶液、尘埃或其它的污染,并不构成问题。此外,传感器更能承受高温﹑高压和高振荡的环境。传感器输出信号为绝对数值,所以假使电源中断重接也不会对数据接收构成问题,更无须重新调整零位。最后,由于传感组件都是非接触的,所以就算感测过程是不断重复的,也不会对传感器造成任何磨损。

磁致伸缩工作原理

它的原理并不复杂,是利用两个不同磁场相交产生一个应变脉冲信号,然后计算这个信号被探测所需的时间周期,便能换算出准确的位置。这两个磁场一个来自在传感器外面的活动磁铁,另一个则源自传感器内波导管(Waveguide)的电流脉冲,而这个电流脉冲其实是由传感器头的固有电子部件所产生的。当两个磁场相交时,所产生的一个应变脉冲(Strain pulse)会以声音的固定速度运行回电子部件的感测线圈。从产生电流脉冲的一刻到测回应变脉冲所需要的时间周期乘以这个固定速度,我们便能准确的算出位置磁铁的变动。这个过程是连续不断的,所以每当活动磁铁被带动时,新的位置很快就会被感测出来。由于输出信号是一个真正的绝对位置输出,而不是比例的或需要再放大处理的信号,所以不存在信号漂移或变值的情况,因此无须如其它位移传感器一样定期重标和维护。

网友A(2009-04-10):
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是利用两个不同磁场相交时产生的应变脉冲信号被检测到的时间来计算出磁场相交点的准确位置。
产品量程:50~3000mm(硬杆结构),3000mm以上(软杆结构)
1、 1、线性误差:≤0.05%FS
2、重复精度:≤0.0005%FS
3、分辨率:≤0.001%
4、迟滞:≤0.001%FS
5、温度稳定性:≤0.002%℃
6、工作压力:+12VDC~+24VDC
7、工作电流:≤16mA
8、工作压力:持续工作压力35Mpa(MTL1系列产品)
9、工作温度:T1:-20~+55℃;T2:-40~85℃ T2:-50~125℃
10防护等级:IP67/68(可选)
11、防爆标志:Ex dII BT5,Exia II CT5(必其一)可以根据客户要求特殊定制
12、输出方式:1:电压0-5V,0-10V
2.电流4-20mA
3.数字RS485
13、震动测试:3g,25Hz GB/T2423.10 连续冲击试验:10g, 100Hz GB/T2423.5
14、绝缘电阻:传感器电源端和接地端之间的绝缘电阻≥10MΩ;符号GB/T15479-1995

QQ:1140870519,黎小姐 电话:13410558002

深圳米朗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miran-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