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容量如何计算

楼主(2006-10-19):
请问:用7.5kw的变频器控制5.5kw的电机,电源应选多大的容量?共有2台变频器和2台电机,分为2组,分别进行控制,但不会同时开,任何时候都只开1组。
所需电源容量应该如何计算?

楼主:
哪位大虾帮帮我啊?怎么没人回答我的问题呢?

网友A:
按你以上的条件可以选单台电机功率的1.5至2倍的电源容量.

楼主(2006-11-29):
谢谢!
那如果两台电机会同时开的话,电源容量是不是要乘以2呢?

网友B(2008-04-15):
7.5KVA *1.3=10KVA, 两台不同时开的话,基本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