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程序求助急!急!关于CP1H的内置模拟量应用和网络通信使用

楼主(2006-10-19):
我公司现在用一台OMRON 的CP1H机,带有模拟量的,与丹佛斯压力传感器(4-20MA)连接,通道号为200CH-203CH,不知道该如何来编写这一段程,我在程序里也设定好参数,就是读不出来参数。网络通信采用串行网关,走MODBUS协议,与另一家一个通信仪表通信,读取仪表里面的参数,怎么就读不出来呢。不知道程序该如何编写,不知道那位可以指教,谢!!!!!!!

网友A(2008-08-04):
你请教OMRON公司进行技术支持

网友B(2010-04-11):
OMRON 的CP1H机,带有模拟量的,读不出来参数/???

网友C:
在PLC设定选项中有“内建AD/DA”选择通道没?还要选择4-20ma

网友C:
具体模拟量算法采用SCL1或SCL2(带符号)

网友D:
你可以在系统设置选选项中勾选模拟量响应的通道,即应用了在有效,你上面的情况应该是没有设置,所以没有启用模拟量功能,!至于MODBUS 功能建议你现在用无协议通信,MODBUS功能多半是和仪表的MODBUS 协议不同,造成通信失败!

OMRON 公司遇到通讯类问题,都不给你讲清楚他们的内部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