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刷的困惑......

楼主(2006-10-19):
我单位绕线电动机滑环部分故障频繁。现有一台28KW老式开启式的电动机出现了新的故障。铜质滑环被铜质电刷磨出三条(三相)槽,深约1mm 我感觉电刷有些粗糙。我想问问大家,电刷的类别具体是怎么分的?各类的详细型号和材料含量?不同种的碳刷混用会造成什么情况?

网友A:
查下电工手册吧,上面有详细的介绍的。
一般我用绕线电动机的使用铜粉电刷,缺点是对滑环磨损会快些,
但耐磨点,最重要是处理滑环的光洁度一定要高。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

网友C:
我们的是用在空压机上的绕线式电动机原来采用的滑环与碳刷,碳刷的型号好像是J164,现在已经淘汰了,改用无刷软起动器了

网友D:
试试用电化石墨电刷吧!
我们换电刷一般选软一级的
虽然电刷寿命稍短
但是滑环寿命会长许多

网友E:
我同意电工学徒的观点。

楼主:
不同种的碳刷混用会造成什么情况?

网友A:
不同种的碳刷混用会造成滑环或者换向器磨损不同而已,

网友F:
我同意电工学徒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