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钢厂用减速器

楼主(2006-10-19):
请问钢厂用减速器与一般的有什么区别。有的环境温度比较高,有80-90度,这么高一个温度对减速器的材料,密封,润滑需要做些什么处理。还有普通减速器加强制风冷能用上去么?

网友A:
没搞过,不知道,先顶一下!让高手回答。

网友B:
环境如果仅仅到80-90的话影响不大,高速转动摩擦的热让减速机上这个温度很容易啊.

楼主:
一般环境温度在20-30度的时候齿轮箱的壳体温度可以达到80-90度,但是环境温度在80-90的时候齿轮箱怎么散发热量,温度岂不上到100多度了?

网友C:
环境温度80-90度这么高啊。选减速机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使用温度的范围,好的减速机因为使用的油不同,是可以适应这样的使用环境的。

网友D:
减速机带冷却装置,电机降容   VALOR.LENZE@126.com

网友E(2006-11-26):
钢厂热的环境下用的减速机都是带有稀油站的,用油来冷却。

网友F:
很对  尤其是钢厂的连铸都是用有来冷却的,都配有专门的稀有站很专门的润滑系统

网友G(2007-05-05):
上面说的对~稀油站循环冷却系统!

网友H(2008-01-02):
要考虑安装位置,尽可能使用传动轴,使减速器远离热源,若不行,只能使用稀油冷却系统了.

网友I(2008-09-14):
如果是辊道减速电机的话,减速箱要使用耐高温的合成油和密封

在高温的情况下,一般有的是用油汽润滑,不过不是用在减速箱上的

网友J:
向各路高手请教棒材厂所用倍尺剪和定尺剪的工作原理,跪求!!!!        kmchenx@sina.com

网友K:
对:昆明星火 关于

向各路高手请教棒材厂所用倍尺剪和定尺剪的工作原理,跪求!!!!        kmchenx@sina.com

内容的回复:兄弟 跪求太过了啦   下次别这样了 大哥们承受不起的  大家互相帮助  能解决一定帮你,你应该写上哭求,呵呵 开个玩笑别介意

网友L:
顶一下,支持,共同交流,资源共享。

网友M(2009-04-09):
这么高的环境温度 对减速机讲除了内部油循环冷却外 我觉得还可根据现场情况增加强制风冷或水冷

网友N(2009-05-15):
一般减速机在选型的时候已经会参考减速机的“热功率”问题,会考虑配置附件(比如:风扇,或者水冷压力润滑系统,风冷系统,或者在减速机内底部布置水冷盘管等),进口品牌减速机都有这种配置!
ZFL
c30020@126.com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关于没搞过,不知道,先顶一下!让高手回答。

我们最好在选型阶段严把关:

大型的工业减速机的选型很简单,为什么我们碰到减速机温度很高的情况(一般60-70左右正常,也有可能经常过载运行、工矿恶劣);

在选型之前,我们先了解几个方面的术语:

1、减速机的额定功率PN

2、减速机的热功率PT

3、电机功率PM;

4、运行功率PK(或者叫轴功率,即电机的实际输出功率,比如一般只有电机功率的80%左右)

比如对于皮带机等输送设备,一般我们会考虑“服务系数FS”,也就是减速机的额定功率PN /运行功率PK的
比值;对于单驱皮带机,我校核那个比值大于1.5以上,双驱皮带机,比值大于1.8以上,三驱大于2.0以上;

另外,就是校核减速机热功率,就是“运行功率PK”一定要小于“减速机的热功率PT”

就以上两个条件,满足了一般就行,不满足,那就要附件系统(风扇,水冷,风冷,有时把减速机的油用电机泵抽出来冷却后在循环进入减速机)

zfl

 c30020@126.com

网友O:
可以考虑使用冶金专用减速机,如有必要还得降规格使用

网友P(2010-04-19):
一般钢厂设备减速机多是耐高温的,是经过厂商挑选的是经过计算的,但是有的温度是高,有环境因素造成的,需经常吹扫减速机上的灰尘,保持良好的通风环境。

网友Q(2012-03-21):
大家好,我公司专业从事过程检测、显示、控制、执行等仪表及自控系统、软件的研究、开发和生产,其主要产品包括RED系列高性能调节器,温控仪表,流量积算仪表,变送器,多通道无纸记录仪,自动化系统工程,REDFCS系列热处理行业专用软件、以及化工行业中小型DCS系统。产品已涉及热处理、化工、电力、军工、制药、钢铁、机械、电子、环保等各个领域,广泛应用于温度、压力、物位、流量等物理量的现场测控和远程监测。
上海红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工程部:专注于解决热处理行业的燃烧控制系统,燃气炉成套自动控制系统、燃油炉控制系统、 各种窑炉的炉门、台车、网带、烧嘴控制、等自动化设计、上位机监控系统。对各种窑炉的功率大小进行烧嘴的配置、阀体管件的设计选型、以及安全可靠的控制方案设计到部署实施、调试培训等的成套服务。

公司主要产品:

●红电系列热处理软件(REDFCS)
适合燃气炉、燃油炉、电炉、等各种窑炉,针对热处理行业特点而自主研发的一套专用软件。该软件拥有良好的人机交互界面、参数采集控制、动画显示、曲线设置、语音报警,丰富的报表体系等功能,该软件与现场各种智能仪表/可编程控制器(PLC)联网,构成新一代热处理控制系统。

●红电系列DCS软件(REDDCS)
适合中小型化工厂,或者生产线的总线式集散控制系统,从一次设备到上位机监控层、网络层,为用户提供可靠的、性价比极高的系统解决方案。

●红电系列智能调节器(RED-SERIES)
0.2级精度、无超调无欠调专家PID算法、40段曲线编程、 手动、自动输出控制,自学习功能等等。

●红电燃气炉控制系统(REDFCS)
适合各种窑炉,加热介质为天然气、城市煤气、焦炉煤气、柴油等的先进的傻瓜式自动控制系统。

   如有需要或想了解的朋友与在下联系。联系电话:021-39009568-801 15026884666联系人:连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