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HONEYWELL 常规控制点的组态问题

楼主(2006-10-19):
我在常规控制点的组态的时候,遇到:(1)BAD PV SHED OPTION (BADCTLOP)中有NO_SHED SHEDHOLD SHEDLOW SHEDHIGH SHEDSAFE 选项(2)ALGORITHM FORM (PIDFORM)中有INTERACT IDEAL选项 (3)PV ALARM DEADBAND IN %(PVALDB)中选项有HALF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EU 各是什么意识 ?请 各位指教小弟!

网友A:
没听过耶

网友B(2007-01-26):
1.pv坏值控制处理选择,分别是输出不锁定;输出锁定(模式强制为手动),输出置位高(106.9),低(-6.9),安全值(根据工艺安全设定)。

网友B:
2.pid控制器形式,interact是模拟气动式pid调解器,ideal是数字式pid调解器。

网友B:
3.pv报警死区百分数,分别是0.5/1/2/3/4/5%,eu是设定死区工程值

网友C:
楼上的说的很不错,再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