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S40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6-10-19):
本人为变频器应用新手,请教如下问题:
1.ACS400里有一AO1,问能否用其功能代替旋编实现准确测量被控电机的转速.
2.用PLC的输出两路相用的模拟量,分别连到两台ACS400变频器的AI1端子上控制两台电机,这样能否实现两电机的同步.
3.如上述方法不可取,请问能否有其他方法实现两台电机的通步运转.
4.用一台ABB ACS400变频器能实现同步控制两台电机吗?
以上问题盼赐教,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请高手来解答下

网友B:
1、AO1能输出转送值,但由于是模拟量输出,肯定有滤波延迟的,另外准确度肯定不如编码器好。
2、这样可以粗略的实现同步,但模拟口采样有个体差异,不能保证很准确,还有,电机转速是否同步,也和负载有关系,滑差不同,即使给定一样,最后转速也有差异的。
3、有很多种同步的方法,比如有的产品有同步卡,有的产品也有同步的功能。比如ACS800就有主从功能,能很好的实现同步。
4、一台ACS400能带两台电机,但不能很好的同步,这和两台电机的负载分配有关。

楼主:
谢谢 混在工控的解答;
但关于第三条ACS800虽然能实现同步,但费用教高,问能否有更经济的方法实现两台电机的精确同步,能否给予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C:
你的电机是一样的型号是可以用一台带两台同步运行,不过电机的两台功率和不能超过变频器总输出功率.当然用相同的模拟量来控制AI1也是可以的,如果这样不同步,可以设定变频内的参数直到合适.当然前一种方便调试.

网友D:
建议:
如果要求精度非常高,推荐用ACS800的闭环控制
如果要求较高,推荐用ACS550闭环控制
要不高用,ACS550开环控制
欢迎到QQ群13481299讨论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