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的负端应当如何处理?

楼主(2006-10-19):
控制系统的直流电源负端应不应当接地?如何处理比较好?

网友A:
直流电源负极接地与否,要看电压高低和控制系统的要求。电压较高如100V以上,为防触电不接地好;电压低的情况还是接地好,维修、调试好找公用点。另外负极接地对的屏蔽和消振是必须的。

楼主:
直接接地还是在接地线上加一些保护设备?

网友A:
根据系统要求要接地时,必须直接接地,与接地线之间不许接任何元件,系统有高频信号的情况下,要求一点接地。

楼主:
那么,有没有办法防止地线问题导致的负端电压升高,对控制系统和直流电源产生的损害呢?

网友A:
在一个系统中,地线就是公用点,是电压的参考零电位,何来的电压生高,对谁高啊?它就是零,只有其他点比它高或低.

楼主:
另外负极接地对的屏蔽和消振是必须的?不明白。

楼主:
另外,不知道控制系统规定工作地接地电阻的意义?

网友B:
控制系统规定工作地接地电阻的意义在于降低干扰信号,消除干扰信号对仪表的影响。

网友C(2007-11-28):
不是很懂咯,直流电压负端接地,和交流地有何差别,是有抗干扰,达到共负端的要求。是否不同的直流设备负端要并接呢?还是一定要接地。

网友D(2012-12-03):
对:李纯绪关于在一个系统中,地线就是公用点,是电压的参考零电位,何来的电压生高,对谁高啊?它就是零,只有其他点比它高或低. 内容的回复:

网友E:
在直流控制系统中直流电源是不能接地的,如果有接地的现象时就有可能出现发生误动作或者拒动作。

网友F:
回复内容:这要看他的设备是什么设备了,用在什么系统中,CG和PPG就不一样,有些是可以接,有些是不能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的意思应该是他设备其他高压地方也接地了,可能会从地里面反馈回高压。
对:李纯绪关于在一个系统中,地线就是公用点,是电压的参考零电位,何来的电压生高,对谁高啊?它就是零,只有其他点比它高或低. 内容的回复:

网友G(2017-09-07):
如果电源负端对地有正或负电压,接地会不会造成电源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