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OCTIR毛斗计重怎么清零??

楼主(2006-10-19):
我们厂于03年引进了OCTIR梳毛机两台,现在于生产中出现重量值不显示,后经过测量,模拟信号输出值(到PLC)为负0.8伏,正常为零伏,不知各位前辈有谁知道怎么复零位。其线路板上有四个电位器,一个16挡的微型开关,两个外形类似于集成块的6开。

楼主:
忘了,我的邮箱:chenzikuncu·sina。com

网友A:
用个砝码先调试一下传感器是否损坏了。

楼主:
靠,搞了一天,才弄明白,根本原因是空气中的油污堵塞了泄气阀导致开斗动作放慢,而恰恰在汽缸的工作触头没离开称重斗时PLC内部重量信号已经清零。只把泄气阀的调节螺丝放大一点就OK了。当然了我们的是OCTIR的毛斗,直接用传感器计重的。

网友A:
哈哈,又增加了经验。

网友B(2007-11-13):
梳毛机毛斗称重系统各国都大同小异,我也简单的做了几台,已在国外用了一年,效果还可以,定单又来了,正在赶做出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