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伺服电机编码器线的问题

楼主(2006-10-19):
最近遇到一个小问题,有的伺服电机编码器线是5根,但有的是十几根,请问两者有何区别?哪个更好!

网友A:
5根的是A相,B相,Z相是电源和地,另外一种是线性输出应该是8根.

楼主:
我碰到一款韩国的麦特斯伺服电机好像是15根线啊!是不是抗干扰能力要好点啊!

网友B:
主要是编码器型号不一样,

网友C:
各个厂家的都不太一样吧

网友D:
抗干扰主要是对线本身的要求,5线的信号用的是一对线,还有老松下用的7线?9线的.现在编码器线出于使用方便的目的是越做越少了.

网友E:
不一定吧,出线要看输出信号的,若是并行输出,5根线还带电源,最多才3位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