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的节电问题

楼主(2006-10-19):
大家都知道电容器是节电的,但在投入后它是耗有功的,那么它节电到底是指节了那一块的电.

网友A:
提高功率因数 减小了视在功率
但不要补过了

网友B:
‘电容器是节电的’什么概念?

网友C:
呵呵,周公专爱挑毛病!

网友B:
詹天佑说过:“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应该出于工程人员之口。” 有些小问题,不必要小题大做展开来讨论以防冲淡主题。 爱挑毛病也是一种毛病。但愿没有毛病可挑!

网友D:
的确如此

网友E:
大天使: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19 19:59:00
    提高功率因数 减小了视在功率

 -----------------------------------------------------------------------------------
  这就是根本.无功就是没有用掉的,是可以通过方法转化的,电容本身消耗的要小.

网友F:
其实这就是个提高功率因素的电路。节不节能的我就不知道了。愿闻其祥。不过我同意周公的观点。尤其就是那句詹天佑说的话,很有道理。现在在我周围的一些师傅就是一些大概和差不多。这真的不是我们这些搞技术的说的。

楼主:
那就是说电容器根本就不节电,是不是?

网友G:
电容只是用来平衡感性负载使得交流电流与电压产生的相位差,因为企业用电器以感性负载为主,所以通常并电容会使这个相位差减小,也就使无功功率减小。如果不计线路电阻发热损耗的话,并电容并不能有实际意义上的节省电能,只是企业电能是以视在功率计价,所以提高功率因素当然可以省钱。从另一方面讲,功率因素提高以后,在工厂用电器同等条件正常工作的情况下,从电厂吸取的线路电流比较功率因素没有提高前要小,当然线路电阻损耗也要小,这才是真正的省电,而且大部分是帮电厂省电。再则如果每一个企业都乖乖地提高功率因素,那么有可能本来要建一个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的电厂,结果只要70万千瓦就搞定,这里面的社会经济效益就可想而知了。电厂之所以会对那些功率因素太低的企业采取惩罚性措施就是这些原因。

网友H:
1、电容器的电流i超前电压u90度,电感的电流i落后电压u90度;
2、电容器、电感都是储能元件,它们和电源之间不断的交换能量;
3、什么是交换?通俗的讲就是把电能从电源哪儿拿来存储起来,过一会儿又还给电源,它并没有消耗电能;
4、电容器、电感“每秒和电源交换多少电能”叫做无功功率,用Q表示,单位是乏(var);
5、电阻是耗能元件,电阻“每秒消耗多少电能”叫做有功功率,用P表示,单位是瓦(W);
6、如果把电感和电容并接或串接时,电感的电流和电容的电流方向恰好相反;
7、通俗讲就是电感从电源拿电能时,恰好是电容向电源还电能的时候;
8、这样,电感和电容之间发生了能量交换,与电源没关系了,电源不再给它们提供无功功率了。
9、这就是感性电路并联电容器补偿无功功率,提高功率因数的物理实质。

网友I:
楼上讲的容易理解.新手都可以看懂.

楼主:
TO:刘志斌
它并没有消耗电能,是不是在说他不消耗有功.
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电容器是消耗有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