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wecon)HMI
什么样的HMI可以和仪表相连?

楼主(2006-10-19):
国内几个主要厂家的仪表:上润、宇电、昌辉、东辉?
并且对仪表的数据进行记录,保存到CF卡的。
公司要做些项目,偶觉得工控机+组态忒贵了点。
现在有几个HMI可以做到?
据说厦门维控可以做到?

网友A:
台达人机可以,数据可以直接存放到SMC卡或者U盘。

网友B:
还要看你的仪表是不是和那种HMI通讯协议一致。你的仪表是什么协议呢?中达电通的DOP-A的HMI可以和MODBUS 协议的仪表连接。在HMI里做历史记录是可以的。但不好拿到PC里看了。其它牌子的HMI应该也可以的。如果你的仪表是MODBUS MASTER,那么DOP-A也是可以的。

网友C:
用Proface吧;
只要你有通讯协议。如果有现成的MODBUS协议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D:
价格如何,能否提供信息,
我的邮箱:HPWANGCHENG@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