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wecon)HMI
急,厦门维控的hmi怎么连接台达的PLC

楼主(2006-10-19):
有谁用过阿。

网友A:
如果你的HMI可连接的设备中包含台达PLC(即你的HMI软件中有相关的驱动),那你就完全可以在控制器类型中选择台达PLC,然后开始编辑相关的画面和元件.
如果你的HMI中没有台达PLC的驱动的话,HMI支持MODBUS协议也可以,因为你可以通过MODBUS协议中的绝对地址去控制台达PLC(支持MODBUS协议).
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你只能通过HMI去写符合MODBUS协议的数据来控制台达PLC了.

网友B(2008-01-09):
在组态软件里面,新建工程的时候,或者在菜单《工程》->《工程参数》的《连线与通讯》的属性页中,选择将相应的485的PLC设为DELTA DVP PROTOCO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