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短”“虚断”两板斧,搞定运算放大器!

楼主(2006-10-19):
运算放大器组成的电路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瞭乱,是模拟电路中学习的重点。在分析它的工作原理时倘没有抓住核心,往往令人头大。为此本人特搜罗天下运放电路之应用,来个“庖丁解牛”,希望各位从事电路板维修的同行,看完后有所斩获。
遍观所有模拟电子技朮的书籍和课程,在介绍运算放大器电路的时候,无非是先给电路来个定性,比如这是一个同向放大器,然后去推导它的输出与输入的关系,然后得出Vo=(1+Rf)Vi,那是一个反向放大器,然后得出Vo=-Rf*Vi……最后学生往往得出这样一个印象:记住公式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将电路稍稍变换一下,他们就找不着北了!偶曾经面试过至少100个以上的大专以上学历的电子专业应聘者,结果能将我给出的运算放大器电路分析得一点不错的没有超过10个人!其它专业毕业的更是可想而知了。
    今天,芯片级维修教各位战无不胜的两招,这两招在所有运放电路的教材里都写得明白,就是“虚短”和“虚断”,不过要把它运用得出神入化,就要有较深厚的功底了。
虚短和虚断的概念
    由于运放的电压放大倍数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放大倍数都在80 dB以上。而运放的输出电压是有限的,一般在 10 V~14 V。因此运放的差模输入电压不足1 mV,两输入端近似等电位,相当于 “短路”。开环电压放大倍数越大,两输入端的电位越接近相等。
“虚短”是指在分析运算放大器处于线性状态时,可把两输入端视为等电位,这一特性称为虚假短路,简称虚短。显然不能将两输入端真正短路。
    由于运放的差模输入电阻很大,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都在1MΩ以上。因此流入运放输入端的电流往往不足1uA,远小于输入端外电路的电流。故 通常可把运放的两输入端视为开路,且输入电阻越大,两输入端越接近开路。“虚断”是指在分析运放处于线性状态时,可以把两输入端视为等效开路,这一特性 称为虚假开路,简称虚断。显然不能将两输入端真正断路。
    在分析运放电路工作原理时,首先请各位暂时忘掉什么同向放大、反向放大,什么加法器、减法器,什么差动输入……暂时忘掉那些输入输出关系的公式……这些东东只会干扰你,让你更糊涂﹔也请各位暂时不要理会输入偏置电流、共模抑制比、失调电压等电路参数,这是设计者要考虑的事情。我们理解的就是理想放大器(其实在维修中和大多数设计过程中,把实际放大器当做理想放大器来分析也不会有问题)。
    好了,让我们抓过两把“板斧”------“虚短”和“虚断”,开始“庖丁解牛”了。

楼主:
图一运放的同向端接地=0V,反向端和同向端虚短,所以也是0V,反向输入端输入电阻很高,虚断,几乎没有电流注入和流出,那么R1和R2相当于是串联的,流过一个串联电路中的每一只组件的电流是相同的,即流过R1的电流和流过R2的电流是相同的。 流过R1的电流I1 = (Vi - V-)/R1 ……a 流过R2的电流I2 = (V- - Vout)/R2 ……b V- = V+ = 0 ……c I1 = I2 ……d 求解上面的初中代数方程得Vout = (-R2/R1)*Vi 这就是传说中的反向放大器的输入输出关系式了。

楼主:
图二中Vi与V-虚短,则 Vi = V- ……a 因为虚断,反向输入端没有电流输入输出,通过R1和R2 的电流相等,设此电流为I,由欧姆定律得: I = Vout/(R1+R2) ……b Vi等于R2上的分压, 即:Vi = I*R2 ……c 由abc式得Vout=Vi*(R1+R2)/R2 这就是传说中的同向放大器的公式了。

楼主:
图三中,由虚短知: V- = V+ = 0 ……a 由虚断及基尔霍夫定律知,通过R2与R1的电流之和等于通过R3的电流, 故 (V1 – V-)/R1 + (V2 – V-)/R2 = (Vout – V-)/R3 ……b 代入a式,b式变为V1/R1 + V2/R2 = Vout/R3 如果取R1=R2=R3,则上式变为Vout=V1+V2,这就是传说中的加法器了。

楼主:
请看图四。因为虚断,运放同向端没有电流流过,则流过R1和R2的电流相等,同理流过R4和R3的电流也相等。故 (V1 – V+)/R1 = (V+ - V2)/R2 ……a (Vout – V-)/R3 = V-/R4 ……b 由虚短知: V+ = V- ……c 如果R1=R2,R3=R4,则由以上式子可以推导出 V+ = (V1 + V2)/2 V- = Vout/2 故 Vout = V1 + V2 也是一个加法器,呵呵!

楼主:
图五由虚断知,通过R1的电流等于通过R2的电流,同理通过R4的电流等于R3的电流,故有 (V2 – V+)/R1 = V+/R2 ……a (V1 – V-)/R4 = (V- - Vout)/R3 ……b 如果R1=R2, 则V+ = V2/2 ……c 如果R3=R4, 则V- = (Vout + V1)/2 ……d 由虚短知 V+ = V- ……e 所以 Vout=V2-V1 这就是传说中的减法器了。

楼主:
图六电路中,由虚短知,反向输入端的电压与同向端相等,由虚断知,通过R1的电流与通过C1的电流相等。 通过R1的电流 i=V1/R1 通过C1的电流i=C*dUc/dt=-C*dVout/dt 所以 Vout=((-1/(R1*C1))∫V1dt 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对时间的积分成正比,这就是传说中的积分电路了。 若V1为恒定电压U,则上式变换为Vout = -U*t/(R1*C1) t 是时间,则Vout输出电压是一条从0至负电源电压按时间变化的直线。

楼主:
图七中由虚断知,通过电容C1和电阻R2的电流是相等的,由虚短知,运放同向端与反向端电压是相等的。则: Vout = -i * R2 = -(R2*C1)dV1/dt 这是一个微分电路。如果V1是一个突然加入的直流电压,则输出Vout对应一个方向与V1相反的脉冲。

楼主:
图八.由虚短知 Vx = V1 ……a Vy = V2 ……b 由虚断知,运放输入端没有电流流过,则R1、R2、R3可视为串联,通过每一个电阻的电流是相同的, 电流I=(Vx-Vy)/R2 ……c 则: Vo1-Vo2=I*(R1+R2+R3) = (Vx-Vy)(R1+R2+R3)/R2 ……d 由虚断知,流过R6与流过R7的电流相等,若R6=R7, 则Vw = Vo2/2 ……e 同理若R4=R5,则Vout – Vu = Vu – Vo1,故Vu = (Vout+Vo1)/2 ……f 由虚短知,Vu = Vw ……g 由efg得 Vout = Vo2 – Vo1 ……h 由dh得 Vout = (Vy –Vx)(R1+R2+R3)/R2 上式中(R1+R2+R3)/R2是定值,此值确定了差值(Vy –Vx)的放大倍数。 这个电路就是传说中的差分放大电路了。

楼主:
分析一个大家接触得较多的电路。很多控制器接受来自各种检测仪表的0~20mA或4~20mA电流,电路将此电流转换成电压后再送ADC转换成数字信号,图九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电路。如图4~20mA电流流过采样100Ω电阻R1,在R1上会产生0.4~2V的电压差。由虚断知,运放输入端没有电流流过,则流过R3和R5的电流相等,流过R2和R4的电流相等。 故: (V2-Vy)/R3 = Vy/R5 ……a (V1-Vx)/R2 = (Vx-Vout)/R4 ……b 由虚短知: Vx = Vy ……c 电流从0~20mA变化,则V1 = V2 + (0.4~2) ……d 由cd式代入b式得(V2 + (0.4~2)-Vy)/R2 = (Vy-Vout)/R4 ……e 如果R3=R2,R4=R5,则由e-a得Vout = -(0.4~2)R4/R2 ……f 图九中R4/R2=22k/10k=2.2,则f式Vout = -(0.88~4.4)V,即是说,将4~20mA电流转换成了-0.88 ~ -4.4V电压,此电压可以送ADC去处理。

楼主:
电流可以转换成电压,电压也可以转换成电流。图十就是这样一个电路。上图的负反馈没有通过电阻直接反馈,而是串联了三极管Q1的发射结,大家可不要以为是一个比较器就是了。只要是放大电路,虚短虚断的规律仍然是符合的!
由虚断知,运放输入端没有电流流过,
则                (Vi – V1)/R2 = (V1 – V4)/R6  ……a
同理            (V3 – V2)/R5 = V2/R4        ……b
由虚短知    V1 = V2    ……c
如果R2=R6,R4=R5,则由abc式得V3-V4=Vi
上式说明R7两端的电压和输入电压Vi相等,则通过R7的电流I=Vi/R7,如果负载RL<<100KΩ,则通过Rl和通过R7的电流基本相同。

楼主:
来一个复杂的,呵呵! 图十一是一个三线制PT100前置放大电路。PT100传感器引出三根材质、线径、长度完全相同的线,接法如图所示。有2V的电压加在由R14、R20、R15、Z1、PT100及其线电阻组成的桥电路上。Z1、Z2、Z3、D11、D12、D83及各电容在电路中起滤波和保护作用,静态分析时可不予理会,Z1、Z2、Z3可视为短路,D11、D12、D83及各电容可视为开路。 由电阻分压知, V3=2*R20/(R14+20)=200/1100=2/11 ……a 由虚短知,U8B第6、7脚 电压和第5脚电压相等 V4=V3 ……b 由虚断知,U8A第2脚没有电流流过,则流过R18和R19上的电流相等。 (V2-V4)/R19=(V5-V2)/R18 ……c 由虚断知,U8A第3脚没有电流流过, V1=V7 ……d 在桥电路中R15和Z1、PT100及线电阻串联,PT100与线电阻串联分得的电压通过电阻R17加至U8A的第3脚, V7=2*(Rx+2R0)/(R15+Rx+2R0) …..e 由虚短知,U8A第3脚和第2脚电压相等, V1=V2 ……f 由abcdef得, (V5-V7)/100=(V7-V3)/2.2 化简得 V5=(102.2*V7-100V3)/2.2 即 V5=204.4(Rx+2R0)/(1000+Rx+2R0) – 200/11 ……g 上式输出电压V5是Rx的函数 我们再看线电阻的影响。Pt100最下端线电阻上产生的电压降经过中间的线电阻、Z2、R22,加至U8C的第10脚,由虚断知, V5=V8=V9=2*R0/(R15+Rx+2R0) ……a (V6-V10)/R25=V10/R26 ……b 由虚短知, V10=V5 ……c 由式abc得 V6=(102.2/2.2)V5=204.4R0/[2.2(1000+Rx+2R0)] ……h 由式gh组成的方程组知,如果测出V5、V6的值,就可算出Rx及R0,知道Rx,查pt100分度表就知道温度的大小了。

楼主:
哎!没有识货的,除了周公。

网友A:
支持楼主,电了维修好复杂,

网友B:
支持!!又懂了点~~虽然不是很理解图!!但也学了点

网友C:
芯片级维修:有此功底,确实可以芯片级维修!

网友D:
玩初级电路的别老在这里咣当。

网友E:
芯片级维修,果然名不虚传,学习了。顶!!

网友F:
芯片级维修,果然与众不同,不同凡响啊!!!

网友G:
读书的时候,就是这么教的,复习一下也很好

网友H:
芯片级维修,果然与众不同,不同凡响啊!!!顶!

网友I:
芯片级维修,果然名不虚传,可以维修芯片了

网友J:
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K:
谢谢!我教学生时也很头疼

网友L:
好文章收藏了谢谢。

网友M:
顶!!!!!!
希望看到更多如此精彩的文章.谢谢楼主!

网友N(2006-11-27):
芯片级维修果然不是盖的!
希望以后多出些芯片测试的文章!

网友O:
坚决支持芯片级维修!希望您能出更多的好东西给大家!谢谢

网友P:
十分感谢楼主,解决我好长时间的困惑

网友Q(2006-12-28):
收藏一下,很好!!

网友R:
整理一下写成一篇文章把,呵呵

网友:
这些计算我也懂,可是芯片中哪个地方是运放我都找不到。。。。。

网友:
这个分析是非常正的,对很多人帮助很大.

网友S:
谢谢芯片级维修,给我们补课了!!!

网友T:
好!!!芯片级维修,果然名不虚传,学习又有进步。

网友U:
希望以后多出些芯片测试的文章!

网友V(2007-03-20):
非常好,只是今天才看见,值得收藏!

网友W:
下面引用由芯片级维修在 2006-10-19 21:22:00 发表的内容:
  电流可以转换成电压,电压也可以转换成电流。图十就是这样一个电路。上图的负反馈没有通过电阻直接反馈,而…
--------------------------------------------------------------------------------------------

最后一句“如果负载RL<<100KΩ,则通过Rl和通过R7的电流基本相同”不是很理解,能帮我再解一下吗?

网友X(2007-06-02):
最后一个图是应用级电路,前面的基本都是理想运放的扫盲啊。

楼上某一位,后属第二个图,RL<<100K欧时电流约为R100电流,那是最基本的基尔霍夫定律呀。这个图用作电压变电流,还是有一些应用价值的。

最后一个图,引线进来接电容,上面好象电感的线路是啥玩意儿,这不是俺们大陆画法啊?6084没用过,懒得分析这电路了。

分析电路也实际设计电路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图中每一个器件的选型,都有说道。每一个电阻选多大?选哪一种?电容、稳压管?运放?为什么这样选?真正都搞明白了,就算不错了。俺最佩服搞射频电路设计的--因为俺没尝试过射频的设计。

网友Y:
不错,这些多点,大家都多了解得

网友Z:
非常感激芯片级维修,我也很热爱电路维修,不过水平没有这么高!

网友AA:
顶一下~~很有用~~

网友AB:
谢谢芯片级维修,收藏了, 顶!

网友AC:
不错  不错  复习了一遍!

网友AD(2007-07-18):
好呀,有学习了

网友AE:
芯片级维修,高手!辛苦哒!

网友AF:
收藏,太经典了

网友AG(2007-09-24):
支持楼主,经典!!!

你曾经申请斑竹,批准了吗???

楼主:
生意太忙,担心申请到斑竹后恐怕没有太多时间同大家切磋,也就一直没有申请,哈哈!

网友AH:
好,对得住 (芯片级维修) 这五字

网友AI(2007-11-08):
图三的反相加法器公式错了吧,应该是负的吧

网友AJ:
想见恨晚啊

网友AK:
我想拜师啊……

网友AL(2008-11-03):
真的是良师。抛弃了固有观念,从最基本的地方着手,值得许多高效的老师借鉴。

网友AM(2008-12-30):
很强的分析,顶。。。。。。。。

网友AN:
图十Q3的集电极接24V的话更稳定点

网友AO:
收益匪浅,值得好好学习

顶楼主

网友AP(2009-03-24):
那是相当的感谢!!辛苦了!!

网友AQ:
受益匪浅啊!顶一下!当年学模拟电子时看到此帖就会感觉容易多了

网友AR(2009-05-16):
对:芯片级维修 关于电流可以转换成电压,电压也可以转换成电流。图十就是这样一个电路。上图的负反馈没有通过电阻直接反馈,而是串联了三极管Q1的发射结,大家可不要以为是一个比较器就是了。只要是放大电路,虚短虚断的规律仍然是符合的!
由虚断知,运放输入端没有电流流过,
则                (Vi – V1)/R2 = (V1 – V4)/R6  ……a
同理            (V3 – V2)/R5 = V2/R4        ……b
由虚短知    V1 = V2    ……c
如果R2=R6,R4=R5,则由abc式得V3-V4=Vi
上式说明R7两端的电压和输入电压Vi相等,则通过R7的电流I=Vi/R7,如果负载RL<<100KΩ,则通过Rl和通过R7的电流基本相同。
内容的回复:以前在书上看不怎么明白,今天看了你的文章真是浅显易懂,书本上都按这样的思路教学,我想学生会比较好接受吧

网友AS:
正在迷惑中呢。。。及时雨。。看见了这个帖子。。楼主的施耐德那个有噪音的伺服驱动器如何了???

网友AT(2009-12-23):
引用 网友AI:
图三的反相加法器公式错了吧,应该是负的吧

我也觉得是

网友AU(2010-05-05):
很好。比教材好多了,谢谢!收藏了!

网友AV(2010-07-04):
芯片级维修  学习了!

网友AW:
果然很强大,不过图三应该是个反向比例器,式子为:(V1-V_)/R1+(V2-V_)/R2=(V_-Vout)/R3,结果为:Vout=-(v1+v2)

网友AX(2010-10-01):
非常感谢。收藏了。

网友AY:
老帖子受热捧,两板斧有效。

网友AZ(2011-03-02):
“虚断”是指在分析运放处于线性状态时,可以把两输入端视为等效开路 ~~~~~~~~~~~~~~~~~~ 似乎一般说法是运放不必处于线性状态,也可以看做虚断?

网友AZ:
只要是放大电路,虚短虚断的规律仍然是符合的! ~~~~~~~~~~~~~~~~~ 感觉这里也不够严谨--和前面说法不一致,对初学者可能会有些误导

网友BA:
前面的是基础扫盲,但是如果没有基础作底,如何分析电路?如果一个电路在原理上都分析不清楚如何判断故障在什么位置?我也是要补习基础的一员啊。。。。

网友BB:
"芯片级维修"功底深厚啊!

网友BC:
这个 我必须顶~~~~

网友BC:
UBC的10脚 为何有个V5 呢 是从 U8A的1脚引过来的?    求教啊 。

网友BD:
不错,十分感谢,收藏后慢慢学。

网友BE(2011-04-01):
正在准备考研复试呢,书上的看不明白,看完楼主的讲解恍然大悟,感动呀,顶你!!!

为了这个帖子我注册的工控网,网站应该感谢一下楼主O(∩_∩)O~

网友BF(2011-05-12):
我要下载下来,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BG:
顶一下!正在重学模拟电子

网友BH:
真的很好!

网友BI(2011-06-30):
好帖子,适合我这种初学者。

楼主好帖子。

网友BJ:
hehe 四年前收藏过的内容 再见时刻感觉挺亲切的。这是理解运放最好的文章之一。比教科书强多了。

网友BK(2011-08-28):
不错啊,支持下呢

www.hnyxsz168.com

网友BL(2011-09-30):
有些地方好像不对吧,比如图三,应该是个反相加法电路吧,薄见请指教

网友BM:
云里见日的感觉,学到了很多。

网友BN(2011-11-07):
我怎么觉得学电路设计云里来,雾里去啊!

网友BO(2012-03-10):
楼主就是救世主啊!今天工程师一来就考我这个,还好看了这个,不然就瓜了!

网友BP(2012-04-16):
非常給力,比較透徹!

网友BQ(2012-05-31):
引用 网友BR:
V- = V+ = 0 ……a 由虚断及基尔霍夫定律知,通过R2与R1的电流之和等于通过R3的电流,故 (V1 – V-)/R1 + (V2 – V-)/R2 = (Vout – V-)/R3 ……b 代入a式,b式变为V1/R1 + V2/R2 = Vout/R3 如果取R1=R2=R3,则上式变为Vout=V1+V2,这就是传说中的加法器了。

应该是(V1 – V-)/R1 + (V2 – V-)/R2 = ( V- – Vout)/R3

网友BS:
收藏,待以后洗洗学习

网友BT:
引用 网友BU:
不错,我顶.

网友BV(2012-07-05):
神贴,学习了,佩服楼主

网友BW:
若干年后再顶你一下。。楼主写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