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带转子通电问题

楼主(2006-10-19):
昨天维修一台30KW风机电机,转子抽出后同事用一4平方电缆通电,只听见啪的一声,电缆融化,空开跳闸,因为急用,用1000V摇表测试绝缘正常,电机也未匝间短路,装配上转子后再通电,正常运转,带负荷后也正常。不知转子抽掉后通电电流反倒很大是什么道理

网友A:
空开不跳你的电机就报废了

网友B:
小商品城海洋,购物者天堂.
http://cn.53trade.com/?llp1020

网友C:
这个问题问得很怪。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C:
谁能说说原理吗。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D:
三项异步电机的工作原理有没有搞清楚,转子一抽,电对谁做功?抽走不就等于380V电压就加在一线圈上了,线圈有多大电阻?不烧才怪。

网友E:
是呀,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F:
感应阻抗没有了,直接相当于短路..无知者无畏,啊门

网友G:
堵转的原理和结果.

网友H:
  兔子望月 说的有理。

网友I:
交流异步电动机抽出转正子后,原闭会的磁路断了,此时的阻抗很小,在电源频率50z时,其阻抗接近空心线圈,所以会有很大的电流通过。

网友J:
呵呵又长知识了

网友K:
同事为什么要通电?通多大的电?你们维修什么?

网友L:
不抽转子,30KW电机直接启动也会电缆融化,空开跳闸。

网友M:
     倒,30KW用4方线

网友N:
有些东西可以玩,有些东西既危险又浪费国家资源,最好别玩...

网友G:
电机不带转子通电必须降压.过去在电机修理时有的就可以通低电压(几十负).线圈预热后浇上绝缘漆.
 必需有调压器串电流表,电流表的电流不超过额定值就行.

网友O:
长知识了

网友P:
这样危险的事情最好别玩,太危险。

网友Q:
lcx_jia有道理

网友R:
1、电机不带转子,只有定子铁心和三相绕组;
2、由于磁路失去转子铁心,电感L大大减小;
3、感抗XL=2πfL大大减小,通电时电流很大I=U/XL,相当于短路状态;

网友S:
课本上都有,习题里都有异步电动机转子抽出(或者堵转)启动会有什么结果。
答:导线融化。

网友T:
异步电动机转子抽出(或者堵转)启动会有什么结果。
答:导线融化。堵转时--------导线融化????

网友U:
电机不上转子通电是很危险的,如果把电压降到额定电流的三分之二是可以对电机做预热除潮的

网友:
就是有转子,这个线也是很危险.

网友V:
听说过磁路吗?电机运行时的电磁回路就得靠转子。如果拿开转子。那么电机就得做更大的功才能保持电磁平衡,因此电流是非常大的。

网友W:
看来你的电工科需要再上

网友X:
建议老兄好好学习一下电动机运转的原理吧

网友Y:
我看我们电机修理的不放转子,再里面放一个钢珠,一通电钢珠转,问他们说是试线圈有没有断的。

网友Z:
哦,我知道了,原来是这样呀!

网友AA:
下面引用由大头鱼在 2006-11-6 20:35:00 发表的内容:
  我看我们电机修理的不放转子,再里面放一个钢珠,一通电钢珠转,问他们说是试线圈有没有断的。
--------------------------------------------------------------------------------------------
你只知道他通了电,不知道加的是多高的电压,人家这样做是通的低压电。

网友AB:
  结合我前面的交流电动机的几个问题,我更清楚一些问题了

网友AC:
 刘志斌:  19:10:00

1、电机不带转子,只有定子铁心和三相绕组;
2、由于磁路失去转子铁心,电感L大大减小;
3、感抗XL=2πfL大大减小,通电时电流很大I=U/XL,相当于短路状态;

同意!

网友AD:
下回你在里边放一个大一点的钢珠就可以了.不过要防止飞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