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的意义

楼主(2006-10-20):
仪表自控流程图中,在调节阀附近标注缩写字母“FO”表示该阀是?故障开阀?
请问是不是风关阀?

网友A:
没错,FO表示风关阀,没有风源和失电情况下调节阀打开
FC表示风开阀,没有风源和失电情况下调节阀关闭

楼主:
谢谢 眼镜1998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