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得病,急.

楼主(2006-10-20):
电脑开机正常,约30分钟后,鼠标不能动,过一会儿,连键盘也不行了,软驱,U盘刀不能用.重启也不行,GHOST之后也不行.关机,停一会儿开,重复上述故障.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先看看CPU风扇好不好.

网友B:
有三种可能:
1    电脑中了什么利害的病毒了,见议将整个硬盘格式化后重新装操作系统看看,不要用GHOST恢复,重新安装.
2    如果还不能解决的话,请用万用表量一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并检查CPU风扇还有电源风扇是否能散热正常.
3    以上都排除都还没有解决的话,估计是主板坏了,可以换个主板试试看.

楼主:
CPU的风扇正常工作。
电源没测量过,有几对输出,是几V,能告诉一下吗。

楼主:
昨天把所有的风扇都拆下来加油,并测电源的输出,只有+12V稍低一点,11。9V,其他的都正常,应该不是电源的问题。而且故障前后电压没变化。机内的元件也不热。主板一般什么元件容易出问题。接口有问题会不会出现上述故障。

网友C:
一、把BIOS恢复成默认出厂状态
二、在BIOS里看CPU的温度有多高(恢疑是CPU温度过度导致)
三、看看CPU附近的电容有没有爆浆。
四、检查显卡,是否因显卡温度过高的原因

网友D:
内存换过没有,再换CPU试一试

楼主:
内存和CPU应该是没问题,整个过程歌都可以照听,VCD也可以放。只是不能操作。CPU散热片也不热,BISO也恢复过了,在BIOS时,键盘可以用。CPU附近电容看不出有异常。

网友E:
主板上的电容坏了.

网友F:
呵呵~ 我认为应该格式化整个硬盘,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网友C:
在这三十分钟之内,你有没有操作电脑(播放MP3 OR VCD不算),如果你的鼠标或键盘不能动,怀疑属于假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