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适配器通讯问题!

楼主(2006-10-20):
请问各位高手:传送程序时,显示“在线:到适配器的通讯连接损坏!”且适配器上的USB指示灯不亮,适配器上的MPI POWER指示灯亮,这是什么原因啊!我用的是:6ES7972-OCB20-0XA0 适配器上不带任何开关的。

网友A:
是不是你电脑的串口有问题啊?

网友B:
大哥,选择USB了吗?

网友C: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怀疑是通讯卡坏了,但是换了一块还是和PLC连接不上,急死!各位大哥帮帮忙,解释一下吧!谢谢!

网友D:
这应是没有找到适配器的故障,现在usb的还不是很稳定

网友E:
USB接口的适配器不好使。

网友F:
我用的是串口的,在别的cpu可以连上;可cpu315-2DP就不行,换一块cpu同样通讯不了,提示bus faulty。请高手指点。

网友G:
是不是速率不一直啊

网友H:
PC/PG上设置有问题,好好看看,

网友I(2006-11-20):
不知道你是否装了驱动程序,你买电缆线里是有安装盘的

网友J:
我想,是你的设置不对吧好好瞧瞧吧,我还从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F:
PC/PG的设置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K:
设置成AUTO,不要选MPI(PC/PG中),多试几下.如还不行,系统重装.
另外看环境有无干扰.

网友L:
我是用网线编程的.速度快多了.不过需要一个以太网模块.

网友M:
串口适配器是RS232-MPI/DP的,如果通讯不上,检查一下PC/PG设置中的波特率与PC机COM口的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N:
串口适配器是RS232-MPI/DP的,如果通讯不上,检查一下PC/PG设置中的波特率与PC机COM口的波特率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