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DP 开发中遇到一个问题,求助

楼主(2006-10-20):
本人在开发DP slave时遇到一个问题,请求各位高手指点。芯片是SPC3。测试时只有一个master,一个slave,发现如果总线波特率9600而且数据量大于128字节时,master总是超时报错,并且退出DE状态重新SET_PRM。如果字节数降下来或者波特率升上去,问题就不再重现。所以怀疑应该是master的某个或某些参数有问题,但不知道改哪些参数? Poll Timeout? Watchdog control? 如果哪位前辈也曾遇到类似问题,恳请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