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三菱程序

楼主(2006-10-20):
彩灯程序:
          LD   X0
          ANI  T1
          OUT  T0   K20
          LD   TO
          OUT  T1   K20
          LD   TO
          MOV  K85  K2Y0  将控制常数送至Y0-Y7,实现隔灯显示
          LD   T1
          MOV  K170 K2Y0 将控制常数送至Y0-Y7,Y0-Y7状态取反,实现显示轮换
以上程序运行后的顺序为:Y0,2,4,6灯亮,隔2秒后,Y1,3,5,7,灯亮
请教问题:将控制常数传送至输出继电器,可达到控制的目的吗?该常数如何取值,我试过
          换成其它数据,但不能达到控制目的。小弟翻阅有关书本,找不到有关说明,还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其实你可以用它的模拟软件仿真试验的。
Y0、Y2、Y4、Y6==0101,0101B算算吧;
Y1、Y3、5、Y7==1010,1010B。
其实还有其它方法。
我的EMAIL:ZYJ6333@HOTMAIL.COM

网友A:
我用H55和HAA试验过了,能完成你的任务。

楼主:
谢谢朱勇军。
不过我的意思是:
MOV K85 K2Y0和MOV K170 K2Y0 为什么常数是设为K85和K170,而不是其它数据呢?我也试过换成其它数据,比如K45和K90,或者是K170和K340,这些数据看似都是倍数关系,但运行后Y0-Y7输出就不是按原来那样了。请详解,谢谢!

网友B:
85=64+16+4+1(2^6+2^4+2^2+2^0)
170=128+32+8+2(2^7+2^5+2^3+2^1)
MOV  K85  K2Y0  的意思是将常数85在Y0-Y7上用2进制表示输出,即2^0=Y0 ON 以此类推。

楼主:
谢谢luckywu_ln的解答。
再请教一个问题:为什么该程序会按照YO,2,4,6和Y1,3,5,7这样的顺序来动作呢?我翻过编程书好象并没有类似的程序,这也算是MOV指令的其中一个功能吗?请指教,谢谢!

网友C:
01010101=85所以亮灯的次序是Y0\Y2\Y4\Y6懂了吗?

网友D:
还是没有懂呀!大侠给指点一下

网友E:
先把你要ON的相应通道相应位转换成2进制数据,在设计相应的2进制数据,拿到PLC去转换,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F:
Y0到Y7刚好8位数,85用二进制刚好是01010101,170刚好是10101010.
是1的位灯就亮,懂吗

网友G:
用数据传送在很多的控制中都很方便.就像朱生说的.用H55和HAA是用
十六位进制的方法传送.用K既是十进制.很方便
很好.

网友H:
恩。。。解释的蛮清楚,喜欢。。顶一下。。。

网友I:
 学习学习。此类文章多多益善!

网友J:
关键是把数值转换成二进制,然后看都有哪些位是1,就知道哪个灯应该亮了

网友K:
你是什么型号的PLC啊????是FX2N的吗???我 怎么没模拟通啊!!!

网友L:
太谢谢了,我经常编程序,看了也是受益非浅。

网友M:
我是用FX2N的可以模拟通。不错。受益

网友N:
朱勇军的方法对

网友K:
我弄好了,是线圈得电,我用了触点,不好意思,这个命令挺有意思的.

网友O:
 学习学习。此类文章多多益善

网友P:
真是高手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方法,我顶哟,

网友Q:
长见识咯~~~

网友R:
请大侠指教
我怎么把有传感器检测到的信号通过plc的特殊模块写到plc中去与设定信号比较?
谢谢啊!

楼主(2006-11-20):
呵呵,想不到我的提问得到这么多朋友的关注。请继续关注,有什么问题大家一起解决。
楼上的,这要看你传感器检测到的是什么信号?一般都有专用模块可以转换成数字信号的。

网友S:
呵呵,要懂得plc内部的进制转换和二十进制的表示方法。这是最基本的入门课程。

网友T:
现在的笔记本电脑没有RS232接口,请问可以用USB接口与三菱PLC通讯吗

网友U:
这个完全可以的!!!

网友V:
顶,喜欢解释的如此明白。

网友W:
用数据传送在很多的控制中都很方便.就像朱生说的.用H55和HAA是用
十六位进制的方法传送.用K既是十进制.很方便

网友X:
这种编程单实用,真受教了!谢谢。

网友X:
这种编程简单实用,受教了!谢谢。

网友Y:
  现在有些笔记本上没有RS232接口,可以买一个USB的转换接口,或者直接买一个USB接口的数据传输线即可,很容易买到的。

网友Z:
这种方法就是好,其实就是一种思维方法。我也是一个初学的,没有经过正规的学习,看了后受益不浅。

网友AA:
亮灭不就是1 and 0

网友AB:
真的要好好的学习学习!!!

网友AC:
真的是获益非浅。谢谢了

网友K:
这个,还在讨论啊!!!!

网友AD:
顶:
 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AD:
非常好!解释的很清楚.

网友AE:
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现很多PLC都有脉冲输出功能,但对于脉冲加速时间的设置,KEYENCE的PLC能直接写时间参数到内容功能寄存器,不知三菱的PLC能否实现?

网友AF:
以上几位大哥讲的很好!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可真是太好了!非常感谢你们的讲解!有时候好常时间想不通的问题在些一看你们的讲解就全明白了!希望你们以后还能经常讲一些基本的!谢谢!!!

网友AG:
大家好:前天我在用UBS转接线对三菱A系列PLC进行程序输送,可老是通讯不了。换了个UBS转接线还是不行 请问这应该是输什么问题?
不胜感激!

网友AD:
你的电脑上装转接线的驱动程序了么?另外就是输出和读入程序时在连接设置中双击PLC模块选项,会自动弹出一个对话框,有两个复选项,试试选中其中任何一个,然后点击OK.

网友AH:
简直都在乱言.我可以说你的y1,y3,y5,y7,根本是不会亮的.因为t1的得电时间非常短,一个扫描周期.居然还有人说试过了,完全可以,无语!

网友AH:
我经常编程序,看了也是受益非浅。

网友AH:
多多看看就知道的啦!

网友AI:
那位大侠有三菱PLC的编程软件,请发一个给我,sorlhmz@hotmail.com      谢谢!

网友AJ:
朱先生很厉害。
我也一直在想怎么样把常数传到PLC,这下算是明白了一点。
谢谢提问的师傅,也谢谢解答的师傅。

网友AK(2006-12-20):
  不是每个电脑都能与PLC通信,我的IBM就是不能与三菱通信,但与欧姆龙就可以

网友AL:
到底亮不亮啊

网友K:
其实就是一种位控制,用二进制,好好想想就好了!!!用1和0来表示你要控制的继电器通断,在把它变换成16进制或是10进制的,用传送命令,或是移位命令等来传给要控制的起使位置.

网友AD:
那可能是你的COM端口没有设置好啊

网友AM:
哪位大侠能邮个三菱编程软件我的邮箱mqhwqhwq@126.com,万分感谢

网友AN:
不错,受益非浅,只得学习,朱先生讲得很好

网友AO:
有点 意思

网友AP:
受益了。顶一下。但y1,y3,y5,y7好像亮不了。

网友AQ:
说得好我可以用以下

网友AR:
受益非浅

网友AS:
看了你们的问题和回答,同时我也受益很多!我想请问欧姆龙PLC编程软件在那里下载更快呢?

网友K:
有好东西就要大家分享吗!!

网友AT:
我一看了就明白了

网友A:
如果需要台达、三菱(FX、Q)、西门子S7-200PLC编程电缆可以和我联系:www.plc.123ye.com。

网友AU:
怪招挺好的

网友AV:
用松下FP验证,可行!举一反三,好用,谢了!

网友:
各位大哥,偶是菜鸟,看了各位留言我懂了k85,k170,但为什么K2Y0就是Y0-Y7呢?
MOV K85 K2Y0 将控制常数送至Y0-Y7,实现隔灯显示

网友:
还有,怎么样去模拟输出信号呢?或者说怎么样去模拟YO-Y7的时序图呢?请大侠赐教!

网友AW(2007-04-01):
不错满好的,大家的PLC水平都好了才是真的好!!!!

网友AX:
初学者,靖多指教.

网友AY:
还有好多特殊指令没用过呢

网友AZ:
今天试了一下,功能能实现。
我将常数,85改为341,执行程序时Y10无输出。又将K2Y0改为,K3Y0时,Y10输出但不闪烁。我将170改为682后Y10闪烁。
也就是说编写程序时执行元件必须对称。
今天学了这个应用程序,还得谢谢各位大峡。
以后请各位多多发一些应用指令的例子。
先谢谢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周飞平在 2007-1-4 23:02:00 发表的内容:
各位大哥,偶是菜鸟,看了各位留言我懂了k85,k170,但为什么K2Y0就是Y0-Y7呢?
MOV K85 …
--------------------------------------------------------------------------------------------
K2指定Y0--Y7.如果是K1就是Y0--Y3,K3是Y0--Y13.我也问过不少人才知道.原来这里也有一大帮热心人解说!

网友BA:
我接触了好几年了,但不怎么用,看到后受益非浅,希望大家多搞一点小课题,以便大家相互学习,愿知识共享!!

网友BB:
用西门子S-200的这个程序要怎么写.

网友BC:
学习氛围不错哦,我深受感染

网友BD:
ok,thank you very much !

网友AX:
新手进来看看啊!随便学习点基础知识!!!

网友BD:
我用三菱FX1S试过,该程序是对的. 感谢各位师傅!

网友BB:
用西门子S-200我会了.

网友BE:
k1y0代表y0 y1 y2 y3 当K1Y0等于1时只有Y0亮 当等于15时全亮
你可以用MOV K1 K1Y0试试在0至15的范围改变 K1值 回有不同显示
我也在学三菱QQ3067165693

网友BF:
K2指定Y0--Y7.如果是K1就是Y0--Y3,K3是Y0--Y13.
它为什么K2就是指定是Y0--Y7,K1指定Y0--Y3,K3指定Y0--Y13?
还请指教~

网友BG:
好 、太好了

网友BH:
好文章在!!!!!!!

网友BI:
程序中的K2Y0,中的K2是什么意思

网友BI:
K1指的是1位,即4个数,相应的K2为8个数,K3就是十二个数.

网友BJ:
为什么不看看基础书籍?

网友BK:
我也是出学者,以后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BK:
黄卫清;你好啊?我有三凌的编程软件,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邮/

网友BK:
林盛伟:我这里有欧姆龙的编程软件,我是在珠海,你是在那里啊?

网友BL:
我这里有plc培训.如果你不懂可以在我们这里成为plc高手.有兴趣的请你到《成龙电工培训>>看看!

网友BM:
诚心拜师,我想深入学习三菱伺服控制系统的编程及设计,请问哪位工控高手可以帮我,不胜感激!联系QQ399799674

网友BN:
K1--1/2字节
K2--1/2字
K3--3字节
K4--1字
.
.
.
K8--双字
Kn在三菱PLC内是将"位"(如X.Y.M.B.F等)组合成字节或字或双字来使用,来方便编程的简化使用.当然也可以反过来使用.

网友BO:
晕倒,太小儿科了.

网友BP:
你们好!
我想请教一下怎样解三菱PLC的密码

网友BP:
 诚心拜师,我想学习三菱PLC的编程,请大家交我,QQ:178860465

网友BQ:
支持,好东东。多发。

网友BR:
太好了,又受教育了

网友BS:
受益多多!好久没来了.学了不少!

网友BT:
大家都是高手,受益匪浅,谢

网友BU:
请问怎么才能弄的到模拟软件!

网友BU:
请问怎么样才可以弄的到模拟软件呀

网友AH:
有中级的案例吗

网友BM:
太好了!希望能有些三菱伺服编程的问题讨论.这样我大家可以多点三菱的知识

网友BV:
感谢各位楼主,这么好的SW,谢谢.

网友BW:
请问怎么样才可以弄的到模拟软件呀'
 到网上下噻

网友BX(2007-05-06):
分析的好.

网友BY:
讲解的非常对位!!!!!!支持你的工作.

网友BZ:
    我是新手,二十进制转换我会,但plc内部的进制转换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MOV  K170 K2Y0 将控制常数送至Y0-Y7,Y0-Y7状态取反,实现显示轮换”是什么意思?
   我也有学习单片机编成,我想问一下plc与单片机在编成上有什么区别啊?单片机也有mov之类的变成语言啊!

网友CA:
受益非浅,谢谢

网友CB:
解释的如此明白。

网友CC:
实验证明可行!!!不必担心T1接通时间过短问题,T1只要接通一下MOV指令完成就可以了,K2Y0会保存K170值的

网友CD:
有人玩过三菱小型PLC吗,我把密码忘记了,FX2的,怎么办啊

网友CE(2007-06-14):
85转换成01010101B;170=10101010B.

网友CF:
大家说得好,我们做工控的,真的好希望多一点这种交流,

网友CG(2010-06-03):
前半部分程序编制错误

网友CH:
哪位有三菱和西门子PLC 控制变频、伺服电机的程序(最好有电气图纸),请发给我一份,最近我想学习一下。谢谢。我的邮箱:weixiaojunsys@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