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转子电压 $$$$$$$$$

楼主(2006-10-20):
用了这么久的绕线电动机,对转子额定电压、开路电压还真的不了解。想向大家请教一下,这些电压是什么概念,对电机有什么影响。电压等级与短路开关的选型是不是有关系?

网友:
绕线电机转子必须是在串电阻或短路情况下才能运行,如不是调速负载,转子电压作为选频敏变阻器的参数;如须调速,转子电压是选电阻的参数。转子电压对选转子短路接触器没用。

网友A:
转子电压对选转子短路接触器没用
此言差矣,接触器的耐压等级必须与转子电压等级相符,否则的话你的接触器只能降级使用。

网友:
绕线电机转子回路接触器,无论是提刷还是不提刷电机,都工作在几乎短路状态,而且几乎是无电流切换。你是否用过这种电机,我怀疑。接触器降级使用?降什么级?电流还是电压?

楼主:
整流电路说得没错,支持。

网友A:
呵呵,我所接触到的几乎大部分都是这种电机 ,曾有网友说,他的800A的电流继电器在转子中都被烧了。

楼主:
请回答转子额定电压和开路电压是什么概念?它们之间有些什么关系?

楼主:
请回答转子额定电压和开路电压是什么概念?它们之间有些什么关系?如何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