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种的碳刷混用会造成什么情况?

楼主(2006-10-20):
不同种的碳刷混用会造成什么情况?

楼主:
根据我的实际经验,硬度不同的电刷混用于同一相时,火花明显,电刷磨损很快

网友A:
在同一相中,由于材料的不同,会在接触面处造成接触电阻不一致,会使的电流的大小不同,电流大的那只会过载而发热,加快的磨损的速度,由于两只电刷的磨损不一致,电刷与滑环的接触面会发生偏差,接触面处的电阻会进一步的恶化,最终的结果就是使用的时间比用同一碳刷的使用时间要短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