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论交流接触器的额定电压。。。注意:不是线圈电压。

楼主(2006-10-20):
请问:380V额定电压的交流接触器用于660V的用电设备上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如用一台额定电压为380V的交流接触器CJ12-600(额定电流600A)用在660V的用设备上,假设忽略绝缘问题的话,其实际能长期运行的工作电流应是多少?

网友A:
380V额定电压的交流接触器用于660V的用电设备上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主要是灭弧问题

网友B:
380V额定电压的交流接触器用于660V的用电设备,在接触器主触头动作时,可能出现灭弧苦难,甚至发生相间短路的严重问题。

楼主:
假设忽略绝缘问题的话,其实际能长期运行的工作电流应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