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 6。0安装问题

楼主(2006-10-20):
我安装了WINCC V6。0 SP2亚洲版,启动后显示没有授权,安装了网上A9WRC460,A9WRTT430后,运行后显示正常。过了一段时间后,运行显示没有了授权,但在Authorsw 工具中显示授权正常,显示黄色钥匙。另外在文件夹 AX NF ZZ中看不到内容?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点击文件夹选项中的查看,把隐藏受保护的操作系统文件前的勾去掉且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
删除AX NF ZZ中的内容,重装授权

楼主:
谢谢,我再试一试.

楼主:
还是不行?

网友B:
你好:
小夏,能不能把你的软件给发给我用一下,我有WINCC6.0的接受.我把授权给你,我的QQ:317430961,好吗.

网友B:
你好:
小夏,能不能把你的软件给发给我用一下,我有WINCC6.0的接权.我把授权给你,我的QQ:317430961,好吗.还有,如果系统出现问题,最好是把电脑重新做掉,再安装才行的.我就出现过这样的事,必须重新做系统才行的.

网友C:
这是安装好的正确的授权状态,你对照一下,不行可以把原先的移除掉,重装一下授权

网友D:
我有授权和亚洲版SP3的.把QQ告诉我,我给你传.
实在不行要卸载WINCC.重装时,选SKIP.既以后添加授权.最后把AX NF ZZ中的授权考入AX NF ZZ.安装后,可能见不到AX NF ZZ这个目录,这和XP系统有关.

网友B:
可以给我一分吗,我的QQ:460970785

网友E:
WINCC V6。0 SP2亚洲版可以给我一分吗?zzp7810@163.com

网友D:
西门子.中文PCS7以上内容全有.

网友D:
所谓的中文,只有WINCC6.0 SP3和WINCC WEB是中文,其他都是英文.
大小3.8G

网友D:
最新PCS7全套,12G的内容.

网友F:
各位大侠好,我在安装wincc装系统组件"消息队列"的时候老是提示"无法启动MSMQ服务",导致无法安装,请各位大侠能给予帮助!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SQL+WINCC 约1G,QQ可以传吗?

网友B:
可以用QQ传,可以的,或者是上传到自助资料库里大家共享,对了上传怎么传的呀,我想上传S7V5。3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