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转速才1转/秒,如何加速??

楼主(2006-10-20):
我用的是42BYGH107步进电机,步进角1.8。用msp430控制,采用中断重置计数值的方法,线性加速,但不行,只能达到1转/秒,太慢了,我只要能达到10转以上就可以了,请大侠们赐教!!谢谢了

网友A:
msp430没用过,查表法试试.10转/秒,2K的脉冲几乎可以直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