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机节电节能运行方式

楼主(2006-10-20):
                             关于异步电机节能的问题:

1、异步电机的工作电流I是跟随负载的大小在变化;
2、负载重时电流大,负载轻时电流小,空载时电流最小;
3、异步电机额定负载运行时,损耗(铁损、铜损)最大;
4、异步电机空载运行时,损耗最小,只有铁损;
5、功率大的电机,铁损、铜损大;
6、功率小的电机,铁损、铜损小;
7、电动机额定运行时功率因数高0.8左右;
9、电动机空载运行时功率因数低,只有铁损,没有输出;
10、电动机空载运行时的节能设备最多可节能:
          电动机空载铁损的一部分
11、大马拉小车比小马拉小车损耗大,多损耗△损耗:
          △损耗 = 大电机的铁损 - 小电机的铁损
12、大马拉小车用节能设备最多可节能:
          △损耗 = 大电机的铁损 - 小电机的铁损
13、综上所述:利用节能设备对异步电机进行节能运行最多可节能
      10+12 = (电动机空载铁损的一部分)+
                   (△损耗 = 大电机的铁损 - 小电机的铁损)
14、如果有人说他的节能设备对电动机运行可节能30、40、50、60%,那是骗人的忽悠之词,切不可相信,否则花一大批钱不仅没有回报,可能造成设备系统无法正常运行,严重影响生产。

网友A:
我这做过电动机相同功率和频率运行,分市电和变频器耗电的试验,历时一个月运行变频器节能约5%。

网友B: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如果把一个电机的转子抽出来。再给定子通上电流会怎么样。结果有人试了。结果把电源线烧断了。空开也跳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C:
我们今年在2000T液压机上,做了电动机节电器的运行测试,实际效果:节电器的有功节电率为4.0%,无功节电率为24.2%。所以,节电器厂家宣传的节电20-50%的节电效果,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实际上不同的负载在使用电动机节电器后与节约电费开支直接关联的有功节电率实际并不高。

网友C:
目前,异步电动机拖动的各类机械设备节电方法,在市场上大量采用的有两大类,分不变速节电方式(如各类节电器)和变速节电方式(典型为变频调速)。
智能节电器是通过不断地检测电机的工作状态,从而改变电机的输入电压。当节电器检测到电机在轻载或负载不断变化时,通过调整电机的输入电压,使电机的输出功率与实时负载匹配,从而降低电机的铜损和铁损、改善电机的起动和停机性能,达到节电效果。它的优点是价格低且不会改变电机的转速,但节能空间较小。
变频器节电是通过降低电机转速来降低泵、风机的输出功率,使其输出功率与实时负载匹配,降低电机的铜损和铁损、提高电机的功率因数、改善电机的起动和停机性能,并且可以减少泵、风机损耗,从而达到节电、降低噪音和延长泵、风机寿命的效果。
由测试结果可知,2000t液压机的液压泵基本属于恒转矩负载。在液压机空载条件下,液压泵转速降低为1/10额定转速后,其消耗的有功功率也成正比相应降低为近似1/10的原消耗功率,从而可以大幅度节电。它的优点是节电效果较好,同时延长了液压泵的寿命和降低了噪音,缺点是投资大且对液压机的工作状态有影响。

网友C:
机械设备的节电,不仅涉及电气传动系统的节电模式研究,而且要拓展到对机械设备机械特性的深入分析研究,从系统论的着眼点考虑机械设备的节电问题。只有这样,节电产品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

网友D:
有时候是
节电不节钱

网友E:
变频器节电不是靠提高功率因素节的.主要是挖潜.这个潜能是生产设备的潜能.即在满足生产率的情况下,通过改变工艺特性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所以有些工况可以节20%-50%,有些还多耗电.在同样的工频下运行,传统的和变频的比,可能传统的还省电.
 变频器出现后,对老设备改造,80%都是节能的.原因就是传统的控制方法,只有让设备厂对设备和电机的裕量放的很大.造成大马拉小车,才能满足工艺的需要,是传统的控制方法的缺陷造成的.最明显的就是大的起动力矩的需要.因机械的特性曲线和实际需要比相离太大,可调范围窄.
 变频改造后,设备原有的机械特性曲线变硬了,可调范围宽,可以灵活的依据生产率的需要运行.需多少供多少,不需就不供.无用的浪费被可控了.大马拉小车不存在了.节能.
 对新上的变频设备,其特性已固定在一个范围内.
 有些对生产率要求大的场合,如风送设备,加变频意义不大.原因是,风送设备在生产中要求一定的风压,风机的特性出厂后就定死了,除非风叶的物理形状和电机有变化.此时一般电机需最高速运转,变频降速反到降低了生产率.只有对风量调节有需求的场合才能加.

网友F:
能量守恒,无可争议.电机节能,要全面考虑.
根据工艺要求在各个环节选型合理,各环节互相配合,使能量最大限度的发挥,单独在一个环节上改造谈节能,除非原设计搭配不合理.变频是调速的理想方式,节能还要权衡考虑.

网友G:
结合三相民异步电机的等效电路来理解这个问题会更有思路,会对这个问题掌握得更好

网友H:
用贵点的进口电机,虽然贵了点,但是在长期使用后会收回的.
  维护费和电费

网友I:
1、在负荷不变的情况下,使用大功率电动机和小功率电动机,所消耗的电功率基本相同,但功率因数不同。大功率的功率因数低,小功率的功率因数高。
2、提高功率因数,电力公司不会罚款,也相当于省钱了。

网友J:
节能应该对于大电机来说,小电机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K:
太白山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L:
请问一下“大马”换成了“小马”节电率大概有多少?

网友L:
是啊,可是能大概有多少呢,是不是很小啊?能到5%吗?

网友M:
变频器对平方转矩的设备节能效率比较高,其他的节能效率就比较低了

网友M:
综上所述:利用节能设备对异步电机进行节能运行最多可节能
      10+12 = (电动机空载铁损的一部分)+
                   (△损耗 = 大电机的铁损 - 小电机的铁损) 纸上谈兵,对实际生产不甚了解
在风机\水泵类平方转矩的设备中,通常输出并不象传动设备一样,由负载大小决定电机输出,因为这类负载大小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基本是恒定输出的.且当你需求减小时,输出并不按比列减小,而是大大小于该比列,也就是说当只需要用50%的风量时,如果采用法门调节的话,负载可能只仅仅减小10%不到,如果采用变频器后,效果就会有很大改善.电机损耗节省不多,但做功输出大致按比列减小.
刘志斌,请注意一点:节能,并不是单单节约电机损耗,最主要的是节约不必要的输出浪费

网友N:
试试三角启动星形运转

网友O:
对老设备改造还行,

网友E: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25 8:04:00

1、“通过改变工艺特性达到节能降耗的目的”这一条是对的,它的原理就是“润滑剂节能原理”;
2、“依据生产率的需要运行.需多少供多少,不需就不供.无用的浪费被可控了.”这句话就不对了,本身异步电动机的电流就是跟随负载大小变化的,即“需多少供多少”;
3、“不需就不供.无用的浪费被可控了.大马拉小车不存在了.节能.”这句话就不对了,大马拉小车,和小马拉小车,

--------------------------------------------------------------------------------
 1.扯蛋,又冒出个润滑剂原理.对于恒转矩的电机用普通传统的控制方式加润滑剂你给我能节能?歪理.
 传统的恒转矩控制方式之所以会有大马拉小车,主要是启动力矩的需要.对于恒转矩的设备用变频的好处分两个阶段.
 (1)0-50HZ,此范围内,因该类设备的最低转矩是死的,即M等于常数.那么电机的总机械功率输出P=MN.N的变化犯围在生产所允许的最低转速和最高转速之间变化.生产率的最低所需功率P是死的.这意为着减小N就减小电机有功的输出(节能),增加N提高电机的输出功率.电机的总输出功率对所拖动的负载来说是动力源,输出的是视在机械功率(含两大部分=恒转矩设备最低所需有功+余量功率)余量功率的性质是由设备的生产率决定,例如:一台螺杆泵,其输出的流量要求其转速必须在额定转速下运行,那么余量功率是有功功率(注意这个功率是电动设备输出的机械功率,如电机90KW的其机械视在功率在90*70%=63KW算是高的),如果生产中不需额定流量输出,对于变频来说降速到所需的犯围内运行,变频输出的是90%以上的有功.如果是传统的设备,因不能降速.那么余量功率就是无功功率,表现的特点是电网的总电流增加了(主要是无功分量的总电流增加),危害是功率因素低和线损增加,危害的是整个电网.
2.50HZ以上.对于恒转矩设备来说,机组的设计一般是在60HZ以内运行,这里就有50HZ-60HZ调速的问题.P=MN,M是常速,提高N,P增加.还是以上面设备来说明:因生产的需要,目前流量的需要已超出额定设计需要的5%,如果采用传统方式只有换电机,如果是变频调速,就不需换电机,只要在高于额定转速运行就能满足要求.
 综上所诉,恒转矩设备采用变频是工艺的需要,节能是工艺改变带来的好处或带来生产率的提高.
2.对于泵类的恒功率设备.microhot2000:已说.
3.如楼上说的,变频对老设备的改造,节能是工艺改进带来的一大好处.80%的设备受益.

网友E:
恒功率设备不能在50HZ以上运行,但是平方转矩的变频控制方式节能效果好于V/F方式.此方式最早出现于西门子变频的自适应控制中既ECO变频,当然ECO已是过时了,但其这个特点成了后来100%的变频厂商跟风采用的算法.只是自适应控制中的一个针对传统泵类设备的一个算法.现在看是没什么?可是这个特性的运用就是风机和泵类设备的特点来设计的.
 楼主好利害,挑战全威的精神可嘉.可是你的证据在哪?臆想的理论满论坛都是.没有一个是科学的角度上来说.一知半解的理论最能糊弄人.工控界的李 红 志

网友M:
楼主是啥职业啊,老师?有点象,理论一套一套的,可就是不分场合的乱套.

网友P:
节能设备降低了运行电流所产生的效益,是否可算节能???

网友Q:
节什么呀,公司都开了,还在乎这点.

网友R:
满载运行的电机节能是没多大意义的!

网友S:
如果通过动力计算而得到电动机的功率,这样电动机的选择应该比较合适,与负载相匹配,又有什么方法能节电节能?不太可能。不存在大马拉小车。

网友T: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对节能的非常重视,但我们往往用的平凡的节能是经过变频器变频来实现节能和提高它的功率因数或减少它的运行时间来实现目的。比如我们的空调现在说用变频空调或变频冰箱,其实如过你是长期处在运行当中那可以起到节能的作用,如果你是家用的那种它反而会增加用电。在工业中用的变频一般能节能20%到30%之间。提高功率因数无功功率的补偿能节约5%到10%之间,同时也对设备在寿命上有所提高。

网友E:
 刘志斌:
 你懂吗?你用过将变频器用于恒转矩设备高于50HZ运行的改造吗?没用过不要有发言权.
 你无知不要误导别人.只要恒转矩设备设计的余量够,运行55HZ到60HZ一般都是没问题的.这个改造我是用过的.50HZ是弱磁,但设备余量够的情况下,闭环控制,可以提高生产力.恰恰恒转矩设备在低于50HZ运行时就要给电机加PTC保护.这种方式可以使生产率的调节犯围更宽的.
 我上面写的很明白.高于50HZ对变频要求高,低于50HZ对电机要求高(电机的余量),一般不能低于30HZ起动,因为太低了恒转矩设备会起动不起来,但是起动起来后,恒转矩设备有可能还能运行在25HZ下,这要看生产上的需求,所以恒转矩设备的变频改造要分三个阶段考虑:
 1.起动阶段.2.50HZ以下的运行阶段.3,50HZ以上的运行阶段.根据生产需要来设定不同阶段的参数.一般运行采用闭环控制加PTC保护.这是恒转矩的特点.
  典型案例如下:油田注水泵.初期地层油层高,注水泵设计初期根据井深选的要很大.因为后期注水压力要提高的.注水泵就是典型的恒转矩设备.压力阶段(设定),流量闭环调节.电机PTC保护,联锁.起动设定突调起动接合阀门开度.
  变频改造一定要按生产走,变频到电机是一套传动设备,是可调的传动设备,微观分析是为了发挥最大效能,但是效果要看宏观,是一体的.
  油田基本上都把注水泵的星三角控制换成变频的了.初期节能有的可以达到50%以上.这是挂了有功表测的.如上例,电流原来是运行180A,改后88A. 恒转矩的设备就是恒定的生产率下,其转矩不便的.但是功率会随转速变化而变化.有些变载设备即有可能在恒功率下运行又有可能在恒转矩下运行.这都是相对的.没有决对的设备.
  楼主你的言论太偏激,而且分析也不科学.你看看你发的言论.错误多不说,自认为西门子.ABB都应拜你为师.这种自大该收收了.
  你看你其他贴.谬论误人.你有本事把你的案例拿出来供大家分析.从来没见你拿一个案例出来,满口胡皱.
  你的润滑剂理论拿出来,大家看看.有没有科学性.我们大家都等着.谬论误人.工控网就因为有你这个注水老师不断的往工控网中灌水,歪理满天飞.
  你的谬论总结如下:
  zhengzheng :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21 9:52:00
    楼主的所有理论的建立的起点就是错误满篇.
1.频率100HZ.???
(50HZ中的两个正负脉动被说成敲打100次,三相可控硅桥式整流基础不及格)
2.电流为零.???
(不知电机只要转,绕组必有电流的道理)
3.总阻抗无穷大.???
(阻抗的大小与阻值和感抗相关,阻值一般1欧以下,感抗和频率有关,三相电的频率只有无穷高时XL才是无穷大,目前最常见的交流中3,5,7,11次的奇次协波成分对用电质量有关,而这些协波分量对高频交流有影响,占主体地位的50HZ交流电来说,就不可能有总阻抗无穷大之说.)
4.功率因素为零.???
(因为功率因素角是所有电流空间失量和与电压空间失量和的夹角,就不可能有90度的角,把纯感性的电角度替代空间失量的电角度,不知绕组 还有纯阻性的存在.也没有功率因素为零的可能)
5.电压和电流的瞬间值计算代提电流电压的有效值计算.???
6.计算时只有纯感性的定子电流分量决定一切.其他作用为零.???
如电压和来自电机转子的电动势的失量和及绕组总电流是个分量电流的失量和都不算,这严重被离了这电工的两大基本定律(基尔霍夫定律及二端网络定律)和电磁理论.
7.软起的控制还是60年代的可控硅调压???.
 楼主不知除了最初的开环调节外,忽略了电流闭环控制,自适应控制,自学习功能,总线通迅过程监控,软起的软停,软起的各参数的实时监测,内置旁路触点的小型一体化对新型软起的生命有了很大的改观.不知软起是除了变频外的又一系列的电机智能控制器.
8.软起动是骗局???.
 (软起的主要功能就是起动,节能功能还得看场合.而且大多数软起并没有节能功能.只有专门有这类算法的在线式软起在特定的窄犯围内通过合理的控制方法有一定的节能功能(如起升设备和部分抽油机).
9.软起动的输出电压从起动到电机运行始终是380V,不信用指针表测?????????,所以是骗人的是直接起动不如他自己画的自藕减压图.这是楼主的观点
  大家用过软起,只要设定对的,是上面这个情况吗?,我本人用过,电压变化是连续的.除非楼主是菜鸟,就不会用软起.
.....................................................................................
   以上是本人总结楼主的谬论,由于太多.许多无数谬论和错误,很多的网友都提出了,本人不能一一罗列.希望行内人士把楼主的错误四处转贴.因为楼主的谬论在人民网乱贴.这样的谬论,伪理论对真科学的挑战,误人子底.

  现在外加一条润滑剂理论.
 变拼器节能不节能要看情况,上面说了.可楼主的color=#800000]润滑剂理论理论???????可叹,你教学生也这样吗?

网友E:
你看明白了吗?你知道注水泵吗?用变频只会提高功率因素.满载是不节能的,但是初期的注水泵为了考率后期的运行设计余量很大.注水泵就是恒转矩的,不同一般泵.只要输出压力恒定,其运行的平均转矩是死的.
  注水泵初期的选用必需是大马拉小车.如果不这样,地层压力大到注水泵都不能用时,只能换机组,一个机组有100-350千瓦左右,用户能换的过来吗?压力16MP-25MP.
  所以我说你不懂就是不懂.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8 16:48:00
     TO   luozhengzheng

“三相电的频率只有无穷高时XL才是无穷大”

1、在晶闸管由截至触发导通这一时刻,电压突变,对电机感性绕组相当于“频率无穷高”,“XL是无穷大”,电流为零。
2、你要说我讲的不对,你只要看看王晟磊的仿真图,此时的电流是不是零???

  王晟磊把你的理论驳的一塌湖涂,你还死不认错.又把别人的仿真拉来说事,来你把图贴出,我们讨论讨论.脸皮厚啊.本来不想和你争,看到你的谬论误人,气不过.
 本来人无完人,变频和软起在有缺点,比起传统方式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中国就是因为你这样的工控李%红%志在,误导他人.

网友U:
节能在于根据负载来合选择电机大小

网友E:
1、“只要输出压力恒定,其运行的平均转矩是死的.”与流量大小没关系???
2、地层压力是变化的,不同压力段的电机运行转矩不同!
3、你说你“油田基本上都把注水泵的星三角控制换成变频的了.初期节能有的可以达到50%以上”和你“注水泵初期的选用必需是大马拉小车.”是不是自相矛盾?!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4、你无知无畏,为了说大话忘掉了不要脸皮!!!
-------------------------------------------------------------------------------------------
说你不懂就是不懂.
1.第一条注水泵的转矩和流量无关,和注水压力有关.流量是靠调阀门实现的,既若用变频的话,就是调速既调电机的输出功率实现的,是柱塞泵的工作原理你去看看.你不懂就是不懂.注水泵的注水压力大于地层压力才能注水.这你不懂就是不懂.
2.地层的压力变化有时是缓慢变化,既一段时间是不大的,但是采油经过几年的采空后,为了能把更深的地层中的油顶出,只有加大注水压力和流量,这有可能5年后,也有可能2年后,还有可能十年后...视油区不同.
3.大马拉小车是为了后期采油加大注水压力和流量而预留的.其中起动力矩会随不同时期的注水压力而增加的.初期设计必需留余量.如果谁想设计刚好,那么就不可能的,反而让用户麻烦.安一套注水设备难道不要钱吗?
4.初期若不用变频,浪费的电要多50%,不信你去油田看看.用了变频会比传统的节50%.初期设计用变频同时可以选更大的传动比,可以让电机工作在50-60HZ以上,电机可以选更小,而不用更改柱塞泵的原参数.而若用传统的工频起动,因不能调速,电机不能工作在50-60HZ区间,为了余量,只有选的更大.变频的运用能使减速机构体积变小,效率90%以上,而采用传统方式70%效率.
 5.变频采用使原有的机械特性曲线变硬,由原来的感性负载向容性靠近.
---------------------
 你提的问题很弱智的.说明你就没在油田上呆过.

网友E:
所有的柱塞泵没有润滑油是不能运行的,本来就有润滑油,你在加润滑油还能加大哪?
 我们学过机械设计,机械传动中只有齿轮的传动效率最高96%,其他如皮带传送,风机,水泵等70-80%都是很高的.但是若用变频器的话,其传动效率就不一样了.而且是无级调速,没有硬冲击.机械的调速哪个没有硬冲击?

网友E:
 zhengzhe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6-10-29 0:46:00
    u5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28 23:25:00
    3.1   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参数计算基础
3.1.1   交流电动机软起动转矩平衡方程
      交流电动机软起动转矩平衡方程也称电动机惯性系统运动方程。
  当负载转矩为ML,电机转速额定值为N时,电动机惯性系统运动方程为
       MB=      •       •
         =      •       (kg•m)                                   (3-1)
  式中MB  加速转矩=MM — ML   (kg — m);
      MM   电机转矩            (kg — m);
      ML   负载转矩            (kg — m);
  GD2电机飞轮转矩+换算到电机轴上的负载飞轮转矩;
      N  转速(转/分);
      T  时间(秒);
      g  重力加速度m2/s。
3.1.2   加速、减速时间的确定
   由式3-1可知由于由零速加速至速度N所用的时间t
         t=        ∫N                                               (3-2)

       根据式3-2,如能给出加速转矩MB,则能求出加速时间t加,而若给出减速转矩,则能求出减速时间t减。若计算式3-2积分时,以最简单的情况,当阻力矩ML=常量,GD2为常量,则
              t=                                                         (3-3)
实际上考虑到转矩的变动,转矩M用其平均值给出。
    下面举例说明:
例一:一传送带的传动电机3.7KW,四极电机,归算到电机轴上的转动总惯量GD2=0.212kg•m2,负载转矩最大MLmax=1.5kg•m,最小负载转矩MLmin=1.2kg•m;求电机加、减速时间。
解:求取速度变化差ΔN(其中0.03为转差率)
ΔN=         (1-0.03)-0 =1450转/分
求取电机电磁转矩MM
 MM=          =2.49kg•m.
求取加速时间
t加=                       =1.07秒
其中系数1.1为实际整定加速系数。
求取减速时间t减
t减=                    =0.13秒
其中系数0.2为减速系数
显然本例讨论的是负载转矩为恒值常数。而对平方转矩负载,可见下例。
例二:平方转矩下的加减速时间计算
 由于平方转矩的性质,负载转矩随速度大幅度变化,仅用平均加、减速转矩做为加速时的做功转矩,是不合适。为此提出下面公式:
加速时间t加=              (秒)                                   (3-4)
其中MAmin最小加速转矩(kg•m)
         Nmax最高转速(转/分)
    减速时间t减
         t减≥                 (秒)                                      (3-5)
    其中NAmin最小减速转矩(kg•m)
    式中NAmin,NDmin可用图表示(图3-1)
  实际上除设计者外,多数都不计算,这里给出的只是工程整定前的预置参数。
3.1.3   惯性转矩GD2
  惯性转矩有时也称飞轮转矩,它是为使静止物体在一定时间内加速到某一速度时物体质量的度量,他与物体质量形状有关,工业应用的是以kg•m2为单位。一般在软起动参数整定时都要求设计者给出这一数值,本手册本章也给出通用负载的GD2参数值范围。这里还需指出的是,若电机通过齿轮机与负载相联,那么在GD2计算时,要考虑减速比的折算。
如设减速器的效率100%。
电机侧减速齿数G1,负载侧减速齿数G2
      则 N2=     •N1
         M2=     •M1
            (GD2)=(     )2 • GD2
     其中:G齿轮齿数;
      M2 ,M1负载侧,电机侧转矩;
      N2 ,N1负载侧,电机侧转速。
3.2   采用软起动时基本参数工程整定

3.2.1  斜坡电压起始值
 斜坡电压起始值Us如图3-2所示,在计算中引用的参数定义见图3-3。

    Us=UN×                                                         (3-6)
      其中MLO --- t=0时负载转矩
          MLO+0.15MN --- t=0时加速转矩
     MA  --- t=0时全压起动时电机转矩
      与US起始电压对应的起始电流IS
                  IS=ID×                                                      (3-7)
      其中IS — 施加起始电压后的起始电流
      ID — 全压起动时的起始电流
  式3-6是根据图3-3所示,使电机由某一速度加速到某一速度,转速变化量Δn时,所需加速转矩MBOS。再根据电动机端电压与转矩关系(式1-1)ΔMαΔU2,转换推导出。关于MBOS工程上设定为:
   MBOS=MLO+0.15MN                                                      (3-8)
  即是说要在负载转矩MLO基础上留有15%MN额定转矩的富裕。(见图3-4)

 end: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28 23:27:00
        按负载转矩与负载转速的关系M=f(n)特性确定控制方式。按M=f(n)的关系可分下列四类(见图2-1)。它们是转矩与转速平方成正比,记为Mαn2;转矩与转速成正比,记为
Mαn;转矩与转速成反比,记为Mα1/n;转矩为常数。下面分别介绍这四种典型特性下的软起动控制问题。

2.1.1  Mαn2
负载转矩M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记为
          Mαn2
它在工业设备中,相对应的代表机械就是离心式水泵及离心风机。这里要指出的是:不是所有的泵或风机都满足Mαn2的关系。例如罗茨风机只满足Mαn的关系。下面列出泵的种类及用途,风机的品种及用途。

                                涡旋离心泵
             离心式
                                轴向离心泵
          涡轮型

             斜流式

                              轴流式-轴向轴流泵
             往复式-活塞泵
  容积型            齿轮泵
            旋转式  叶往泵
                             螺旋泵
泵 的 分 类
         送水泵          冷却水泵       洒水设备
         取水泵         扬水泵          喷水设备
         污水泵          循环泵
         污泥泵          泥浆泵
         配水泵          热交换器
         冷水泵          冷却泵
                        排水泵          液体搬运设备

                泵的主要用途

              离心式   多翼风扇
    涡轮型             经流风扇
                             轴流式   涡流风扇

                          往复式 — 往复压缩机
            风机  容积型
                                    罗茨鼓风机
                          旋转式   可动翼压缩机
                                    螺旋压缩机
                   特殊型
风 机 种 类

          换气扇                        仪表风扇
          冷、暖房设备                  冷风扇
          冷却塔                        锅炉送、引风机
          屋顶风扇                      机械冷却风扇
          干燥机                        空气搬运设备
          集尘机                        吹气分选机
          加热炉风机                    空气压缩传送机

                            风 机 用 途
     上述各类泵中,只有涡轮型属于Mαn2特性,往复泵等容积式泵则不属于Mαn2特性。而风机中往复式及旋转容积型—罗茨鼓风机不属于Mαn2特性。
      对于风机、泵类由静止状态起动瞬间要克服轴承摩擦转矩(大约为额定转矩的30-40%甚至50%),对那些在泵 、风机流体输送管道中的控制阀门或档板的开放与关闭同样造成静压,也影响起动转矩。
  对于它们的动态转矩,也即GD2 转动惯量,也是软起动工程应注意的指标,对泵-电机传动系统其GD2 为泵电机的20~80%,面对风机-电机传动系统其风机的GD2,则是电机的10∽200倍。这也是在起、停过程中重要技术数据。如GD2大,则给定加速时间就要长些。同时,由于惯性存在,在停止操作后,要有联锁,在完全停止前,不能再起动。
  各类泵的控制,需设相位保护及慢速停车控制(软停车),各类风机控制时,需有停机制动及过载保护。
  对于利用软起动装置起动这类设备,一般采用转矩斜坡(较大容量)。

     在图2-2、图2-3还给出了正确控制和非正确控制(过大、过小)的实例。供设计和现场调试时参考。

2.1.2  M αn
     当负载特性的负载转矩与转速成正比时,记为M αn
     这类负载的实例有:压延机械(轮压、轧光、辊筒压延),纺织和纸张的压光机械,平整机械,螺旋输送设备等。压延机类型机械在起动之初,开始加速,被压延的材料有一个相对方向的运动(即摩擦力),这时要一定惯性补偿,以保护材料的张力。同理在由恒速到停机的过程(软停止)中,也要在减速时给予惯性补偿(是减少转矩), 保持張力。
     在图2-4中给出了正确控制和非正确控制(过大、过小)的实例。供设计和现场调试时参考。

2.1.3  Mα1/n
      负载转矩M与转速n成反比,记为
                                 Mα1/n
   它在工业设备中,相应的代表机械是球磨机、车床、旋转机械、压缩和剥皮机械,也有人称之为恒功率负载。它们的特点是:起动初始近似高制动转矩,在此以后,要保持自转或使传动加速时,随转速增加,转矩不再增加(见图2-5中的负载特性)。这类机械中的水泥熟料破碎机,有50%空载率。运行2∽3分钟,停车2∽3分钟 放料。其他磨粉机,风磨、水磨、碾碎机械,有的也有类似特点。在控制上一定要施加带有加速转矩(脉冲转矩)的控制,(如图2-5中的虚线所示)。此后,斜坡斜率值要小;斜坡时间要长,才能克服负载,满足加速要求,图中给出正确及不正确(过大,过小)的不同控制实例,供在设计和现场调整中参考。

2.1.4   M=常量
        负载转矩M与转速n无关,记为
M=常量
    它在工业设备中,相应的代表机械是:起重机、电梯、皮带运输机、活塞泵、辊压机、包装机械、吹炼设备、自动梯、定量切削工具、不带风扇的磨机等。图2-6以皮带传送为例说明运输机械这类负载的软起动是如何控制。正确的是在起动初始稍许增加点克服不太大的静摩擦转矩,即进入加速阶段。一般来讲不需要加脉冲转矩,否则就出现图2-6(b)的情况,或者说(b)图是加入的脉冲转矩过大。
2.1  按不同的工业设备工艺要求确定控制方式
2.2.1  泵控制及软停车
    泵的控制,在起动方面已经在2.1节中叙述过。这里主要介绍软起动停车特性的控制。对于电气传动设备的停车如图2-7所示,有若干种方法,即DC(直流)制动,自由惯性停车,软停车。软停车是满足那些对停车过程要求平缓的机械设备的需求。

      如泵,是防止速停,造成流体流速突变,引起压力骤变,俗称“水锤效应”,再如瓶装饮料生产线,急停易造成破碎等。停车在控制上有两类:速度速降斜坡(见图2-8),转矩控制下的制动(直流制动)(见图2-9)。前者称为软停车。后者在有的软起动产品中也配置并由用户自行选择。

软停车的控制:
  软停车的控制不同于一般传动的控制,如图2-10所示
     一般的控制是将控制指定的时间t1 转换为0(如图2-10的“a”图),而软停车的指令是在t1时刻将电动机的端子电压uN下降到uI,然后从t1时刻开始使电动机的端子电压缓慢下降到ue(软停车结束的电压)。而图2-11是泵停车的实测变化曲线。图2-12为泵停车三种控制方式下停车示意图。

     在这三种停车过程中,软停车是软起动可以选择的控制项目。例如卷烟厂,但软停车的控制时间要依据生产线要求严格调整。而泵控制软停车也是软起动可以选择的控制项目,时间较长,对提高泵使用寿命,降低振动,特别是防止硬停车使管道阀门破裂、爆裂,减少维修量,都有很大好处。这也是发明软起动后,在泵机械传动方面最大的贡献。泵软停时间长短也需由现场整定。
2.2.2  风机控制及带载起动
   风机控制的一般问题已经在本章第一节叙述过。这里主要强调说明风机无论其出口风门是关闭,还是打开,其起动转矩的近似值约30∽50%,因此,皆属带载起动。也就是说在速度为零时,其转矩已有一确定值,这一值的产生是轴承的静摩擦阻力引起的静转矩。此外,风机控制的第二个特点是其飞轮转动惯量-GD2  比较大  ,大约是电动机的50∽200倍,故在考虑加速时间上要较长。另外还需指出风机的阻力曲线,即负载特性,是由风机特性、阻力特性所组成,阻力曲线又是流量的函数,将它记为
                      P=Q1∽2
     其中P为出口压力;
         Q为流量。
    阻力特性与风机的压力-流量曲线的交汇点即是风机的工作点(如图2-13所示)。

2.2.3   挤胶机、磨木机和大静摩擦负载
   挤胶机、磨木机皆属于大静摩擦负载,它们的起动如图2-14所示。它在电机起动过程中需要一个低速(约为7∽15%)的啮合过程,然后起动直至运行,而在停车时,仍需要一软停车控制。
   对于像用链传动的生产机械等大摩擦转矩负载,可选择斜坡电压加突跳起动,它附加提供一个脉冲转矩(突跳),以克服大摩擦转矩负载,同时也避免了高起动转矩下起动过程。
2.2.4    自动灌装生产线与长缓停要求
 这类负载要求延长停车时间,这样可减少停车过程中负载移位和逸出。这是缓停中的长缓停类。在有的软起动设备中有类似长缓停的整定,给出可选功能,供特殊用户选用。
2.2.5   空气压缩机和间隙负载
    由空气压缩机组成的空气压缩机站分布在许多工业领域。例如重型机车制造厂,铁路列车段,直至最近许多城市出现的以燃气为能源的汽车加汽站。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间隙负载,几乎带载时间与空转不带载时间相同,负载曲线的占空比接近一半,并且是属于一种长期工作制,通常是两台以上互为备用。因此,这些负载若采用软起动后,投入在线运行,其节能效益比较显著,它们的负载图如下:
2.2.6   小容量电网下电动机软起动
       小容量电网下的软起动的代表工况就是自备电站供电情况下的电动机软起动,此外在变压器容量较小工况下如何确定电动机软起动的方案,也是有类似技术问题。
   下面举一自备发电站供电,使排烟风机(消防用)顺利实现软起动的计算实例。
   已知,发电机带计算负荷P=470KW。带110KW水泵压降限于0.8,试计算起动容量并和星――角起动对比评价。
   解:
   若选星―三角起动,则起动容量Pf为
   Pf= (Pi―Pm)+Pm•K•C•Xd(1/ΔE-1)
    = (470―110)+110Χ7Χ0.33Χ0.25(1/0.2-1)
    = 360+254
    = 614KW
其中  PI-应急电源总计算容量KW
      Pm-起动单台电机最大容量KW
      Xd-发电机暂态阻抗(取0.25)
      C -电动机起动方式系数(0.33)
     ΔE-发电机母线容许瞬时压降(一般取0.1∽0.2)
若选择软起动
    Pf=(470-110)+110×7 × 1.6/7 × 0.25(1/0.2-1)
      = 535KW
本例实际运行参数是
    空载U起始=40%UN,  t上升=20秒,  I限流=1.6倍实测起动电流543A,(电机电流340A)
    关闭风门起动
    U起始=55%,t上升=40秒,I限流=1.6倍实测电流551 A(尖峰冲击1020 A),(电机电流340 A).
       结论:利用软起动要求起动容量减少14%,起动时电流(以尖峰冲击为例)冲击3倍。远比全压起动和星―三角起动小。
2.2.7  印染机械
      印染机械以及类似的造纸、胶片、印刷机械、细纱机械,它们生产的产品都比较薄,还要防止破断,故利用软起动后使绵纱避免了过大拉力而断纱。这类设备使用软起动时的斜坡电压不大,斜坡时间较长。

---------------------------------------------------------------------------------------------------------------------------------------------------
 这才是正解.软起动.楼上提供的资料很好.对从事电气传动的应用有很大的帮助.包括变频器的选用.传统的控制就是以上面为基础的.一切爲了生产的需要,是根本.不区分负载的性质一切都是空谈.

网友E:
 zhengzheng :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6-11-8 21:10:00
    所有的柱塞泵没有润滑油是不能运行的,本来就有润滑油,你在加润滑油还能加大哪?
 我们学过机械设计,机械传动中只有齿轮的传动效率最高96%,其他如皮带传送,风机,水泵等70-80%都是很高的.但是若用变频器的话,其传动效率就不一样了.而且是无级调速,没有硬冲击.机械的调速哪个没有硬冲击?

 zhengzheng :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6-11-8 21:29:00
     zhengzhen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6-10-29 0:46:00
    u5g: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28 23:25:00
    3.1   交流电动机软起动参数计算基础
3.1.1   交流电动机软起动转矩平衡方程
      交流电动机软起动转矩平衡方程也称电动机惯性系统运动方程。
  当负载转矩为ML,电机转速额定值为N时,电动机惯性系统运动方程为
       MB=      •       •
         =      •       (kg•m)                                   (3-1)
  式中MB  加速转矩=MM — ML   (kg — m);
      MM   电机转矩            (kg — m);
      ML   负载转矩            (kg — m);
  GD2电机飞轮转矩+换算到电机轴上的负载飞轮转矩;
      N  转速(转/分);
      T  时间(秒);
      g  重力加速度m2/s。
3.1.2   加速、减速时间的确定
   由式3-1可知由于由零速加速至速度N所用的时间t
         t=        ∫N                                               (3-2)

       根据式3-2,如能给出加速转矩MB,则能求出加速时间t加,而若给出减速转矩,则能求出减速时间t减。若计算式3-2积分时,以最简单的情况,当阻力矩ML=常量,GD2为常量,则
              t=                                                         (3-3)
实际上考虑到转矩的变动,转矩M用其平均值给出。
    下面举例说明:
例一:一传送带的传动电机3.7KW,四极电机,归算到电机轴上的转动总惯量GD2=0.212kg•m2,负载转矩最大MLmax=1.5kg•m,最小负载转矩MLmin=1.2kg•m;求电机加、减速时间。
解:求取速度变化差ΔN(其中0.03为转差率)
ΔN=         (1-0.03)-0 =1450转/分
求取电机电磁转矩MM
 MM=          =2.49kg•m.
求取加速时间
t加=                       =1.07秒
其中系数1.1为实际整定加速系数。
求取减速时间t减
t减=                    =0.13秒
其中系数0.2为减速系数
显然本例讨论的是负载转矩为恒值常数。而对平方转矩负载,可见下例。
例二:平方转矩下的加减速时间计算
 由于平方转矩的性质,负载转矩随速度大幅度变化,仅用平均加、减速转矩做为加速时的做功转矩,是不合适。为此提出下面公式:
加速时间t加=              (秒)                                   (3-4)
其中MAmin最小加速转矩(kg•m)
         Nmax最高转速(转/分)
    减速时间t减
         t减≥                 (秒)                                      (3-5)
    其中NAmin最小减速转矩(kg•m)
    式中NAmin,NDmin可用图表示(图3-1)
  实际上除设计者外,多数都不计算,这里给出的只是工程整定前的预置参数。
3.1.3   惯性转矩GD2
  惯性转矩有时也称飞轮转矩,它是为使静止物体在一定时间内加速到某一速度时物体质量的度量,他与物体质量形状有关,工业应用的是以kg•m2为单位。一般在软起动参数整定时都要求设计者给出这一数值,本手册本章也给出通用负载的GD2参数值范围。这里还需指出的是,若电机通过齿轮机与负载相联,那么在GD2计算时,要考虑减速比的折算。
如设减速器的效率100%。
电机侧减速齿数G1,负载侧减速齿数G2
      则 N2=     •N1
         M2=     •M1
            (GD2)=(     )2 • GD2
     其中:G齿轮齿数;
      M2 ,M1负载侧,电机侧转矩;
      N2 ,N1负载侧,电机侧转速。
3.2   采用软起动时基本参数工程整定

3.2.1  斜坡电压起始值
 斜坡电压起始值Us如图3-2所示,在计算中引用的参数定义见图3-3。

    Us=UN×                                                         (3-6)
      其中MLO --- t=0时负载转矩
          MLO+0.15MN --- t=0时加速转矩
     MA  --- t=0时全压起动时电机转矩
      与US起始电压对应的起始电流IS
                  IS=ID×                                                      (3-7)
      其中IS — 施加起始电压后的起始电流
      ID — 全压起动时的起始电流
  式3-6是根据图3-3所示,使电机由某一速度加速到某一速度,转速变化量Δn时,所需加速转矩MBOS。再根据电动机端电压与转矩关系(式1-1)ΔMαΔU2,转换推导出。关于MBOS工程上设定为:
   MBOS=MLO+0.15MN                                                      (3-8)
  即是说要在负载转矩MLO基础上留有15%MN额定转矩的富裕。(见图3-4)

 end: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28 23:27:00
        按负载转矩与负载转速的关系M=f(n)特性确定控制方式。按M=f(n)的关系可分下列四类(见图2-1)。它们是转矩与转速平方成正比,记为Mαn2;转矩与转速成正比,记为
Mαn;转矩与转速成反比,记为Mα1/n;转矩为常数。下面分别介绍这四种典型特性下的软起动控制问题。

2.1.1  Mαn2
负载转矩M与转速的平方成正比,记为
          Mαn2
它在工业设备中,相对应的代表机械就是离心式水泵及离心风机。这里要指出的是:不是所有的泵或风机都满足Mαn2的关系。例如罗茨风机只满足Mαn的关系。下面列出泵的种类及用途,风机的品种及用途。

                                涡旋离心泵
             离心式
                                轴向离心泵
          涡轮型

             斜流式

                              轴流式-轴向轴流泵
             往复式-活塞泵
  容积型            齿轮泵
            旋转式  叶往泵
                             螺旋泵
泵 的 分 类
         送水泵          冷却水泵       洒水设备
         取水泵         扬水泵          喷水设备
         污水泵          循环泵
         污泥泵          泥浆泵
         配水泵          热交换器
         冷水泵          冷却泵
                        排水泵          液体搬运设备

                泵的主要用途

              离心式   多翼风扇
    涡轮型             经流风扇
                             轴流式   涡流风扇

                          往复式 — 往复压缩机
            风机  容积型
                                    罗茨鼓风机
                          旋转式   可动翼压缩机
                                    螺旋压缩机
                   特殊型
风 机 种 类

          换气扇                        仪表风扇
          冷、暖房设备                  冷风扇
          冷却塔                        锅炉送、引风机
          屋顶风扇                      机械冷却风扇
          干燥机                        空气搬运设备
          集尘机                        吹气分选机
          加热炉风机                    空气压缩传送机

                            风 机 用 途
     上述各类泵中,只有涡轮型属于Mαn2特性,往复泵等容积式泵则不属于Mαn2特性。而风机中往复式及旋转容积型—罗茨鼓风机不属于Mαn2特性。
      对于风机、泵类由静止状态起动瞬间要克服轴承摩擦转矩(大约为额定转矩的30-40%甚至50%),对那些在泵 、风机流体输送管道中的控制阀门或档板的开放与关闭同样造成静压,也影响起动转矩。
  对于它们的动态转矩,也即GD2 转动惯量,也是软起动工程应注意的指标,对泵-电机传动系统其GD2 为泵电机的20~80%,面对风机-电机传动系统其风机的GD2,则是电机的10∽200倍。这也是在起、停过程中重要技术数据。如GD2大,则给定加速时间就要长些。同时,由于惯性存在,在停止操作后,要有联锁,在完全停止前,不能再起动。
  各类泵的控制,需设相位保护及慢速停车控制(软停车),各类风机控制时,需有停机制动及过载保护。
  对于利用软起动装置起动这类设备,一般采用转矩斜坡(较大容量)。

     在图2-2、图2-3还给出了正确控制和非正确控制(过大、过小)的实例。供设计和现场调试时参考。

2.1.2  M αn
     当负载特性的负载转矩与转速成正比时,记为M αn
     这类负载的实例有:压延机械(轮压、轧光、辊筒压延),纺织和纸张的压光机械,平整机械,螺旋输送设备等。压延机类型机械在起动之初,开始加速,被压延的材料有一个相对方向的运动(即摩擦力),这时要一定惯性补偿,以保护材料的张力。同理在由恒速到停机的过程(软停止)中,也要在减速时给予惯性补偿(是减少转矩), 保持張力。
     在图2-4中给出了正确控制和非正确控制(过大、过小)的实例。供设计和现场调试时参考。

2.1.3  Mα1/n
      负载转矩M与转速n成反比,记为
                                 Mα1/n
   它在工业设备中,相应的代表机械是球磨机、车床、旋转机械、压缩和剥皮机械,也有人称之为恒功率负载。它们的特点是:起动初始近似高制动转矩,在此以后,要保持自转或使传动加速时,随转速增加,转矩不再增加(见图2-5中的负载特性)。这类机械中的水泥熟料破碎机,有50%空载率。运行2∽3分钟,停车2∽3分钟 放料。其他磨粉机,风磨、水磨、碾碎机械,有的也有类似特点。在控制上一定要施加带有加速转矩(脉冲转矩)的控制,(如图2-5中的虚线所示)。此后,斜坡斜率值要小;斜坡时间要长,才能克服负载,满足加速要求,图中给出正确及不正确(过大,过小)的不同控制实例,供在设计和现场调整中参考。

2.1.4   M=常量
        负载转矩M与转速n无关,记为
M=常量
    它在工业设备中,相应的代表机械是:起重机、电梯、皮带运输机、活塞泵、辊压机、包装机械、吹炼设备、自动梯、定量切削工具、不带风扇的磨机等。图2-6以皮带传送为例说明运输机械这类负载的软起动是如何控制。正确的是在起动初始稍许增加点克服不太大的静摩擦转矩,即进入加速阶段。一般来讲不需要加脉冲转矩,否则就出现图2-6(b)的情况,或者说(b)图是加入的脉冲转矩过大。
2.1  按不同的工业设备工艺要求确定控制方式
2.2.1  泵控制及软停车
    泵的控制,在起动方面已经在2.1节中叙述过。这里主要介绍软起动停车特性的控制。对于电气传动设备的停车如图2-7所示,有若干种方法,即DC(直流)制动,自由惯性停车,软停车。软停车是满足那些对停车过程要求平缓的机械设备的需求。

      如泵,是防止速停,造成流体流速突变,引起压力骤变,俗称“水锤效应”,再如瓶装饮料生产线,急停易造成破碎等。停车在控制上有两类:速度速降斜坡(见图2-8),转矩控制下的制动(直流制动)(见图2-9)。前者称为软停车。后者在有的软起动产品中也配置并由用户自行选择。

软停车的控制:
  软停车的控制不同于一般传动的控制,如图2-10所示
     一般的控制是将控制指定的时间t1 转换为0(如图2-10的“a”图),而软停车的指令是在t1时刻将电动机的端子电压uN下降到uI,然后从t1时刻开始使电动机的端子电压缓慢下降到ue(软停车结束的电压)。而图2-11是泵停车的实测变化曲线。图2-12为泵停车三种控制方式下停车示意图。

     在这三种停车过程中,软停车是软起动可以选择的控制项目。例如卷烟厂,但软停车的控制时间要依据生产线要求严格调整。而泵控制软停车也是软起动可以选择的控制项目,时间较长,对提高泵使用寿命,降低振动,特别是防止硬停车使管道阀门破裂、爆裂,减少维修量,都有很大好处。这也是发明软起动后,在泵机械传动方面最大的贡献。泵软停时间长短也需由现场整定。
2.2.2  风机控制及带载起动
   风机控制的一般问题已经在本章第一节叙述过。这里主要强调说明风机无论其出口风门是关闭,还是打开,其起动转矩的近似值约30∽50%,因此,皆属带载起动。也就是说在速度为零时,其转矩已有一确定值,这一值的产生是轴承的静摩擦阻力引起的静转矩。此外,风机控制的第二个特点是其飞轮转动惯量-GD2  比较大  ,大约是电动机的50∽200倍,故在考虑加速时间上要较长。另外还需指出风机的阻力曲线,即负载特性,是由风机特性、阻力特性所组成,阻力曲线又是流量的函数,将它记为
                      P=Q1∽2
     其中P为出口压力;
         Q为流量。
    阻力特性与风机的压力-流量曲线的交汇点即是风机的工作点(如图2-13所示)。

2.2.3   挤胶机、磨木机和大静摩擦负载
   挤胶机、磨木机皆属于大静摩擦负载,它们的起动如图2-14所示。它在电机起动过程中需要一个低速(约为7∽15%)的啮合过程,然后起动直至运行,而在停车时,仍需要一软停车控制。
   对于像用链传动的生产机械等大摩擦转矩负载,可选择斜坡电压加突跳起动,它附加提供一个脉冲转矩(突跳),以克服大摩擦转矩负载,同时也避免了高起动转矩下起动过程。
2.2.4    自动灌装生产线与长缓停要求
 这类负载要求延长停车时间,这样可减少停车过程中负载移位和逸出。这是缓停中的长缓停类。在有的软起动设备中有类似长缓停的整定,给出可选功能,供特殊用户选用。
2.2.5   空气压缩机和间隙负载
    由空气压缩机组成的空气压缩机站分布在许多工业领域。例如重型机车制造厂,铁路列车段,直至最近许多城市出现的以燃气为能源的汽车加汽站。它们的共同特点是间隙负载,几乎带载时间与空转不带载时间相同,负载曲线的占空比接近一半,并且是属于一种长期工作制,通常是两台以上互为备用。因此,这些负载若采用软起动后,投入在线运行,其节能效益比较显著,它们的负载图如下:
2.2.6   小容量电网下电动机软起动
       小容量电网下的软起动的代表工况就是自备电站供电情况下的电动机软起动,此外在变压器容量较小工况下如何确定电动机软起动的方案,也是有类似技术问题。
   下面举一自备发电站供电,使排烟风机(消防用)顺利实现软起动的计算实例。
   已知,发电机带计算负荷P=470KW。带110KW水泵压降限于0.8,试计算起动容量并和星――角起动对比评价。
   解:
   若选星―三角起动,则起动容量Pf为
   Pf= (Pi―Pm)+Pm•K•C•Xd(1/ΔE-1)
    = (470―110)+110Χ7Χ0.33Χ0.25(1/0.2-1)
    = 360+254
    = 614KW
其中  PI-应急电源总计算容量KW
      Pm-起动单台电机最大容量KW
      Xd-发电机暂态阻抗(取0.25)
      C -电动机起动方式系数(0.33)
     ΔE-发电机母线容许瞬时压降(一般取0.1∽0.2)
若选择软起动
    Pf=(470-110)+110×7 × 1.6/7 × 0.25(1/0.2-1)
      = 535KW
本例实际运行参数是
    空载U起始=40%UN,  t上升=20秒,  I限流=1.6倍实测起动电流543A,(电机电流340A)
    关闭风门起动
    U起始=55%,t上升=40秒,I限流=1.6倍实测电流551 A(尖峰冲击1020 A),(电机电流340 A).
       结论:利用软起动要求起动容量减少14%,起动时电流(以尖峰冲击为例)冲击3倍。远比全压起动和星―三角起动小。
2.2.7  印染机械
      印染机械以及类似的造纸、胶片、印刷机械、细纱机械,它们生产的产品都比较薄,还要防止破断,故利用软起动后使绵纱避免了过大拉力而断纱。这类设备使用软起动时的斜坡电压不大,斜坡时间较长。

---------------------------------------------------------------------------------------------------------------------------------------------------
 这才是正解.软起动.楼上提供的资料很好.对从事电气传动的应用有很大的帮助.包括变频器的选用.传统的控制就是以上面为基础的.一切爲了生产的需要,是根本.不区分负载的性质一切都是空谈.

网友E:
你不就是推广你的那个自藕减压起动吗?到处说这不好,那不好.国外对星三角的评价要好过自藕.
 你的那个自藕FLAS发完了吗?

网友E:
.第一条注水泵的转矩和流量无关,和注水压力有关.流量是靠调阀门实现的,既若用变频的话,就是调速既调电机的输出功率实现的,是柱塞泵的工作原理你去看看.你不懂就是不懂.注水泵的注水压力大于地层压力才能注水.这你不懂就是不懂.
2.地层的压力变化有时是缓慢变化,既一段时间是不大的,但是采油经过几年的采空后,为了能把更深的地层中的油顶出,只有加大注水压力和流量,这有可能5年后,也有可能2年后,还有可能十年后...视油区不同.
3.大马拉小车是为了后期采油加大注水压力和流量而预留的.其中起动力矩会随不同时期的注水压力而增加的.初期设计必需留余量.如果谁想设计刚好,那么就不可能的,反而让用户麻烦.安一套注水设备难道不要钱吗?
4.初期若不用变频,浪费的电要多50%,不信你去油田看看.用了变频会比传统的节50%.初期设计用变频同时可以选更大的传动比,可以让电机工作在50-60HZ以上,电机可以选更小,而不用更改柱塞泵的原参数.而若用传统的工频起动,因不能调速,电机不能工作在50-60HZ区间,为了余量,只有选的更大.变频的运用能使减速机构体积变小,效率90%以上,而采用传统方式70%效率.
 5.变频采用使原有的机械特性曲线变硬,由原来的感性负载向容性靠近.
---------------------------------------------------------------------------------
  这个原理还不明吗?
 大工作压力40MP,设计时泵的机械全部按40MP设计,最大机械转矩也定死了.就是你无论注水泵工作在16MP还是25MP,他都是40MP设计的,这选用和油区的储油量估算的.谁牛比能把油区的油算那么准?地质的变化谁能肯定?)

网友M:
to 刘志斌:
luozhengzheng的观点可能有一些错误,但楼主的观点过于主观

1、那就是说,你的电机容量选的大,本来是大马那小车!!!
我选择电机一般按最大负荷工况时选择的,在工况发生变化时,避免不了大马拉小车的情况,不知道楼主是怎么选择的?不知道这种情况算不算楼主说的"本来是大马那小车"的那种?

2、你说你“油田基本上都把注水泵的星三角控制换成变频的了.初期节能有的可以达到50%以上”和你“注水泵初期的选用必需是大马拉小车.”是不是自相矛盾?!是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我的理解是:正因为设计时是设计的大马拉小车,所以选用变频器调速以后,可以达到50%的节能(具体节能多少看具体工况)
不知楼主是怎么理解的?

3、“但是若用变频器的话,其传动效率就不一样了”,难道传动效率会高于150%???
楼主有给人一种胡搅蛮缠的感觉

4、“初期节能有的可以达到50%以上”,节能不节能与“初期”有关吗?一个系统初期是节能的,后来就不节能了???
楼主没见过这种系统吗?

5,用变频改造节50%的能是没有道理的,小则吹牛,大则骗人!
当然能接电50%的设备的确不多,但我是遇见过的,并不是楼主说的"小则吹牛,大则骗人",打个比方,一台玻璃钢化设备,在正常情况下对风量的需求是0,钢化时是全功率,而风机一般都在215KW左右,而刚化与非刚化的时间比是10S:120S,请楼主大致估算一下用变频器和不用变频器时的平均功率?节能效率高低要看具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楼主大概把客户看成白痴啦,以至于客户不知道怎么去算节能率了.以至于懂一些变频器的人都可以去骗了.

我看了楼主的发言,好象楼主不是在谈节能,倒好象是谈电机的效率,电机效率高就节能,反之就是浪费能源,好象过于片面.

网友M:
我们公司是作节能技术的,客户一般按每年所节约电费的60%-70%来支付公司费用,如果按照楼主的观点,我们应该趁早关门了,免得贻笑大方.事实上我们所做的工程基本上都在30%左右,太低的我们不做,有投资回收的问题. 我做了好几年的节能,总结如下: 节能效率最高,最直接的是改变工艺,但难度大 其次是改进工艺,而改进工艺常常就是改进控制

网友V:
给设备加润滑剂

----在这一点上,还是刘好。

网友V:
大家都有一点的道理。
听谁的呢?

网友M:
楼主是真的不知道节能率该怎么算还是假装不知道?如果真不知道,就回去翻翻小学数学课本,如果要考我我就写出来:
效率=(节能前耗电量-节能后耗电量)/节能前耗电量*100%
一个路灯假设起功率为P,如果白天关掉,晚上点亮(假设点亮时间为T)比一天都亮着可节电率=(24-T)/24,楼主用这个公式,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算出100%的节电率吗?

网友M:
在上面提到215KW的风机,全负荷实际运行的电流大概在280左右,在非钢化时采用关闭阀门(电流在160A左右),钢化时打开阀门(280A左右),由于电压不变,电机效率变化不大,输出功率大致与电流正比,节能改造后,钢化时与改造前一样,非钢化时,关闭阀门,频率降低到30HZ,此时电流大约50A,加上30HZ到50HZ需要的加速能耗,大约为20S,此时的平均电流约为110A(此时阀门是关闭状态),可估算出节能效率=[(280*10+160*120)-(280*10+50*100+110*20)]/(280*10+160*120)=54%,改造后实测一个月为55.4%

网友M:
两个字:糊涂,四个字:还是糊涂

网友W: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如果把一个电机的转子抽出来。再给定子通上电流会怎么样。结果有人试了。结果把电源线烧断了。空开也跳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还真有人做这种实验?抽出了转子,就没有了磁场的耦合(定子与转子的耦合),定子就是一个普通的阻感负载接入电网,而此阻感值又较小,出现了过流当然就烧东西跳闸了.

网友W:
变频器的节能对于几千KW的大电机才有意义,变频器不是为了节能而开发的,它的主要功能还是调速,而且能提高功率因数,减少谐波对电网的污染,也能减小电机运行过程中对电网的冲击,这对于同一供电系统中其他的工控设备都是非常有好处的,节能要看场合

网友X:
我觉得
楼主和luozhengzheng两大PK高手都有道理.
楼主说的是一般情况
luozhengzheng说的是自己特例
并不冲突.

luozhengzheng的特例并不是用了变频器能节能的证据,而是因为工艺需要,“大马拉小车”,给大马减点口粮的证据。
这种工艺设计有问题,当然可能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但有点是可以借鉴,比如有些工厂的冷却塔,因为冬夏水温、气温差,所需的出力是不一样的,例如最大需要200KW,白痴设计院会选用一台220KW(备用暂不考虑),用变频替代调节阀,可能是会节能一点;但为什么不选用2台110KW呢或者3台75KW,即使不用变频也比前一种用变频节能。

网友E:
楼上说的没错.
 就是因为中国的国情,机电设计是分离的.所以我们国家变频的应用是80%改造.没有从整个行业的角度去机电一体,既一体化变频传动设备.

 这个一体化的设计的好处是战略上的.如我国的大型风洞,潜艇的API传动,磁悬浮(常导),现在医疗的数字X光机,全用上了变频技术.这是个全新的行业,正在蓬勃发展的行业.可是现实就是这方面没有一项是我们领先的.
 大型风洞最早用的是ABB,后来据说用了佳灵变频,而佳灵用的是西门子的模块.API潜艇用的是水面柴电给蓄点电池充电,水下用的是变频传动(降噪).常导磁悬浮采用的也是变频技术,只不过是直线电机,控制方式看直线电机原理.X光机的X设线的高压发生器前端也是变频调功率,有高频变压器组成的发生器产生的灯丝电流,轰击球管内部产生X线.
 这些的运用都到了这个地步,还在讨论用不用的问题,而应讨论咋样用好的问题.

网友E:
  变频的应用已不是什么高级玩艺,而是很普通很常规的东西了,只要有电,变流技术在是电气工程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能逃避吗?
除非你不学电.包括我们国家最近的100万伏高压输变电.照楼主的说法,100万,50万的直流输变电就不要用了.因为要逆变,逆变要有协波的.那是不是楼主去建议直流输变电不能用了?铝厂要关门了.电解铝的生产,电解铜.不是都要整流逆变吗?
  话谁说的多了,但是现在设计院的新规,就是电容柜要串电抗器.这就是变频运用后带来的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网友X: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6-10-28 11:55:00 发表的内容:

1、异步电机的等效电路不能反映电机电流动态跟随负载变化的物理过程;
2、在进行动态分析时,一…
--------------------------------------------------------------------------------------------
2,3不敢苟同。
尽管小车输出功率相等,但大马拉小车消耗的功率就是比小马拉小车要多。
多出来这部分能源消耗到哪里去了呢?管道、设备的应力。

网友E:
多出来这部分能源消耗到哪里去了呢?管道、设备的应力。----------------------------------------------
 正确,这就是浪费.

网友Y:
 刘志斌:
有人说你是大学老师,看了你发言的最后四点,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老师是怎么当的?
1、传统方式电机和电网是直通的,当电机处于发电运行状态时,电能自动回馈电网,即不存在障碍,又不需要其它帮助;
  你是否知道两台发电机并联运行需要电压、频率、相位、一致吗?当异步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时,其电压、频率、相位、无一和电网相同,发出的电能回馈到电网吗?这是其一。其二,在不使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情况下,什么时候可使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无非是电机与电网断开后的一小段惯性期间,这时发出的电即使和电网一致,也无法回馈到电网啊?
  对这些基本常识,如果你不是真不懂的话,那你的发言就是胡搅蛮缠了!
2、恰恰变频控制时,变频器介于电动机与电网之间,当电机处于发电运行状态时,电能回馈电网存在障碍,只有给变频器安装“回馈单元”,电能才可回馈电网;
  弄懂了上一条的道理,就知道了“回馈单元”的作用了,“回馈单元”就是将电机发出来的电变换成和电网电压、频率、相位、一致后回馈电网。

网友E:
回馈单元和电阻制动单元是不同的.
回馈单元楼上说的很明,四象限变频就是可逆变频,有回馈通道.电机发电时,提供回馈通道.
电阻制动是要耗能的.
抽油机早期变频改造用的就是电阻制动单元,所以不节电.
现在用四象限变频就不一样了.本人也不想说太多.

网友E:
可逆变频比普通变频多了一个有6个IGBT组成的逆变单元.为了保证不对电网产生干扰,一般还有滤波和交流电抗器.根据电网的电压,频率,相位有处理器板产生相同的电压,频率,相位一致的三相正旋波,经滤波器,电抗器馈送回电网.
 这中间多了一道变频器的直流环节,这是一个储能机构.而普通传动方式是没有这个环节的.根据实际情况,直流电压的保护域值450V到490V之间的.这也是变频器是容性负载而不是感性的道理.也是大量安装变频的场合.电容补偿控制柜的安装就要考虑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电容补偿柜内电容建议装电抗器,变频氣入端加电抗器.因为电网的功率因素过高到一时,有可能产生协振.就会产生电压的波动,这很复杂.
  所以,功率因素为1不是好事,太低也不是好事.功率因素为1,就是电往的容抗等于感抗,,这就是协振的必要条件.这时只要电压一波动,电网就可能崩溃.

网友Y:
请问刘志斌:
1、我们讨论的是负载系统运行期间释放势能时,电机转速超过同步转速时而处于发电运行状态;
  在正常情况下将交流电加在异步电机上使电机运行时,电机的运转频率是永远低于同步转速的,也就是说不可能到发电状态,除非交流电的频率突然下降,或负载突然甩开,这时发出的电对电网是有害无益的
2、电动机由电动到发电过程是一个自学习、自适应过程,所以不用担心“发出的电能回馈到电网吗?”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异步电机在运行中处于发电状态时,其所发电的频率、电压、相位是不可能和电网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反送到电网上的电只会消耗电网的部分能量,这能叫“回馈”吗?我想你总不致于认为只要是电,加到电网上总是对电网有益的吧!我曾经搞过柴油发电机组自动并联设备,深知两台不同频率、电压、相位的柴油发电机组并联时的巨大灾难
3、担心“发出的电能回馈到电网吗?”,是你对这些基本常识不是真懂;
  这个问题还有回答的必要吗?

网友Z:
俺是小字辈,只说一点,刘老师说的【3、电动机在拖动负载时运行转速n2可以同向大于同步转速,既异步发电制动状态;】在起重机上的下降第三档就是这情况。

网友E:
看此贴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59086

网友AA:
所谓节能是整个设备的效率高低,不能局部片面讲谋一个东西。电机只要输入输出比越接近1效率越高,负载的空载率越低效率越高,那么这台设备就是节能的。

网友AB(2006-12-03):
刘工:请问一个问题,我见过一公司的节能产品,安在砖厂和空压机上的.据实测,能降低20%左右(与原来的数据比较),但设备只是一个小箱子,且完全密封,然后把变压器换了的.我猜测那就是一个无功补偿,不知我对不对?请你能为我解一下.

网友AB:
好的,谢谢你能回复.它的设备是一个箱子直接接在设备的电机上,电力变压器换小了,是台输出为了355V的,有多档调节.原来总容量是两台400KVA并联的,现在只用了一台500KVA的.所表现的现象:每台设备的电流下降(只是下降多少不一致),统计耗电量是依据的电度表电量,总的比以前下降.

网友AB:
是的,我想也是利用了并联电容的方法补偿无功功率,减小了视在功率.但我又想根据p=uicos,同时降低了电压、电流的原因,产生了较大的节能效果,(我们在砖厂的全部设备上安的有,同产量相比,能达到20%)。还有你说的改进工艺,是在哪些方面作改进。这种方法是不是应用在如设备不是处于高满负荷情况时,会产生大的效果,而在满负荷时,就不能有好多作用了。

网友AC:
电机节能不如润滑剂原理
油田磕头机是跷跷板原理
软起动是直接起动
10KV的球蘑机用万用表测量是否是380V
........
你的精彩发言,不胜枚举啊,你水平之高,令人惊叹!

你抱着两本六七十年代的,教基础电工的破教材,头顶着技师学院老师的"光环",在此论坛"大放异彩".

你在你所供职的技工学校真的想加薪生殖啊??

网友AC:
 下面转发:
----------------------------
齐天情圣: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2-4 17:49:00
    既然大家的论题已经不是技术范畴的了,我今天也谈几句.
刘志斌,你是什么技师培训学院的吧,你是不是感觉现在教出的学生要拿技师证,你力不从心了吧??
借论坛来让大家给你补课,帮你提高?
你随便发一个帖子,你觉得大家都回复,你很有面子?或是大家把每一个问题都给你阐述清楚了,你就可以不用话花时间去充电了,可以保全你现在的饭碗了??
你可能懂一点什么知识,但我最近仔细看了看你最近的所有帖子,说真的,我发现你真是无知但无畏啊
1)你说油田磕头机就是跷跷板,要揭穿变频等节能运用的谎言.
   照你的说法,是不是可以这样:所有研究飞机和航天自动化的,都是骗子.因为飞机就是个翅膀大小的问题嘛! 所有研究机器人的都是谎言,因为总是人来操控的嘛!!
   因此,可见你之肤浅和愚昧!
2)你给人家叫你"老师"的人回答问题,居然让人家用万用表测量10KV球蘑机的端子电压是不是380V.
   有人在论坛上说你是个老技术工人,我看,你连一个初级电工都不如,信口开河,想当然,可见你只是井底之蛙,连基础知识都不懂!
   有人叫你老师,我想你可能擅长理论,但是我仔细看了你的所有发言,我没有看见你有让人信服的理论和推算过程!
3)你若真是什么学院的老师,我要告诉我女儿,不要去读大学了,我们还是去拣破烂吧,大学老师就这个水平?
   你的言辞从头到尾,严重亵渎了高等学府这块净土!
   你在新疆克拉玛依吗?你的学校是怎么把你招聘进去的,我不知道,但是,你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什么样,我现在就已经可以预见了,草包一堆啊!!!不怪学生不聪明,责任在你,草包教出的会是什么呢??
4)作为新疆电力共协会的一员,我没有惩罚你的权利,因为你还没有教出事故,但是,如果我是你学院的领导,你离下岗应该不远了!

网友AD:
长见识了

网友AB:
刘老师:以你的看法,我说的那种利用并联电容补偿器的,最好成绩能节能多少,也就是在最需要补偿的设备上使用时.

网友:
关于刘工的阐述,我个人觉得对于使用节电器的节能是对的,但对于变频(磕头机)的节能,我觉得不敢苟同
其实不管大马拉小车,还是小马拉大车,是负载决定的,如果是恒转矩负载,节能很难(当然可以提高功率因数),很同意刘工 电动机空载铁损的一部分)+(△损耗 = 大电机的铁损 - 小电机的铁损)

对于变频运行工频状态,不节能,如果节能了那就是你的设备经常启动,把启动时节出来了,否则会更耗能,而且变频对电网会污染
总之一句话,能量守恒,如果原来的设备存在浪费的情况,那你就有节能的可能,而且要考虑投入和节能的对比是否合适
呵呵,我胡乱说两句

网友Y:
TO 刘志斌
   我们是讨论技术问题,不是搞政治,请不要断章取义、避重就轻、顾左右而言他!
   我曾在一个贴子中说:
   在正常情况下将交流电加在异步电机上使电机运行时,电机的运转频率是永远低于同步转速的,也就是说不可能到发电状态,除非交流电的频率突然下降,或负载突然甩开,这时发出的电对电网是有害无益的

   你接着发贴子说:
    TO    乐此不疲

1、“电机的运转频率是永远低于同步转速的”,不对;
2、电动机在拖动负载时运行转速n2可以同向小于同步转速,既异步电动状态;
3、电动机在拖动负载时运行转速n2可以同向大于同步转速,既异步发电制动状态;
4、电动机在拖动负载时运行转速n2可以反向同步转速,既异步反接制动状态;
5、电动机由电动到发电过程其电能回馈电网不会出现你操心的频率、电压、相位和电网不一致的问题;它是同一个电势平衡方程式、磁势平衡方程式;
6、你曾经搞过柴油发电机组自动并联设备,和上述情况不同,你是两个相互独立电势之间的并接;

   你觉得这样来讨论问题有意义吗?我在这句话的后面紧跟着说:除非交流电的频率突然下降,或负载突然甩开,这时发出的电对电网是有害无益的。
  你取一句话中的一段来发表议论,是搞技术还是政治!就是搞政治也得讲点儿艺术啊,不能这样明目张胆地断章取义啊!你说的(2)、(3)两条的情况不是都出不了我所的范围吗(交流电的频率突然下降,或负载突然甩开)?
   再说我发言的中心是: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异步电机在运行中处于发电状态时,其所发电的频率、电压、相位是不可能和电网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反送到电网上的电只会消耗电网的部分能量,这能叫“回馈”吗?我想你总不致于认为只要是电,加到电网上总是对电网有益的吧!
  可是你搬出它是同一个电势平衡方程式、磁势平衡方程式;那么就请你用这两个方程式来求证一下。在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时究竞是向电网回馈电能,还是消耗电网上的电能。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计算这个问题用有源四端网络的方法的计算方法可以很轻松地解决。

网友Y:
TO 刘志斌
80年代初,我也应邀在泰州电视大学讲过课,但是要将你教懂还真不容易。你回答说
在理论上怎么解释呢?我的观点是:异步电机工作中其内部的电势平衡方程式、磁势平衡方程式中的“频率、电压、相位是和电网一致的”,不变的,随着转差率变化时,只改变能量的传输流向,不需要别的证明!
你的上述发言有两大错误:
1,你所说的这两个方程式,只适用于异步电动机处于电动状态时,不适用于异步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时来分析问题,公式用错了地方当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2,你提到能量传输流向,在电网和电机之间,如果是电机流向电网那就叫回馈,如果是电网流向电机,那就叫耗能。那你就说说看:能量的传输流向到底怎样流啊!
你还说6、我想不会出现在电动机处于发电状态时“消耗电网上的电能”的情况,从能量守恒的角度看,就不科学!
你难道不知道能量的转化?当电机处于反接制动状态时,是电网上的电能转化为机械能来抵消电机的正向惯性的。

网友AE:
刘志斌: 单纯搞理论,对实际结合不了,所以的出错误百出的结论 。但是你 认真的态度值得表扬。

网友AF:
详细描述参阅
http://unit.xjtu.edu.cn/sspdj/ybj/sec1205.htm
12.5 异步电动机工作特性分析
异步电动机的工作特性是指在额定电压及额定频率下,电动机的主要物理量(转差率,转矩电流,效率,功率因数等随输出功率变化的关系曲线。
一、转差率特性
随着负载功率的增加,转子电流增大,故转差率随输出功率增大而增大。
二、转矩特性
异步电动机的输出转矩:
转速的变换范围很小,从空载到满载,转速略有下降。
转矩曲线为一个上翘的曲线。(近似直线)
三、电流特性
,空载时电流很小,随着负载电流增大,电机的输入电流增大。
四、效率特性
其中铜耗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与负载电流的平方正比);铁耗和机械损耗近似不变;
效率曲线有最大值,可变损耗等于不变损耗时,电机达到最大效率。
异步电动机额定效率载74-94%之间;最大效率发生在(0.7-1.0)倍额定效率处。
五、功率因数特性
空载时,定子电流基本上用来产生主磁通,有功功率很小,功率因数也很低;
随着负载电流增大,输入电流中的有功分量也增大,功率因数逐渐升高;
在额定功率附近,功率因数达到最大值。
如果负载继续增大,则导致转子漏电抗增大(漏电抗与频率正比),从而引起功率因数下降。

网友X:
观点不同,即使有错,也不能剥夺别人的发言权。
我觉得有些还是对的,结合原来实际使用软启动的经历,如果先看到刘老师所说的,当时应该不会出现使用时那么多故障出来了。当然并不赞同其全部观点。
楼上骂街的某人素质也太低了吧,这是某协会会员的作风?其实每个人的专业范围都是有限的。
本贴中,我倒很欣赏zhengzheng 网友。

网友AF:
无休止的争论解决不了问题,技术上也不会有所提高,也只能满足一些人的虚荣心,争强好胜。其实争论的是一些基础知识,有的时间长了,很可能有的只记了一星半点。恳请朋友们以前辈总结的基础理论为依据,再理论结合实际进行分析,坚持正确的,改正错误的。只有这样才有利益论坛发展,有利益共同提高。

网友AF:
这种人,我懒得理!

网友O:
支持楼上的,如果达到额定电流,就说明有较高的效率了,节能空间不大了,

网友Y:
TO 刘志斌
 看来非得讲讲最基本直流电路的东西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一只内阻1欧、电压12V的电池与一只内阻1欧、电压6V的电池并联(正极与正极连接,负极与负极连接)向10欧的负载供电。请问负载上的电流是多大?倘若断开6V的电源后,则负载上的电流又是多大?12V电池上电流方向与6V电池上电流方向相同吗?我想只要你这个题目做对了,那么异步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时,究竞是消耗电网的电还是向电网供电了![/b]

网友M:
T0 刘志斌:
你的理论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你严重脱离实际

网友Y:
TO 刘志斌
是的我是个白痴加无知!尤其在你刘大师面前我是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我说不出任何技术上的道理,只会在这里瞎折腾,今后再也不敢在你刘大师面前班门弄斧了。并保证,今后凡是有你刘大师参与的贴子不再发表任何言论,以前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在此一并至歉,88!

网友AG:
长见识,来论坛是不白来的.

网友AH:
变频器的使用应该根据应用的特点,在不同的场合应用,这样才能体现变频器的意义。节能只是变频器在风机,水泵类的是设备上体现明显一点,在恒功率的设备上体现应该是调速

网友:
电气传动的控制方式,最终会带来效率,功率因数,有功输出三个不同方面的变化.老刘不是很喜欢研究.软起,变频,工频,恒功率,恒转矩及发电,电动不同状态下的优劣问题吗?请就这个曲线来说.

网友:
老刘不要刷空贴,刷空贴就是狗熊.不要逃避.逃避是狗熊.

网友AI:
异步电动机空载运行时功率因数低,只有铁损

网友AI:
《电机学〉〉上关于异步电动机的工作特性的定义:在额定电压,额定频率下异步电动机的转速,效率,功率因数,输出转距,定子电流与输出功率的关系曲线

网友:
打假: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6-12-10 20:05:00
老刘给学生上课,发现自己没用过软起动和变频.只好靠这些贴来骗取.因为自己是老师,面子上又过不去.厚着脸皮骂教他知识的人.
以下是本论坛高手.
如火,高越龙,通讯网,李银武,zhengzheng,王晏磊等.这些人耐性教他,他死不毁改,还盗用别人的成果.乱套.
如王晏磊纯电感的仿真图看不懂,他就把王晏磊纯电感的结果套在三相异步电机上,把李银武单相傅立叶变换表套在三相上(因为他就不懂傅立叶变换),看不懂软起动器和传统的电机控制的曲线图,高越龙的磁控软器他现在不敢说了吧?因为他内心知道自己不如这些人,但是三个越的注水贴,他没法他的脸没法放的下,只好硬撑,他发现没有zhengzheng知道的多,他想和好,别人不撂他.说道理论李银武和王晏磊是高手,王晏磊是搞PLC研发的,电路分析老刘又不行,实践又远不如ZHENGZHENG.论专家又不如高越龙.斑竹如火他又不服,通讯网的理论不错,把ABB ,西门子的拿出来,他还不服,居然说软起动这个词是中国人发明的,可是英文soft start翻译成中文是什么?
他拿者六七十年带可控硅开环交流调压的成旧论调来评论现在可控硅的闭环恒流调压启动方式.他不懂抽油机却感高谈阔论.
最后把学到的知识现教给学生.因为有人透露,他最近给学生上抽油机的课程,但是他不会,因此在这套取别人成果.套取罢了,还不尊重这些他的老师们.这样的人是很阴暗的.
所以大家不要上他当.居然还有人跟他?可叹!!!!!!!11

网友E:
工作特性就是机械特性的一种

网友E:
电机的机械特性有很多条,在一定的条件下,工作特性是机械特性曲线中的一条.实际中还是工作特性为主的,不同工艺,工作特性曲线都可能变(再使用变频器的和电网电压变化时).

网友AJ:
我发觉刘老师发的每一个帖子都疯狂的刷空屏,为什么?晕

网友AK:
楼主说白了就是个疯子,查查看他发的帖子就知道了,I服了you

网友AK:
我在担心这样的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啊!!!!!!!!!!

网友AL(2007-01-03):
一杆子打死一塘鱼。
对于恒转矩的设备。节能可能不很多。对于变转矩的电机就可以有比较大的节能量。单从电机来说是纸上谈兵。单懂一点电或电动机就发这种观点。是不负责任的。
而且。别人的效果是用有功电度表来核准的。节能达到30、40、50、60%,还不包括无功。你不用怀疑。
有时间到国家经贸委的网站去学习学习。

网友AM:
在工厂管设备多年,对老刘的说法很有体会。
我认为:解决大马拉小车节电很少。
        变频器调风机或是水泵节电,因为出货量少了,机械力小了。
    对于很多公司推广的节电产品,尤其是电动机的节能产品,大部份是夸大其词的,不要相信,不要白花钱。
    虽然老刘的言词激烈了些,道理是对的。

网友AN:
对于节能我是不怎么样懂,我公司都是液压设备,功率在60-500KW,近二年大约有5家专做节能的公司来过,都说他们的节能产品有多少好多少好,但在和他们谈合同时都没签下来.
   如果有哪位做节能的朋友有意的话可以谈一下,条件是实际的节电效果是多少?如果能达到谈好的节电效果,我们才会付给你钱,到不了你就把你的设备拉回去.如果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的话可以来试一下.
   我集团是一家年产值达30多亿的集团公司,产品包括冶金/建材/纺织等.
    有意的话请在这里留下QQ,或联系我的邮箱:sun-njh@163.com

网友M:
to : sun-njh
能把你们的设备的工作状况详细说明一下吗?这样才能做大致判断节能效率!
QQ:724059881

网友AO:
小功率的电动机,没太大必要考虑节能.
大功率的电动机,用变频呀

网友AP(2007-02-16):
 恭贺新春!

网友AQ:
请问刘工,叉车直流电机频烧碳刷,原因何在。先谢了

网友AR:
海得起重自动化事业部是一支由留英博士何勤奋领衔,经国外培训及工作实践的资深工程师为骨干组成的40余人的专业工程队伍。在起重、传输、张力、定位、精确运动控制和大功率泵站风机控制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取得了三峡左岸电厂、临时船闸、升船机,高性能卸船机,600吨龙门式船坞起重机,5000吨平台式升船机,批量出口集装箱轮胎式起重机和桥式起重机,纺织、拉丝、造纸、电站锅炉用变频调速系统和高压变频系统的丰富业绩。精确定位、智能防摇、CMS和基于Internet的远程监控等专项技术的成功开发和应用更使海得工控的HT2000传动和起重控制系统和电气成套设备如虎添翼。

网友AS(2007-03-22):
看不下去了,这个刘志斌似乎在工控上到处逛啊,说的似是而非的理论也一套一套的把人看的有点犯迷糊,就是不知道是真是假,多大的人了还老喜欢刷屏,给自己涨积分是不。不过我可以非常肯定的是,你在实际应用上根本就是菜鸟一级的人。
什么电机不是满负荷就是大马拉小车?人家制造厂商没事能做些提高自己生产成本的事,一个50匹的电机能用,会给你装个100匹的上去不成,真是晕。下面说两个案例,让你知道怎么去节能的。

网友AS:
案例一:不知道大家接触过注塑机没?同一台电机加油泵,需要控制的动作一般来说有炮台,射胶,模具,顶针几项,其中各个动作所需要的压力及速度都是不同的。而根据产品的不同,其模具,材料又会有所变化,所需的压力亦一样会变化的。是人都知道,所用的电机和油泵必须得满足机器生产时所达到的最大压力及速度设计。那可想而知这一台设备运行中,所做的无用功有多大。因为电机是恒转速,产生的多余的液压油通过回流阀重新回到油泵,其间所做全部是无用功。加上注塑产品生产周期中都需要冷却时间,期间电机带油泵运行所做的功全部都是无意义的。而采用变频器智能控制电机,可使电机改变转速甚至是完全停下来,减电机所做的无用功减至最低。
这么说是否能理解变频节能节在哪里了?根据我自己所做的案例来看,注塑这一块节能最少的也在20%以上,通常是在30%-40%之间,至于最多的,有同事改造过美的的一台注塑机,据他们工厂技术人员测试后得出的结果高达60%

网友AS:
案例二:在风机上的节能,这里就说说一家玻璃制造厂吧,不太方便透露公司名称了。其一条生产玻璃的生产线,没改变频前,不管生产工艺如何,温度要求如何,其风机全部处于满载运行,而管控温度是用风门开合的大小控制。装上变频器后,基本上风门不用打开,温度要求根据变频器自动调整风机转速就OK了。
这样一说,是否可以明白节能在何处不,相同的还有锅炉,空压机,等设备,不过节能的效果在我看来不是很理想,在10%-20%左右。

网友AS:
不过并不是什么设备都适合做节能的,像注塑机中的变量泵,做上去所节的能也十分有限,不要一听别人说能节能就不计后果的去相信,盲从。恒转速运行的电机节电没多大的意义,投资回收周期太长,不太划算,即使你改变工艺,改善功率因素,节约的电能也不会太多。
这里只是看到刘志斌在夸夸其辞说变频节电是误导别人,忍不住多说了几句,呵呵。相信大家看了后会明白节电主要节在哪方面了吧 说得多,不如做得多,有兴趣的可以和我讨论讨论:QQ191703516,MAIL:zwwang406@163.com

网友AT:
用变频器以求达到节能的目的要看负载的情况,对于风机、水泵类负载,且负荷变化较大的情况下,如人造板厂里的锅炉风机和给水泵,节能效果很好。

网友M:
一个人渣,不值得跟他讨论

网友AU:
大马拉小车的现像是很多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化工行业上,因为在化工行业设计时是按最高生产能力设计的,这个最高生产能力可能因为生产工艺各个环节上的问题而不能满载运行,比如一个造纸厂碱回收锅炉,设计是120T/D,但正常运行时只高只能达到100T/D,那么相应的风机、水泵都处于大马拉小车的情况,搞电的都明白,如果电机输出功率越低于额定功率,那么电机的无功功率就越大,整个电网的功率因数都比较纸,需要对电网进行无功功率被偿,否则功率因数达不到就会被供电局罚款
有些变频器厂家说降低转速就能降低功率消耗,纯属胡扯!,我们可以做一个试验:用变频器来驱动一个电机(不带任何负载),让电机在10HZ运行,这个时候电流肯定是很小,但是如果我们在电机的轴上增加一定的磨擦力,把这个磨擦力渐渐加大,直至把电机堵转,难道说在我们增加磨擦力的过程中电流是不变的吗!电流肯定会变化,如果电机完全堵转了,电流肯定会超过额定电流,至使变频器保护停机!难道说电机电流与转速是正比的关系吗!电机要克服磨擦力,必然要转出与其相对应的功率,如果忽略电机传动效率,那么电机要想转动,肯定会输出与磨擦力相等的功率才行!
又比如一台风机,在未使用变频器的情况下工频运行,通过调节风门开度来控制风量,在风门完全关闭的情况下,此时电机空载运行,必然有一个空载电流,但空载时无功功率消耗极大,无功电流占了很大分量,又没有就地补偿设备,电流表上是反映不出来消耗了多少有功电流的,当这台风机改成变频调速以后,因为功率因数高,所以电流表显示的电流会比原来下降,但是如果我们测量风机的风量,在工频运行下通过调节风门开度的方式来达到每小时2000立方米,在变频运行下通过调速同样达到每小时2000立方米,节电效果是有,但是不像有些厂家吹嘘的高达20%-50%,最多只有10%的,其主要原因是风管道的阻力下降了,输送效率提高了,能量守恒定律,是任何人都推翻不了的,做多大的功,就要消耗多大的能量!变频节能,也只能是提高设备的效率!
因此,同意刘志斌的观点!如果有人不同意我的说法,最好按我上面的说法先做个实验,不然不然乱发言。
再有一点,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在什么状态下才能发电,要超过它的同步转速才行!比如说电动机车在下坡时,机车速度增大,便电动机超过同步转速,电动机就处于发电状态,发出的电就可以回馈到电网上,这同样也是能量计恒定律!

网友I:
同意刘志斌的观点!

网友X:
在工频运行下通过调节风门开度的方式来达到每小时2000立方米,在变频运行下通过调速同样达到每小时2000立方米,节电效果是有,

------------
仅仅以流量来表示功率是不对的,必须加入压力。
额定转速下调节风门开度的2000立方/小时,压力假如为50KPa;
而风门全开,变频调速下的2000立方/小时,压力肯定到不了50KPa。
压降有多少,可以查看风机在不同速度下的特性曲线。
变频调速下,功率消耗降低,是因为其给出的风本身带有的能量也降低了(尽管流量不变,但压力降低)。
其如果能满足工艺需求,还是有一定节能效果的,同时也本身说明了设备容量(出口压力)选择太大了。

网友AU:
楼上补允得好!多谢!,节能效果是有的,但不象有些变频器厂家吹嘘的可以达到30-50%

网友AS:
做风机的达到30%-50%目前为止还没见过一般都是10%到20%之间,像这样的电机转速负载改变的小的当然节能效果不会十分好.本人说的是在负载改变的情况下产生的节能效果比较明显

网友E:
 龙居士: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23 16:46:00
    同意刘志斌的观点!
  冒充龙居士的网名发言,有意思.龙居士注册有4-5年了,你的注册是2006年.
   rbird: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24 9:41:00
    做风机的达到30%-50%目前为止还没见过一般都是10%到20%之间,像这样的电机转速负载改变的小的当然节能效果不会十分好.本人说的是在负载改变的情况下产生的节能效果比较明显
  做风机的有30-50%的节能设备有,但是少.本人举个列.美国寰球压缩机组的冷却风机在新疆就遇到这个问题,新疆夏天野外温度最高的吐鲁番地区可到50度,冬天最低到零下20度.那么大的温差,夏天不成问题,冬天咋办?电机停转吗?不行的,因为机组是压缩天然气的,联锁的.循环的油温在100-200度之间,但是旋转后(风门关死,蒙上麻袋,电机50HZ旋转,1天24小时,有4个月是这样的),答案只有一个温度PID控制,节电运行.最低频率在0-20HZ的频率间运行(冬天),夏天在32HZ-47HZ),大家算算冬天有没有50%以上的节电?
 此外,某些工况下的注水泵一样有30%-50%的节电(压缩机类的负载),主要是工艺上的节电.
 对于变频的节电是工艺的需求带来的副产品.本人还是那句话,变频的加入,为传动领域的设计和工艺改进带来了翻天腹地的变化.设备的效率更高,更节能.因为电网的投资减小了,无功不是简单的电表数字上的变化.不信建个工厂,自己买个变压器就知道了.本人为新疆棉种加工行业配套过多个厂的电气系统.充分体会到这点.甲方往往为了建厂也很头痛(夏天用电30千瓦,冬天250千瓦),电机的工作和启动对小电网都是有影响的.功率因素的高低在这太重要的.
所谓的无功不耗点的理论是歪理,无功电流不会产生线损和铜损吗?老师当到这个份上可悲.

网友E:
[b]让电机在10HZ运行电机要克服磨擦力,必然要转出与其相对应的功率,如果忽略电机传动效率,那么电机要想转动,肯定会输出与磨擦力相等的功率才行!
  力矩和功率是两个概念?1.732*380*50*IE/1.732*380/50*10*IE=5
.再同等电流的情况下,10HZ运行的电机只有50HZ运行电机的1/5的功率输出.但是因为转速的下降,力矩的输出一样可以达到要求.变频的原理就在此.变频降速节电的原理就在此,降速降有功输出.只不过降速了,做工的效率下降了.只要效率满足工艺的要求就节电,否则不节电.这就那么简单的道理.生产设备中,节电潜力多大,就看你对工艺了解的多深.
  对于成天在学校死读书,网上乱忽悠者,还大言不谗的自慰老师者,发空贴者,本人鄙视.

网友AV:
比如说冷却塔风机,它起动后的运行电流就不大,让人感觉有点像大马拉小车!

网友E:
zhengzheng的上述发言中的观点,我读来读去,觉得还是这两条,至于骂人,是它的恶习,品质问题!
----------------------------------------------------------------------------------
  本人坏不坏你没有资格说.本人为什么不骂其他人呢?工控网就只骂你.很简单你不知羞耻.得好不卖乖.

网友E:
 唐勇: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3 9:51:00
    比如说冷却塔风机,它起动后的运行电流就不大,让人感觉有点像大马拉小车!

---------------------------------------------------------------------
  对了,大马拉小车,就是无功高.只要不是超导体.无功一样有损耗.一个电动机的无功好象很小,可是一个工厂呢?那个无功不是那么小了.所谓的无功不耗电是理论上的是超导下的.现实是这些无功让我们的电缆发热,让我们的变压器体积变大,让我们的总有功输出变大(一部分无功通过无功电流变大的同时带来的线损和铜损),降低电网的带载能力,电网的电压更容易波动.
  润滑剂原理是牵强附会的歪理,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强词狡辩忽悠人的,害怕丢脸的勉强辩解.

网友AV:
楼上的说得对!

网友E:
看看工控网,众人都知不可理喻的,润滑剂原理发明的人是谁.

网友AW:
请教刘老师,电机如按满载运行,功率因数最高能达多少?

网友AW:
TO大圣.齐天;
人家刘志斌是杀了你父母还是怎么的!这是论坛,不是骂坛!我看到第三页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要说几句,人非圣贤,岂能无过,几算你比他高明许多,也用不着说什么"小姨子送给校长当情妇"之类无聊的话.还有,三人行必有我师!难道你就没有犯错的时候吗,难道你就没有比别人不懂的地方吗!

网友AW:
TO;大圣.齐天.zhengzheng;
是你俩讲球磨机一般是10KV的吗?你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这里恰恰一般都是380V的,人家一时没考虑周全也不必恶语相加吗!难道软起动已经做到了10KV甚至35KV了吗?

网友E:
 项羽: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4 21:24:00
    TO;大圣.齐天.zhengzheng;
是你俩讲球磨机一般是10KV的吗?你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这里恰恰一般都是380V的,人家一时没考虑周全也不必恶语相加吗!难道软起动已经做到了10KV甚至35KV了吗?

-----------------------------------------
 小工厂是不是380V,我不知.但一般都是高压的.你可以去看看是不是高压绕线式电机.你要帮流质病去辩护,是你的权力.你最好看看他本人的历史贴,而且不要落一页.你就明白为什么那么多高手对他不感冒的原因了.为了博得你这样少数人的同情,他已改变不承认软起和变频的态度,他本人是靠这种不尊重人的方式套取知识的做法,得到了大多数网友的声讨,因此现在大家都不去理他了.本人发贴就是防少数网友被他误导.
 你看看他的贴连变频器都用不好的人,在这谈反对变频.是为了学习变频知识.就那么简单.

网友AX:
本人熟悉各种液压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和各种机械设备.并在节能行业有多年的工作经验,欢迎各位同仁前来节电项目的咨询

thli_zhihe@sina.com

网友E:
 刘志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5 23:28:00

  TO    zhengzheng

1、可见你对讨论的问题都没搞懂,瞎发言!
2、我说的是SCR移相式软启动是个骗局,你明白吗?
3、你这样毁损别人,没有用,实际上是在毁损自己而已!!!

-------------------------------------------------------
  你不是反对用变频吗?不是反对用软起吗?那你还要用他干吗?说到你心痛了.看看你的老贴,除了发空贴还有什么?有意思吗?你拍拍你的良心,得了便宜不卖乖.你认为你是谁?你要反思为什么:那么多高手,斑竹,网友声讨你.为什么不是别人?你要反思自己说的话出尔反尔.白和黑都是你的对?误导广大网友来套取变频和软起的应用经验.良心在哪?本人只针对你的言行看不惯.本人发的贴从不象你刷空贴,断章取义的骂人.本人骂你是以牙还牙.痛打落水狗.

网友AX:
我已经从事节能行业多年,怎么样才能节电还是要看具体的工况,有没有余量,如果没有余粮是节不了电的.
如果各位有什么节电项目需要讨论请联系:
thli_zhihe@sina.com

网友AY:
各位师傅大家好;我 想请教一个问题;电机用变频器控制后;所谓的节能如何计算的;用一个电机功率例如55KW举例可以吗,经常听所说和看到;说节能百分之多少;但不知如何算来的.谢谢大家.

网友AS:
计算方法很简单的,市电下拖动同样负载时每小时用的电量和节电状态下每小时用的电量一比较就OK了。恒负载时,直接量进线处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E(2007-04-23):
 潇湘游子: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4-19 9:53:00
    计算方法很简单的,市电下拖动同样负载时每小时用的电量和节电状态下每小时用的电量一比较就OK了。恒负载时,直接量进线处电流就可以了

-----------------------------------------------------------------------------------
  正确.

楼主:
    这是zhengzheng在抽油机变频改造中的节能计算:

下面的计算方法错在什么地方???

对于新疆吐鲁番采油厂,神泉采油区主要是采用660V电压制式,经现场对抽油机进行测试:
1.工频状态:
其中一台22KW,660V的电流在下冲程时为第一阶段电流为15A(发电状态),下冲程时第二阶段为28A(电动状态);上冲程第一阶段(发电状态)16A,上冲程第二阶段20A(电动状态)。一分钟4次一个上下冲程算。考虑到过渡电流是变化的。如一个冲程中有四个状态。电流最小状态,抽油状态(电流增加),电流最大状态,回馈状态(电流减小),
电流平均值:(15+28+16+20)/4=19A
平均有功功率估算(功率因素为0.6):1.732*690*19A*0.6 =13.623千瓦.
按每天24个小时算:13.623*24=326.925千瓦时/天
按每年运行三百天算:326.925*300=98085千瓦时/年
按每度电0.9元算:该机组每年的电费约为=98085*0.9=88277元

2.变频运行状态:
实际采用变频器实测第一阶段电流为3A(回馈发电状态),下冲程时第二阶段为6A(电动状态);上冲程第一阶段(发电状态)6A,上冲程第二阶段16A(电动状态)。一分钟4次一个上下冲程算。考虑到过渡电流是变化的。
电流平均值:         (3+6+6+16)/4=7A
平均有功功率估算,(功率因素为0.95):
1.732*690*7*0.95 =7.95千瓦.
按每天24个小时算: 7.95*24=191千瓦时/天.
按每年运行三百天算:191*300=57220千瓦时/年
按每度电0.9元算,该机组每年的电费约为:
57220*0.9=51498元

    15A(发电状态),28A(电动状态);(发电状态)16A;20A(电动状态);

电流平均值:(15+28+16+20)/4=19A
平均有功功率估算(功率因素为0.6):1.732*690*19A*0.6 =13.623千瓦.

1、15A(发电状态);(发电状态)16A;这时电度表是反转的,
2、电度表反转说明电机没用电,而是发电,是供电向用户付钱;
3、28A(电动状态);20A(电动状态);这时电度表是正转的;
4、电度表正转说明电机用电,用电度数是用户向供电付钱的;
5、电流平均值:(15+28+16+20)/4=19A,1.732*690*19A*0.6 =13.623千瓦的功率中,把电度表反转的电能算成正转的电能;
6、zhengzheng你如此骗人,到处骂人,……

网友AS:
既然有理,何必盗用他人名讳支持自己,骗鬼么

网友AZ:
不见得吧,如果用两台75KW的时候,冷却水温度过低,而用一台75KW工作时,温度过高,请问应该如何处理。楼上的说的太决对了,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很多场合是没有办法用你的多台电机来代替变频器的。

网友O:
是啊,要好好学学

网友BA(2007-05-25):
我想请教"大马拉小车"具体要多损耗多少点能,有无计算公式?

楼主:
    “大马拉小车"具体要多损耗多少电能”

1、大电机的空载损耗 - 小电机的空载损耗 = 多损耗的电能;
2、大电机的空载损耗是大电机额定功率的1%,小电机的空载损耗是小电机的额定功率的10%;

楼主:
micro2000 如果你有病,请上医院,不然你会越来越严重!!!

楼主:
micro2000 你不会说人话,如果你有病 变态,快去医院!

网友BB(2007-07-18):
呵呵 ,好像现在的很多电表都不能反转了吧。尤其是数字电表:)

楼主:
电度表应该是正、反转的,这是计量的需要!

网友BC:
我这做过电动机相同功率和频率运行,分市电和变频器耗电的试验,历时一个月运行变频器节能约5%.

相同工况?

网友BD(2007-11-09):
 问号+感叹号: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0-20 20:48:00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问题。如果把一个电机的转子抽出来。再给定子通上电流会怎么样。结果有人试了。结果把电源线烧断了。空开也跳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我遇到过,绕组被烧坏

网友AS:
因为产生不了感生电动势了,感生电动势和输入的电势能方向是相反滴,会阻止其一直增大。取出转子,就等于将一个电感直接接入交流电的两相,你说结果会怎么样

网友AS:
下面引用由HBZYCS在 2007-3-23 10:40:00 发表的内容:
  大马拉小车的现像是很多的,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化工行业上,因为在化工行业设计时是按最高生产能力设计的,…
--------------------------------------------------------------------------------------------
不知道你是否用过变频器,又是否懂得功率计算的另一个公式,变频器输出电流大小当然和负载是成正比的,甚至输出电流经常会超过工频状态下的电流。但是另一个关键点,变频输出的电压和转速同时也是成正比的,这样说你是否明白变频降转速为什么能节能了?另外还有一个功率计算公式,可以近似认为
                       P=1.027*N*n
M:电机输出转矩
n:电机转速
如果你知道这个公式,自然就会知道降转速是否能节能了

楼主:
   P=1.027*M*n
M:电机输出转矩
n:电机转速
如果你知道这个公式,自然就会知道降转速是否能节能了

1、如果电动机的功率减小了,用电量自然也就减小了!
2、用电功率小,用电量少,这不是变频器的本领,这是电动机等所有设备的共同规律;
3、节能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AS:
不知道你是否到过现场测量过,用电功率小,不是变频器的本领,上面的功率很容易看得懂,也并不是深奥的知识,还是你根本没搞懂我的意思呢?
负载小了,电流就小,输出转矩就小,这个大家很容易明白,不过功率是可以近视看成转矩*转速的。同一台电机,相同的负载,变频降速的情况,和工频50HZ的情况,我想很容易看得清楚,哪个用电量比较少吧,哦?
或许你又要说多大的负载配多大的电机就行了,不过,如果、或许你搞过现场的应该明白,现场的工况环境是很复杂的,不是像你想像的那么简单,多大的功率就配多大的负载,说说就可以。很多的现场的负载是随时需要调节,随时需要变化的。变频节能最根本的着重就是节约这一部分能源泉,麻烦你以后回贴不要误导人家跟着你的想法走,没搞明白就多想想多看看,而不是一有点看法马上就认为自己百分百正确的写出来,OK

网友AJ:
“4、异步电机空载运行时,损耗最小,只有铁损”?

楼主:
 “变频节能最根本的着重就是节约这一部分能源泉,麻烦你以后回贴不要误导人家跟着你的想法走”

1、现场的负载是随时需要调节,随时需要变化的;
2、电动机的电流是随负载大小变化的,负载大电流大,输出功率大;负载小电流小,输出功率小;
3、你以为电动机的输出功率是一定的,与负载变化没有关系?
4、电动机的功率就是随负载变化而变化,就和变频器一样负载小时转速低一样改变着输出功率;
5、把问题搞清楚后,再谴责别人!!!

网友AX:
是楼主在没有做过实际节能工程在这里乱说一通吧,中央空调风机水泵的节电效果机不要说了,注塑机我做过68%的节电效果,空压机做过35%的节电效果,用变频器做节电改造30%以上的节电效果很正常,当然很多的场合用变频器做能改造是不节电的,这主要还是看现场的工况。

网友AS:
电机负载小,电流变小,转矩变小这个问题在我上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用不用你再来重覆一次?这个问题上不想和你浪费口舌了.公式: P=1.027*M*n 写的很明白转矩变小功率自然变小,便同时功率和转速也是成正比关系的,不知道是我写不清楚还是你看不明白
但当现场转速需求用不到额定转速的时候,莫非不是变频器改变了转速,是你刘志斌在拖着电机让它转慢以降低功耗不成?

网友AS:
电机负载小,电流变小,这个问题很明显
但当现场转速需求用不到额定转速的时候,莫非不是变频器改变了转速,是你刘志斌在拖着电机让它转慢以降低功耗不成?

楼主:
  “当现场转速需求用不到额定转速的时候,莫非不是变频器改变了转速,是你刘志斌在拖着电机让它转慢以降低功耗不成?”

1、当电动机在额定转速下,负载小,输出功率小;
2、当电动机需要调速时,负载小,转速低,输出功率小;
3、上述两种情况都不是节能!
4、当异步电动机需要调速时,用变频器调速,并不是节能!!!
5、当现场转速需求用不到额定转速的时候,是变频器改变了转速,让它转慢以适应负载小,转速小的需要;
6、而不是你说的:“当现场转速需求用不到额定转速的时候,是变频器改变了转速,让它转慢以降低功耗”
7、你偷换了概念,一个是负载小,转速小;一个是转速慢降低功耗;
8、如果你的说法成立,那就是说,把电动机关掉那不就一点功耗也没有了!!!
9、负载小和功耗小节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网友AS:
转速小,如果不是变频降低的,莫非是你老人家在一边拉着电动机让他降低的?真是好笑,一方面认为转速小是节能,一方面不承认是变频器节的能耗。
如果加装变频器后,降低转速能完全达到生产工艺要求,这样还不叫节能,那我真的无话可说了。
另外麻烦你不要把写过一遍的东西再一遍一遍的编号写出来OK?

楼主:
“一方面认为转速小是节能,一方面不承认是变频器节的能耗。”

1、如果我是用机械传动变速的方法,满足负载低转速的需要,这时电动机虽然额定转速运行,输出的功率却等于,低速运行的负载功率;
2、如果你是用变频器变速的方法,满足负载低转速的需要,这时电动机低转速运行,输出的功率等于,低速运行的负载功率;
3、这两种方法,负载得到的功率是一样的,电机输出的功率是一样的,请问你,谁节了能?谁耗了能?
4、我认为,这两种方法,都满足了负载低转速的需要,虽然电机的转速不一样,但输出的功率一样,不存在节能的问题,只是调速的方式不一样;

楼主:
    我说说什么是节能?
1、如果用异步电机额定运行的方式,负载生产的单位产品的能耗3;
2、如果用异步电机变频运行的方式,负载生产的单位产品的能耗2;
3、那么我说用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改造了负载的工艺过程,使单位产品的能耗由3降为2,节能3-2=1;

网友E:
上个星期中央台报道,我国利用电力电子成功研制出交流无机械变速的电机,成功的解决了因为机械变速带来的传动效率下降的问题.解决了因为机械传动带来的油污染,体积笨重,能耗高的问题.

楼主:
潇湘游子: ???

网友AS:
刘志斌真是太厉害了,在工控论坛上简直就没有错过,鄙人配服配服.
不管是对是错都能说出个理来,只是不过请问,你有做过几项节能工程?应该是成功的案例?嘴上这么能说,不知道在实际中又怎么样了?你的那些所谓的理由在现实中有成功么?
似乎你的机械调速很好使嘛,无摩擦,无机械损耗的传动,真是汗

楼主:
“似乎你的机械调速很好使嘛,无摩擦,无机械损耗的传动,真是汗 ”
1、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节能的概念你还没搞明白吗?
2、机械调速还在使用,它有它的优点和缺点,有摩擦,有机械损耗!
3、变频器也有优点和缺点,变频器在变流时,也同样有损耗6%,彼此彼此;
4、我们忽略它们的损耗,请问两种情况下负载得到的功率是一样的,电机输出的功率是一样的,请问你,谁节了能?谁耗了能?

楼主:
“刘志斌真是太厉害了”
1、我厉害,是讲道理,但我尊重你的人格!
2、你也很厉害,你也提出了一个很难说明白的概念,但你不尊重别人的人格!明白了也不承认错误!

网友BE:
给大家讲个故事:在很久以前的宋朝,一个自以为是很聪明的人,一个大家都认为是傻子的人,这里就叫他们为聪明人和傻子吧。一天,在大街上,两人为了一件事争得面红耳赤,为何事呢?原来傻子说1+1不等于1,而聪明人说1+1等于1,两人互不相让。这事最后吵到县老爷那。县老爷听取各自的述说后,想了想....最后判决罚聪明人给傻子50两银子。聪明实在不服,质问县老爷。县老爷不慌不忙地说:“明知他是傻子,你还是同他争的面红儿赤,你说该罚谁....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网友BF:
所以应该罚你!

楼主:
有人已经丢份到如此地步!!!

网友BF:
科学试验,一试便知: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00235

网友BG:
从理论和数据上来分析节能与否,老刘头,给你一个实例案例附带理论数据计算与分析。
负载类型:风机。原电机额定2500KW,额定转速994RPM,额定电流291A,实际运行电流255A,额定电压6KV。原液耦调速,液耦输出转速850RPM。
不考虑功率因数变化的情况下,这样估算电机输出轴功率2500*255/291=2190.7KW。考虑实际负载较小于额定负载,功率因数未知的情况下,暂按原功率因数的0.9来处理,则电机实际输出轴功率约为2190.7*0.9=1971KW。
那么,这时候液耦损失多少呢?有经典的电机理论表明,平方转矩负载的功率平衡式为:(1-S)平方*P=(1-S)立方*P+S*(1-S)平方*P。这里的P可以认为是电机实际输出轴功率,它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1-S)立方部分,即实际输出作功的机械功率,另一部分是S*(1-S)平方部分即转差功率。液耦的消耗功率正是转差功率,S*(1-S)平方*P。这里,S=(994-850)/994=0.145,于是,转差功率为0.145*(1-0.145)平方*1971=209KW,而实际到风机上的机械功率仅1971-209=1762KW。
老刘头,对液耦调速的损失理论计算有异意吗?
如果没有,好。我们假定去掉液耦,改用变频调速,变频损耗5%。
要满足生产,变频调速也要调速到850转,但变频是恒转差率调速,亦即,S约为0,转差功率约为0,如果你不想省略,转差功率算上百分之零点几也可以。按零计算的话,变频输出电功率1762KW,即满足原生产要求。若要变频输出1762KW,按5%损耗计,变频输入功率为1762*(1+0.05)=1850KW。
老刘头你把1850KW与1971KW比一下,一个液耦调速,一个变频调速,究竟节不节能?

楼主:
不谈技术,不谈见解,既不敢赞成,又不能批判,说些杂碎话太丢份了!

网友BH:
以上事例速度为850转,液耦损失就如此的大,变频调速就比液耦减少损耗121KW。如果速度进一步降低,可想而知,两者的损耗差距将更大。
由此可说明,除了变极调速以外,就损耗而言,变频将优于其他调速方案(包括电磁调速)。

网友BG:
呵呵,上面的理论分析是随手在线写的,多有疏漏,特此道歉。
比如,有些概念没有明确,液耦调速时与变频调速时,应把电机的输入电功率比较和整个电网的消耗有功功率比较,因为电机还有一个效率问题。当然,这只会影响结果的数值大小,不会影响是否节能的结论。
有些计算随手写来,也有误,比如,计算变频输入功率时应为1762/(1-0.05)=1855。这也只会影响结果数值的大小,不会影响是否节能的结论。
朋友们可以按原理自行计算出合理数据。

楼主:
1、想起时正是忘记: yjig[/b]: 二位高手说得对,液耦调速多损耗一个“转差功”,电磁调速也多损耗一个“转差功”,这两种调速方式,损耗大,转差越大损耗越大,效率越低!
2、机械调速,如果是皮带传动,可有打滑摩擦损耗功(实际也是“转差功”);
3、机械调速,如果是齿轮调速,没有转差功,也有机械磨损阻力消耗的功;
4、变频调速有变流损耗功!
5、变极调速没有调速损耗,但是有级调速,与变频调速不可比!

楼主:
1、变频调速也有5%损耗,调速本身只有损耗的多、少,没有节能的调速,只有损耗小的调速!
2、如果说某调速较其它调速方法损耗小,取代后损耗少了,节能是对的!

楼主:
非常同意“五代重歼:”的发言,概念完全正确!

楼主:
但是节能50%是要考察的,这个表不能说明问题!

楼主:
“莫非他们脑袋进水了?!”
1、只有“脑袋进水了”才会说脑袋进水的话!
2、正常人不会那样说话,那样说话还想赚钱是奢想,因为有钱人一看就吓跑了!

网友BI(2008-02-22):
各有千秋。

网友BJ:
路过,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没理变真理了!楼主说这么多有用吗?关键在于实践!

网友BK(2008-03-23):
变频器用在泵和风机上的,即节电又对设备有好处,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实际应用中,泵和风机的配用电机都会相对大一些,用变频器正好弥补这一点.比其它任何调节方式都理想节能.

网友BL:
怎么才能更好啊!!

网友BM:
我觉得节能关键是在负载端,只要负载小了,功率才会下来!

楼主: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BN: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路过

网友BO(2008-09-11):
引用 网友R:
满载运行的电机节能是没多大意义的!

网友BP(2009-09-15):
湘游子 171楼 回复时间:2007-11-26 9:56:00

同意观点。大家既然是来学习的,不要争强好胜。

想反驳的话,首先要确实明白发言者的意思

网友BP:
想说话的,首先要明白对方的意思。

不要拿起话就讲。

网友BP:
绝对实践得人,才有资格评论。

PID变频控制,随者负载的需求量不断调整输出功率,是绝对节能的

网友BQ:
我认为,刘老师的观点很有道理,就电动机节能,多少人想破脑袋啊,但,电动机的节能一直没有取得突破;变频调试,在系统里面,当工况存在着转速降低后具备节能空间时,变频调速才能发挥节能的作用,而此节能为系统或为工况节能,并非电动机节能。长久以来,我们都存在着这个误区,做电动机节能研究的,往往容易忽视工况的影响,做变频调速节能的,比如:恒压控制等,往往没有注意到此节能而非电动机本身的节能,可以认为是系统节能吧。节能行业,一直存在着几种争议的,道理越辩越明,学术争议,也是科学进步的手段嘛,因为彼此意见不同,而发生的伤害他人的做法,本人不赞同。

网友BQ:
争论的焦点都不对呀,怎么能够说清楚呢?

网友BR(2009-11-30):
哈哈,吵的真热闹!区别无非就在于“节能”的概念怎么定义和怎么理解而已,狭义和广义之分。相信大都是专家,但骂人者实在是不敢恭维了!

网友BR:
赞同楼上的观点,私下揣摩骂人的都是做销售的,虽然我也是。

网友BS(2010-10-05):
1、谈“节能”首先要看衡量节能的标准,什么叫节能?不管你给电动机加装什么设备,还是不同的电动机之间比较是否节能,节能的标准是什么? 无非是在同一工况下,做同样的功,比较耗电量,耗电量低,就是节能;耗同样的电量,比较出力做功,做功多,既是节能。 2、电动机的标称功率,指的是在标准的电流、标准的电压、标准的负载、标准的频率、标准的环境温度等条件同时满足的境况下,电动机的最大输出功率。 3、凡是以变频器、晶闸管(可控硅)等为执行元件的电机控制设备,都是通过改变供电电源的频率周期和波形电流占空比,把交流电电流变成了脉冲电流,来实现调速的。如果说这样的设备可以节能,是说不通的,因为所有的变频设备都是以牺牲电机效率(电机做功)为代价,实现调速功能的。 4、如果说少做了功,就叫节能,那样变频器是可以节能的,这样的节能是具有欺骗性的,没有意义的。 想进一步了解更多请登录: http://blog.sina.com.cn/dayouemco

网友BT(2010-11-19):
呵呵   受用颇多   只是觉得真有意思      一笑而过啊

网友BU(2011-06-24):
有需要节能技术培训的吗?合同能源管理 节能咨询 节能服务,能源管理师,能源审计培训可以联系我:林琳 15010829629qq:1164465142

网友BV:
所谓的节能就是让能量的转换形式达到完美的平衡,减少在转换中产生的无用功和另类的能量转移。

电机节能一部分时通过提高电机的机械制造和装配时其减少能量的损失提高效率。

另一部分是使其输出的能量与后续的要求相匹配,比如电机输出后带动的设备产生的介质压力与要求的相一致,这样就不用在后续过程中安装压力调节设备进行调节了,既节省了设备安装、维护、保障费用,又节省了电机的用电量,达到多重节能的目的。

现在应用中都过分的强调了后者,而忽视了前者电机本身的能耗降低的改造。

网友BU(2011-08-04):
关于举办全国高级能源管理师和高级能源审计师
岗位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要求设立能源管理岗位、实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以及国家标准《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GB/T23331-2009)。能源管理体系标准2009年11月1日正式实施,该标准的发布标志着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工作在国内的正式启动。同时,更加推动企业能源向先进标杆水平迈进,确保节能减排工作达到“十二五”的要求。《关于开展重点用能行业能效水平对标达标活动的通知》的发布,为进一步规范和做好我国企业能源管理、能源审计工作,加强节能人才培训工程,实行能源管理资格准入制度,针对我国企业目前缺少能源管理、能源审计专业人才的状况,我中心决定举办全国“高级能源管理师和高级能源审计师岗位培训班”。通过培训经考核合格者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中心岗位培训合格证书。此次会务工作由北京中标研企业管理中心承办,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能源管理经理/动力/能源部门的负责人、运行工程师、技术负责人等;各级政府负责节能和可再生能源管理工作的官员和专家;有关设计院和咨询公司的专家。
二、培训内容
1、国内外能源市场情况、能源政策法规、能源概论;
2、最新能源管理体系国家标准(GB/T23331-2009)要点解析;
3、标准节能,综合能耗、节能量计算、能耗限额等国家标准;
4、技术节能,基础、共性、通用、重点节能技术基本原理;
5、能量平衡、能源审计、节能评估、能源计量、能源统计等重点内容;
6、节能的基本原理与节能新机制;节能方案产生和筛选;节能技术经济评价和生命周期评价;
7、节能相关的节能、标准、技术、产品认证和产品能效标准;
8、节能评估和审查依据的最新法律法规、节能评估和审查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9、节能评估和审查的具体操作流程、编写节能评估报告如何对标分析;
10、企业能源管理的政策、法规及标准;
11、合同能源管理的概念及实施方法;
12、能源审计原理与实施方法;企业能源审计的原理、标准和方法;
13、能源审计程序、审计要点;能源审计可行性要点、方案实施、审计报告编写;企业能源统计与能源计量;
14、最佳节能实践案例介绍和节能技术推荐。
三、培训目的
为企业培养专业型节能降耗管理人才,专职、专业、专人贯彻实施节能目标,构建企业能源管理体系,让企业和管理师了解如何高效地利用能源、节约能源以及如何进行能源管理,高质量掌握企业节能技术,学习能源购买成本优化及能源和排放交易相关知识;通过培训直接促进本企业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和能源的节约,为企业带来直接经济效益。
四、时间/地点
2011年8月16日—2011年8月22日(16日全天报到) 厦 门
2011年8月26日—2011年8月31日(26日全天报到) 广 州
2011年9月1 日—2011年9月7 日(1 日全天报到) 成 都
2011年9月14日—2011年9月20日(14日全天报到) 北 京
2011年9月时间待定 中 山
更多开课地点及企业内训事宜联系 15010829629 林 琳
五、考试/证书
1、经考核达到要求者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培训中心《高级能源管理师》、《高级能源审计师》岗位培训合格证书,本证书可作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或用人单位对持证人任用、考核、聘用和能力评价的重要依据。证书可登陆:http://edu.mohrss.gov.cn/ 查询。
2、报到时持:本人近期二寸照片3张,身份证复印件、最高学历证明复印件各1份。(备案用)
六、费用/报名事宜
1、高级能源管理师3400元/人;高级能源审计师3400元/人(含:学费、资料费、考试费、证书费、认证费、场租、讲授、辅导费等);食宿考察统一安排,费用自理。【注:可同时报考两科】
2、由于参加学习人数较多,每期培训班限额开班,请填好报名回执表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会务组,会务组收到报名表后于每期培训班开班前一周传真报到通知(详细培训地点及乘车路线)。
七、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10-62123338 手 机:15010829629
传 真:010-62123338 邮 箱:nengyuanpeixun@163.com
联 系 人:林 琳

网友BW:
有些东西也应量力而为  现在似乎都在吹捧变频节能  我认为应根据具体的应用环境 应用频率等综合因素决定电机的驱动方式

网友BX:
    大多数情况下维护好设备优化设备性能改善生产工艺,节能效果非常明显。高层次现场维护维修技术人员,不仅要有技术,更要有社会责任感;不仅仅能够提高设备完好率,提升设备性能,更能够为企业节约能源,改善产品质量,扩大产能,变废为宝,减排增效,低碳环保。综合社会效益不可估量。

网友BY(2013-03-27):
电机是根据设备负载情况而定,能节电10-50%的,看你就不是长期做这行的。要不就是个纸上大师。

网友BY:
引用 网友E:
.第一条注水泵的转矩和流量无关,和注水压力有关.流量是...

 zhengzheng一看就是非常专业的,而且有多年实际现在工作经验的老师傅。很想与您做朋友。QQ13366772021

网友BZ(2013-09-14):
说的都很好,百家争鸣吗。节能的话题永远无止境,随着科技的进步,逐步改造过去那些落后工艺和设备,把浪费的能量节省下来,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网友CA:
现在争论什么?都几年了。

XW:变频器能不能节能?

东方:肯定是能节能的呀,当然也要注意应用条件。首先,这里讨论的是异步电动机,不是专用的节能电机。

111111111111:满载运行的电机节能是没多大意义的!

东方:也要看具体情况,是否需要满载运行?例如水泵,不加控制开机,就是满载,但如果不需要这么大的流量或扬程,就可以节能。

XW:如果真的要满载运行,还是不能节能的嘛。

东方:应该强调的是节能的可能性很大,而不是假设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真正要满载”这样一种理想状态。我们注意到:

1、工作条件是不断改变的,如冬天的空气重,空压机、风机要达到同样的压力,就需要更大的功率,春夏秋就不是满载了。可以节能。

2、负载也是有变化的,要满足最不利条件也能正常工作,就要选用大功率电机。实际工作一般都不需要满载。

<此处内容被屏蔽>重要结论<此处内容被屏蔽>绝大多数的电机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必须满载运行,都能节能。

XW:这下子刘志斌们可以放心了吧。

东方:不会这么简单。

龙居士:

1、在负荷不变的情况下,使用大功率电动机和小功率电动机,所消耗的电功率基本相同,但功率因数不同。大功率的功率因数低,小功率的功率因数高。2、提高功率因数,电力公司不会罚款,也相当于省钱了。

东方:这里有个很大的误解。电动机的功率很多时候是不由自主的,因此经常付出不需要的功率。例如风机散热,天冷时就不用那么使劲,还一味猛吹,肯定得消耗电力。

XW:改成小功率电机不行吗?

东方:当然行啦,但有时又要加大散热怎么办呢?不能老换风机嘛。最好是——

XW:  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