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安装时候的独立节点和网络节点的区别?

楼主(2006-10-20):
  用的是ifix3.5 plus开发版,如果设置成网络节点是不是就表示没有SCADA功能?还是说网络节点是用来做服务器冗余的?
  如果用两台上位机互为冗余,是不是都应该装成独立节点,然后在SCU里面设置如何冗余备份? 比较迷糊。。谢谢!

网友A:
上楼说的独立接点和网络接点的理解是错误的,独立接点和网络接点只是针对于是否需要联网来的,与支不支持SCADA没有关系。冗余在配置文件里面配置的,如果你的服务器需要冗余,首先要配置好服务器WINDOWS操作系统的冗余,然后才配置IFIX SCADA服务器的冗余这一部分在配置文件里面可以随便改变。

楼主:
多谢楼上兄弟!我是想用两台上位机通过交换机跟PLC通讯,而且两台上位机互为热备。IFIX都按独立节点安装就可以吧,我看了一下SCU里面可以设置冗余。

网友A:
安装的时候安装成独立节点就行了,节点类型可以在SCU里面改的,这些都很容易实现的。我用IFIX已经6年了,常见的问题一般可以解决的

网友B(2008-10-03):
3楼我想问一下 下面几个标签strActiveNode = "Fix32." & strMyName & ".nsd.f_curactivenode_" & ScadaID

strPrimStatus = "Fix32." & strMyName & ".nsd.a_primarystatus_" & ScadaID

".nsd.f_curactivenode_" ,".nsd.a_primarystatus_" 在数据库中找不到啊 是不是IFIX内部点啊

网友C:
下面几个标签strActiveNode = "Fix32." & strMyName & ".nsd.f_curactivenode_" & ScadaID

网友D:
3楼我想问一下 下面几个标签strActiveNode = "Fix32." & strMyName & ".nsd.f_curactivenode_" & ScadaID

strPrimStatus = "Fix32." & strMyName & ".nsd.a_primarystatus_" & ScadaID

".nsd.f_curactivenode_" ,".nsd.a_primarystatus_" 在数据库中找不到啊 是不是IFIX内部点啊
看电子书上的说明,或用电子书的搜索功能,找出相关的说明

网友C:
不错,我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呢 ,谢谢 !

网友E:
看到你们的讨论,觉得你们太强了,我是刚刚才接触的IFIX的,我什么都不懂,请问能从那些方面入手学习呢??我们厂里有IFIX软件,我们是做水处理,各位请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