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请问是否有这样的仪表

楼主(2006-10-20):
请大家帮忙是否有此类仪表能达到以下要求:
仪表通过设定可以输出相应的电压值(如0~10Vdc)来控制变频器,
同时变频器相应的输出信号(如0~20mA)被送给此仪表做显示

网友A:
呵呵 多的是啊 ,遍底地都是 满天都是
你要不?我手工焊1个给你

网友B:
现成的:远端数传模拟给定器。 RS485接口设定模拟输出0~+/-5(+/-9V电源)、+/-9(+/-12V电源)、+/-12(+/-15V电源)可选,四位0.5"数码管显示。一路继电器输出:250V、3A。仪表尺寸:96×48mm(宽×高),开口92×45mm。带现场设定薄膜按键。

网友C:
学习、测试变频器模拟输入、模拟输出用的,用一般可调稳压电源(限流保护)、万用表都可以。

网友D:
你提的要求太笼统,
普通的仪表就可以实现,
把你想实现的控制方案说出来!

网友E:
用天辰的标准表就可以加我的MSN :LIJUNLING1977·HOTMAIL。COM
或加贸易通:LJL197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