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雕铣机

楼主(2006-10-20):
    各位前辈,我想设计一套数控雕铣机,它的行程X*Y*Z:500*300*200,框架结构采用悬臂式,50000转以上的电主轴,0.5微米光栅返馈,THK的P4级滚动导轨,它的加工精度能达到<5微米吗?如果不行,哪该怎样设计?

网友A:
看看你的步进电机控制器的细分角,计算出来能达到么。
光栅精度应该可以了。

楼主:
    该采用哪种步进电机和步进电机控制器

网友A:
其实哪种倒不重要,只要它质量可靠就可以了。要考虑的是细分角。计算出来,看能达到要求否。
我的EMAIL:zyj6333@hotmail.com

网友B:
"看看你的步进电机控制器的细分角,计算出来能达到么。"
为什么是步进电机?哪种控制器可以根据光栅尺的反馈在加工中实时修正步进电机的动作?

网友C:
建議你不要做了 玩不起 50,000rpm電主軸你能賠幾根 昨天到客戶處理光柵尺的問題 聽說光搞這機台就花了七個月 買的人不懂 賣的人亙不懂 精度問題若僅是考慮細分角 難怪 我做第三線產品經常要負責機台成敗責任

网友A:
不可能用驱动器自己来控制电机吧。还要由PLC来控制吧,即便其它的伺服电机也要由PLC或工控机来控制吧。雕刻机是3维的,应该有3个电机吧。我想用光栅的反馈来控制电机的停止,如果距离到了,那么让中断来处理PLC输出给控制器脉冲。移动的距离事先在程序里由HMI设置。
PLC的PLSY命令不能在运行中更改设定脉冲数,输出频率也无法修改。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用过了,雕刻机真的没有做过。

楼主:
   光栅尺的反馈信号是用软件处理还是用硬件处理或是俩者结合

网友B:
“不可能用驱动器自己来控制电机吧。还要由PLC来控制吧”
这个,您见到的雕铣机,大概和我所知道的雕铣机区别比较大。

网友D:
最好现弄本数控教材看看

网友C:
以你提共數據 這機台是高速機 這樣機台價格不低於五十萬 懂得人不會告訴你

楼主:
  国产的电主轴可用吗?

网友C:
呵呵 很難回答 他們多是我客戶 20000rpm 是個門檻 30000rpm 門檻亙大 那50000RPM

网友E:
国产有50000的吗?惊讶的说!!!

网友F:
50000RPM国产电主轴应该不算什么吧?前段时间我碰到一客户向我们公司订购了一台台达VDF-V系列的变频器,他们就是做精雕机的所用的频率是1500HZ,电机差不多90000RPM啊!

网友G:
加工精度达到????是影响因素很多的问题。机床本身的刚度和精度是首先需要保证,许多尺度不大的雕铣机床都采用龙门结构就是为提高刚度。
电气上的关键是伺服特性硬,负载匹配得当。控制系统的加减速特性也要好。
加工工艺上也要选择正确的切削参数和走刀轨迹。

问题多多。

网友H:
你是要做出来自己用?还是要变成产品出卖?如果自己用,市场有很多的成熟产品,买一个更便宜,更可靠,如果是想开发产品,你需要知道太多的问题,还是不要做拉吧。买一台吧,不论自己使用还是想变成自己的产品。

网友I(2009-01-31):
悬臂式,不好,稳定性不好,如果不改就要加伺服电机,要带动50000转主轴的机头,如果机头是垂直运动,加一配重,可一减轻机头重量,减轻伺服电机负载,

最好再机头上再加一机动,机头和主轴都可先

网友J:
都用了光栅了,还用步进电机?悬臂式的结构的确在刚性、稳定性上较差,这种结构形式的机械一般很难保证高的加工精度

网友K:
这种配置,感觉像是带着瑞士表骑着自行车。

网友L(2009-03-04):
同意 悬臂式的刚性和减震性能都很差  要达到50000转的高转速 还是国产电主轴  不可能实现0.005<的定位精度   是不可能的

建议 :考虑机床的震动问题 ;2精度只靠光栅的反馈是不行的 还要考虑导轨 丝杠  (最好使用无间隙导轨,直线电机)保你精度。3要选好的私服控制哦!!!!

网友M:
“悬臂式的刚性和减震性能都很差 要达到50000转的高转速 还是国产电主轴 不可能实现0.005<的定位精度”———未必!

网友L:
就是步进电机细分角能达到那需要的精度你的设计达到的最高加工精度+-0.01     那你就已经算是很成功了  哥们       我是干这行的   不过还要告你一点国产高转速主轴有50000的  不过真的很不稳定。考虑一下吧

网友J:
想了解一下国产的高速电主轴达到50000rpm的都有哪些家啊?

网友M:
“国产高转速主轴有50000的 不过真的很不稳定”———未必! 深圳大族有10万rpm的主轴,北京一家企业也有6万rpm的主轴。另外,高速主轴本身就属于耗材, 这是业内共识。

网友N(2010-03-31):
爱好者提问,一群爱好者的回答。比较有趣,步进电机绝不可行。

网友O:
它的加工精度能达到<5微米吗?

5um定位精度,直线电机加反馈都未必达到。如果是重复定位精度应该可以。

网友P(2011-06-27):
这个问题真的很难的,主要是精度很难做到的,5w什么概念,我见过最大的才18000,都不很稳定,台湾电主轴,

网友Q:
其实这个也不算难,我做的高光机精度可以达到你的要求,而且电主轴6W转也不算高,国产的大可都能做到,如果你的切削量少还可以用气动主轴,可以达到9W转甚至10几W转的,不过雕铣机一般是6W转的,你选用的传动件要好,用THK的丝杆和导轨,再加三菱的伺服我觉得做到你的要求不难,你可以在网上看看和宇机电的机器,类似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