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要怎么样下装系统,AC800F不用重启?

楼主(2006-10-20):
ABB要怎么样下装系统,AC800F不用重启?
我用整体下装和变化下装AC800F都要重启!
用选择下装不知道要选择哪一个!

网友A(2007-05-24):
第一次是整体下载,以后是变化下载。

网友B(2009-10-21):
编译后如果修改的模块是红色,下装肯定会重启

网友C:
修改不要太多 是可以不重启的 运行过程中重启就麻烦了

网友D:
对的,变成红色是因为增加了变量,此时增量式下装会提示资源将因为下载而停止,但实际上并没有全停,似乎只涉及修改的块.

但我遇到过整个DP-S资源将因下载而停止,(内部变量过多,对象超标),下载后,控制器就处于STOP状态,不在运行.

网友E(2009-12-09):
好发现过即使是变化下装,并且未增加变量,导致部分设备停车,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求教达人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