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线路问题

楼主(2006-10-20):
一个工厂车间是一个3相4线的配电,用10平方的线和一个150A 的短路器。线路电流只有50A 左右,为什么短路器很发热

网友A:
如果你测的电流准确,发热有有两种原因,一断路器质量不好,触头接触不良;二是导线接头由于接触电阻大导致发热。可分别检查断路器的触头和导线与断路器的接头。

网友B:
说的对。发热应该是两个原因。一个是短路器质量不好。触头接触电阻过大。还有就是你的接线接触不好。我估计是接线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C:
接线不牢,短路器要用好的

网友D:
用换个正泰的断路器,质量不错我公司全用的它的.

网友E:
1、断路器的安装环境如何?2、断路器上下端的进线与出线压接是否紧固?是否铜铝连接?3、三相电流是否平衡?4、断路器的质量如何?

网友F:
同意“问号+感叹号”的看法!

网友G:
同意他们的看法.

网友H:
同意他们的看法

网友I:
正泰的断路器要发热的,100A用30A就不行了!

网友J:
 正泰的断路器要发热的,100A用30A就不行了!说明他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K:
断路器质量不行哇.

网友L:
 同意问号+感叹号: 说的对。发热应该是两个原因。一个是短路器质量不好。触头接触电阻过大。还有就是你的接线接触不好。我估计是接线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M:
正泰的断路器--国产的都不怎么样,有时,我们好想用国货,但是不到几个月,客户的抱怨就来了。没办法,只好用进口的了,你用FUJI,或MITSUBISHI,这些的话,100A--在30A,或许不会发热。

网友N:
电气元件发热要么过载要么接触不良!
(断路器的和短路器原来是同一样东西...学习了)

网友O:
接线接触不好

网友P:
质量问题,另一个是接触问题

网友Q:
1 2楼说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