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安N2 380V 1.5KW奇怪故障

楼主(2006-10-20):
   台安N2 380V 1.5KW上电起动正常,频率输出波形也正常,但是只要你用任何表棒触碰U,V,W任何一相,均跳OC-A,或OC-C, 怀疑控制板有问题,短接检测光藕PC5  1-2脚故障仍旧,驱动电路PC923,PC929及所有电解电容(包括开关电源)都已换过,电流互感器也换过,情况仍旧,上电机拖,起动就报OC-A或OC-C,请碰到过这种故障现象的朋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把控制板模拟地串个电容接机壳(地)试试看吧

网友B:
还没见过,应该是干扰的问题,解决了告诉一下.

网友C:
见都过,后来查找原因是因为三相电不平衡,有一路有虚电.你借块指针表量量电机启动时的变频器的输入电压,用指针表别用数字表

网友D:
楼上的,我其他几台就没有这个现象,这台接上电机就直接跳OC-C或OC-A

楼主:
疑是控制板有问题,哪位朋友有请同我联系,0571-88820936,88829567,13958171658裘工

楼主:
到现在还未解决,请高手支招

网友E:
检查重点还是应放在驱动部分!包括电阻,电容都有可能.有可能其中一个电阻变值了也说不定.

网友F:
电阻,电容都有可能,检查接地

网友E:
既然其它几台没有这个问题,那就将控制板代换一下试试不就明白了.

网友G:
可能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啊 你去掉互感器短接地线和线号线就好啊

楼主:
其它几台是 220V的,这台是 380V的,控制板代换?

网友H(2006-12-15):
 hzzhee: 别换控制板啦 问题不出在控制板 出在上桥与下桥之间有三个稳压管3.9伏和三个二极管  你查一下这三个管子 板的下方 模块挡住了 必须把模块拆下来测
有需求请联系QQ 670852892

楼主:
这几个稳压管,二极管也查过了,也没问题的

网友H:
那就是出在输出侧的检测电路 霍儿查过没?

网友I:
我也修过一台,起动后用任何表棒触碰W相和U.V任何一相,均跳OC-A,
但接电机后正常,没找到原因,给客户使用正常

楼主:
霍儿也换过,情况依旧

网友J:
查下电源板输出的各路电压正常否,是否偏太多

网友K:
没遇见过,解决了吗?
          原因是????????

楼主:
驱动电路正常,不接电机起动输出波形也正常,只是你用任何表棒触碰U,V,W任何一相,均跳OC-A,用的电源是变压器220V变压到380V的,会是蠕进说的问题吗?

网友L:
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你加我QQ396692096我试试。

网友M:
正常,没问题!

网友N:
380V可以代220V本人就用过只是上电也显示220V其它没有影响,台安变频器控制板挺容易坏.

楼主(2007-01-15):
还末解决,

楼主:
再一次的顶上去求教,讨论

楼主(2007-03-30):
 还末解决,再一次的顶上去求教,讨论

网友B:
是不是上帝的错啊!哦,是佛主的错!有几块板对换就好判断故障的范围了 !

网友O(2007-09-09):
我在三菱和台安机都有见到。三菱的当时也不明白,给客户用了,正常。晕。。。。
台安的现在正修好,就有这个问题。我想没事的。只要先把表放在输出端子上,分别量到三相平衡就好。。。。
为什么会这样,还望大师们指教了。。。。

网友P:
我遇到过!TMD是稳度传感器的问题!把它拆了就好了!

楼主(2007-12-20):
TMD是稳度传感器的问题?我试一下

网友J:
下面引用由  hzzhee在 2006-11-8 15:28:00 发表的内容:
  其它几台是 220V的,这台是 380V的,控制板代换?
--------------------------------------------------------------------------------------------
可以代,有方法改F000机型代码就可以了。

网友Q:
台安就是这差,跳这故障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啦-电解电容老化;稳压管击川;电流互感器;板面电流检测;贴面电容损坏.反正一大堆的

网友P:
好了没有?

楼主:
也不是TMD是稳度传感器的问题,我试过了,没办法了

网友R:
广东创佳电路板维修部,专门维修变频器,0769-23157160,13669852127曾先生

网友S(2009-03-20):
WO我手头也有一台哦

楼主:
难发搞定,没办法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