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式磁接近开关

楼主(2006-10-20):
简介
霍尔式磁接近开关,是以永磁体或导磁体作为触发媒介的无触点电子开关,它通过霍尔效应元件接受磁力线的信号,经放大、整形后控制输出状态的通断。霍尔式磁接近开关与磁电式、光电式和电容式比较,具有输出波形纯净、高稳定、低成本,可以在油污、粉尘、振动和温差大的恶劣环境中可靠工作的突出优点,适合于采用STD、PC/AT总线的PC机和各种工业控制装置配套使用,是实现位置控制、状态控制、测速、计数、方向鉴别、自动保护的优选品种。
接近开关专用术语
磁极锁定式:以永磁体的南北极锁定输出状态。N极接近时,输出截止,N极离开时截止状态保持;S极接近时,输出导通,S极离开时,导通状态保持。 注意: 当电源初始上电时,如果磁极锁定式接近开关的敏感面不在永磁体的有效工作距离内,则输出初始状态可能不确定(导通或截止),当永磁体在有效工作距离内触发一次后,接近开关即可具备稳定的磁极锁定功能。
鉴相式双输出:采用双芯片、双独立输出的接近开关,两路输出信号的相序和磁体运动方向相关,用户可以自由配置测量电路,实现运动方向的适时检测。
计数/方向双输出:双芯片、双输出。一路为计数输出,计数输出端的功能和常开式接近开关相同;另一路为运动方向信号输出。安装时应使信号灯-传感器轴心的方向与待测目标的运动方向垂直。当信号灯垂直向上时,安装在待测目标上的永磁体S极由左至右运动,方向信号输出端为高电平;由右至左运动时,方向信号输出端为低电平。
输出极性:NPN表示输出电流由电源正流入输出端,负载应连接在电源正盒输出端之间;PNP表输出电流由输出端流出到电源负,负载应连接在输出端盒电源负之间。
最大工作距离:由于工作距离盒永磁体相关,接近开关统一采用永磁体型号。表中NY8作为参考永磁体,标定接近开关的最大工作距离。改变永磁体型号,最大工作距离亦改变。
工作电压范围:接近开关的工作电压为直流电压。工作电压在规定范围波动,不会改变接近开关的输出状态。但是,切不可将整流后未经滤波的脉动直流电压作为工作电压使用。那样,会导致输出信号异常,甚至失效。
槽形结构:用导磁材料制成的叶片触发,输出为常闭状态。当导磁叶片进入接近开关的槽形结构内时,接近开关的内部磁路被遮断,输出由常闭变为断开。
输出形式:在霍尔式磁接近开关型号表中,“输出形式”反映接近开关输出三极管集电极内接负载电阻情况。OC表示没有内接负载电阻,使用时必须根据输出极性外接负载;RC表示已经内接负载电阻,输出端可以和数字电路或单片机的信号输入端直接连接。
接近开关的一般特性
工作环境温度:-25℃~+125℃
工作环境湿度:35%~95%
最大电源电流:≤25mA
电源反极电压:≤-35V
工作频率范围:0~50KHZ
重复定位精度:0.02mm
过流闪烁指示:具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的接近开关,负载过流时,指示灯闪烁。过流越大,闪烁越快,同时输出晶体管趋于截止;过流排除后,输出即刻恢复正常。
触发媒介要求:除槽形结构和磁极锁定式外,都采用永磁体S极触发。
安装方向要求:鉴相式双输出接近开关,在敏感面中间标出中心线,安装时,应保证中心线与触发磁体运动方向平行。计数/方向型双输出接近开关,安装时应使信号灯-传感器轴心的方向与待测目标的运动方向垂直。

网友A:
分类得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B:
我非常喜欢你的这篇文章,她让我认识到霍尔元件在数控方面的其它用处了,还不增长知识,有可能,我们相互认识一下,有关数控机械方面的知识多向你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