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感式接近开关原理图(二线式和三线式)

楼主(2006-10-20):
(无正文)

网友A:
换一个试试看吧,接近开关还修?又不贵,修的时间和买零件的钱都够买新的了

楼主:
谁知道?上传个图看看(二线和三线)

网友B:
我有。但传不上去。也没什么用.直接换新的

楼主:
想了解一下原理。

网友C:
就是电源地接同时接至传感器负端

网友D:
换个新的行了.

楼主:
  想了解一下原理。谁知道?上传个图看看(二线和三线)。

网友B:
一个振荡电路加一个开关电路,起振时不导通,电感线圈接近金属时停振,开关电路导通。

网友E(2007-01-20):
朋友若有接近开关相关问题可与本人联系,技术方面的,可提供原理图样品等。鄙人将不吝赐教13706608650

网友F:
电容式感应和电感式感应不同的,电容式感应连水都有感应,而电感式只对金属有反应。

网友G(2010-11-25):
二线制接近开关原理图

网友H(2011-08-06):
请教各位朋友,我有个接近开关的的电路,开机的时候灯会有点闪,还有我的感觉面小,感应距离想做到标准,应差距离就很大请问要怎么解决要改变哪个位置的元件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