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打开STEP7下的FC5等功能块,出现错误

楼主(2006-10-20):
打开STEP7下的FC5等功能块,出现错误?
failed to create empty document
请各位高手帮忙解决!很急!先谢谢了!

网友A:
你的计算机是不是一直与plc连接?你的plc运行是不是正常?如果plc运行正常,你可以试试重新下载一下,也就是重新再一次把plc中的程序重新下载到计算机。看看行不行

网友B:
FC5等功能块是加密的,不允许用户编辑。

网友C:
加密块用户编辑时会提示加密,估计是LD编辑模块出了问题 ,重新安装或修复一下。

网友B:
呵呵,提示不就是楼主的提示嘛,建议如火打开个加密块看看是否出现该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