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高手指教轨对轨运放的性能和原理

楼主(2006-10-20):
请高手指教轨对轨运放的性能和原理

网友A:
rail-to-rail 翻译成汉语即“轨至轨”,指器件的输入输出电压范围可以达到电源电压。
传统的模拟集成器件,如运放、A/D、D/A等,其模拟引脚的电压范围一般都达不到电源,以运放为例,电源为+/-15V的运放,为确保性能(首先是不损坏,其次是不反相,最后是足够的共模抑制比),输入范围一般不要超过+/-10V,常温下也不要超过+/-12V;输出范围,负载RL> 10kohm时一般只有+/-11V,小负载电阻(600ohm)时只能保证+/-10V。这对器件的应用带来很多不便。  rail-to-rail的器件,一般都是低压器件(+/-5V 或 single +5V),输入输出电压都能达到电源(输入甚至可以超过)。其原理上的秘诀便在于电流模+NPN/PNP互补输入结构。

网友A:
“轨到轨(rail-to-rail)”的特性即:它的输入或输出电压幅度即使达到电源电压的上下限,此时放大器也不会像常规运放那样发生饱和与翻转。例如,在5V单电源供电的条件下,即使输入、输出信号的幅值低到接近0V,或高至接近5V,信号也不会发生截止或饱和失真,从而大大增加了放大器的动态范围。这在低电源供电的电路中尤其具有实际意义。
你不妨下载一款TLC2274(轨到轨)与OP07(非轨到轨)的datasheet,比较一下它们的电压输入输出范围。